[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不接T-CON畫面是斑馬請問線是不是代表面板掛了

楼主(2014-04-23):
液晶電視不接T-CON畫面是斑馬請問線是不是代表面板掛了
BENQ 37吋 液晶電視  面板T370XW02
主板 壞掉 改用公版 一時大意  屏線  跳錯
目前用公版  不接T-CON 畫面如下
借用別人圖

還是有可能是電視公版掛掉的原因??

网友A:
若沒接T-CON 面板沒供電下 ...  (背光開)

不會有任何畫面吧!

网友B:
這個狀況有違常理
基本上沒接TCON表示沒有電進入面板
就算是把面板上那二片長長的電路板弄燒掉
沒有供電面板應該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
只看的到黑黑的背光而己~~

网友:
不接T-CON...可出現斑馬線!
我還蠻想看一下後面的實際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沒接T-CON 面板沒供電下 ...  (背光開)

不會有任何畫面吧!

我也是哪樣想  所以 才想說 是不是  面板掛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狀況有違常理
基本上沒接TCON表示沒有電進入面板
就算是把面板上那二片長長的電路板弄燒掉

我也有點摸不清  怎會這樣
所以 才 猜想 會不會是面板掛點了
可是 也想知道 為什麼 T-CON 明明都沒裝 哪又哪來 這畫面

网友C:
接上 Tcom 也會有斑馬線嗎 ?
不知 VGH、VGL 與其他電壓的變化又會是如何ㄋ

网友:
不接T-CON不是會全白屏嗎?不接T-CON有黑白條紋還是第一次聽到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 Tcom 也會有斑馬線嗎 ?
不知 VGH、VGL 與其他電壓的變化又會是如何ㄋ

之早圖示

剛剛又嘗試 接上 T-CON.一樣 斑馬線

又再拆下 屏線...不在斑馬線  黑屏  背光 有亮

= =    然到  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