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ANYO DC變頻冷暖一對二分離式冷氣 運轉指示燈閃爍 查修

楼主(2014-04-23):
公司 三洋SANYO 型號:SAX-MBC31KB/SAX-E12KB/SAX-E18KB DC變頻冷暖一對二分離式冷氣 去年9月剛開機運轉燈恆亮約3分鐘,然後運轉指示燈閃爍, 無出冷暖氣,故障了打電話給原廠工程師來查為室外機主機板故障因過保了報價NT15000元左右,因天氣不熱放到上週六 ,心血來潮來去查修,
三洋冷氣剛開機運轉燈恆亮約3分鐘,然後運轉指示燈閃爍
運轉燈 通常都是綠色燈 恆亮 表示外機有送電 閃爍代表 壓縮機沒有動作
查POW-CMV4A室外機主機板上 LED 燈 亮ERR0 ERR2 用FLUKE 179數位電表 測11個溫度檢知器,查到為A-W溫度檢知器 故障今到貨裝上驗証成功省下室外機主機板 維修費

PS:
DC變頻冷氣在電腦板上做了很多的保護迴路,只要一有問題機器是動不起來的,最後室內機的指示燈會一直閃爍,它的意思是在告訴我們機器有異常了?
也因為有太多的保護迴路,在維修上就不易判斷,任何的問題都是不動作,因此變頻冷氣如果你不是原廠公司人員,外面的人是很難維修的
那原廠人員是如何判斷的呢?設計者已經想到這個問題,就是讓電腦板自我偵測,維修者只要把偵測結果叫出來看就知道那裡壞了

网友:
現在技術員只要會換基板------------------------就是技術員

修內部零件是老一輩做的事--這種難賺錢

网友:
現在很多公司根本都不教技術面的東西了~壞掉就是整塊機版換掉
然後版子回收去工廠檢修~如果會拆板子下來修的大概就剩下老一輩開的電器行
才有機會用檢修Q版子的方式~

网友A:
三洋變頻冷氣室內機指示燈閃爍不代表壓縮機沒有啟動,而是代表機器有故障,正常情況下就算溫度達到設定
壓縮機停下來了,室內機指示燈也不會閃爍

這一型室外機感溫器故障率蠻高的,室外機感溫器一共有11顆,而最容易故障的就是最底下偵測粗管溫度的那一顆最
常壞,也就是大大您這一次更換的這一顆

mre168大不簡單,在沒有故障內碼錶的情況下,居然有辦法查出故障零件,可以說說您是如何判斷出這顆感溫器故障的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變頻冷氣室內機指示燈閃爍不代表壓縮機沒有啟動,而是代表機器有故障,正常情況下就算溫度達到設定
壓縮 ...

查POW-CMV4A室外機主機板上 LED 燈(故障內碼錶) 亮ERR0 ERR2 為a-w溫度檢知器 故障  用FLUKE 179數位電表 測11個溫度檢知器正常溫度26度時5.2k左右,查到為A-W溫度檢知器測到488Ω為 故障

网友B:
在痞酷看了很多維修案例,有一個心得~

高手為完修找方法

肉腳為失敗找藉口

例如三太子快煮壺那篇,我熟識的那間老闆肯定會跟客戶說
"你OO壞掉了原廠沒有零件,所以沒辦法修了~~我店裡還
有XX牌的OOO元你要不要考慮看看??"...

或者這麼說好了,把客戶的東西當作自己的東西修好...會很難賺
or 自己跟$$過不去....做生意的理念差異很大

穩紮穩打才能替自己樹立口碑獲得人家的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痞酷看了很多維修案例,有一個心得~

高手為完修找方法

只能說:
求精進穩紮穩打是正途
為生活加油添醋免不了

感謝板大分享心得

网友:
有時要以交朋友的態度

客人才會介紹朋友來

生意才會源源不絕

謝謝板大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