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面板T420HW04 V.2修復

楼主(2014-04-23):
前言:
此電視一半沒畫面或是線條花屏
換過TCON沒用所以我直接把面板拆光了
跟電視品牌就沒什麼關係了以面板做實例

面板型號:

先來看狀況~

把面板外框取下,輕輕用手按壓排線,壓到最左邊後有反應了
畫面正常了,就是這個地方~

密秘武器出來了,跟老媽要一支那種早期黑色的髮夾

一夾~~

神奇的畫面就這樣好了~

不曉得算不算完修~
給大家參考參考~

网友A:
太厲害了....
金屬對金屬不知道會不會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了....
金屬對金屬不知道會不會危險...

我有避過金屬部,夾的地方只有PCB板和塑膠的軟排線

网友:
用這個一定要做好防短路措施,不然就白費時間在搞了
這招可以學起來,夾的地方如果再處理一下防短路會更好

网友B:
妙招!
髮夾可用熱縮管套起來絕緣!

网友:
以後髮夾熱賣!
這個實在太厲害了

网友C:
這個應該是BENQ的通病

熱機後隔天冷機後再開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應該是BENQ的通病

熱機後隔天冷機後再開是否OK?

這應該不是通病~
開了幾天了都沒問題
這台也不是BENQ的
這台是兆赫(ZINWELL)的
型號是LM42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妙招!
髮夾可用熱縮管套起來絕緣!

髮夾可用熱縮管套起來絕緣!
嗯嗯
這是個很好的方式
改天有遇到再用
懶的再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髮夾可用熱縮管套起來絕緣!
嗯嗯
這是個很好的方式

絕緣真的要做好,不然....................哪天客戶看電視看到冒煙..............就n_0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絕緣真的要做好,不然....................哪天客戶看電視看到冒煙..............就 ...

這台是故障回收回來的
目前還不會賣
會自己看一陣子沒問題才會賣的n_046|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是故障回收回來的
目前還不會賣
會自己看一陣子沒問題才會賣的 ...

大大要不要試看看把軟排給拆下再焊回去,這樣會檔比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要不要試看看把軟排給拆下再焊回去,這樣會檔比較久

我應該是不會做這種傻事=.=
有聽說有同行砸百萬買專焊軟排的機器來焊都撐不久了
好像幾個月就又復發了
更何況是手工焊
面板上的軟排我曾經有焊過
最後的結果是整塊面板報銷
以小弟的功力還是不要亂搞
現在還可以看
搞不好一搞下去整塊面板都報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應該是不會做這種傻事=.=
有聽說有同行砸百萬買專焊軟排的機器來焊都撐不久了
好像幾個月就又復發了

有聽說有同行砸百萬買專焊軟排的機器來焊都撐不久了
========
買的人一定是幹的不行! 送修的人一定也不爽

不過我印象中這種熱壓機器,還要有相對應的熱壓頭,不是單單只有機器就行.
總之準備工作較繁瑣,之後就很簡單

网友E:
利害 …

小弟看了一下 … 可能有幾點要注意 …

1 鐵件 … 日後會"鏽蝕", 這點可以採用樓上大大的意見,用熱縮套管來試試它的耐用性 !
2 很明顯的 …  在 pcb 上鏍絲後,有高度不平整的現象,造成 cof 會拉力不均或拉力過度,或許可找彎頭小點的夾子,且夾合壓力也要夠且平均,再來觀察實用性 !

基本上 … 給您一個 …"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害 …

小弟看了一下 … 可能有幾點要注意 …

大大您也很勵害,一看就知道夾這個髮夾的"眉角"在哪
第一點前面有大大提說了,這點無庸至疑一定是要注意的
看來我還是找個時間拆開加個熱縮套好了
重點來了,這夾子我若直接夾下去這夾子的施力點會在夾子的拆彎處
夾子的尾端會整個撐開,真正該夾的排線那裡根本夾不到,失去夾這個夾子的意義
所以這夾子有特別再彎過,調整到讓它夾下去會整個平貼於pcb板
各位大大可以再回去看那支夾子,它是己經彎好了,原本的夾子形狀並不是這樣的
而且我螺絲也沒有鎖緊,有留空間給夾子才不會鎖下去反而照成pcb板變形
以第二點來看就可以知道您做事也是專注小細節的人
勵害勵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也很勵害,一看就知道夾這個髮夾的"眉角"在哪
第一點前面有大大提說了,這點無庸至疑一定是要注意的

回大大您的話 :

   小弟對您能想到這方法來做,真的佩服 !

   但這樣做,還有幾個問題要觀察 …
        cof 受壓後扭曲,在 cog 的金手指接面上,未來其接點是否會質變?
        此物理性的壓力,其導通率有多少 ?
        acf 受熱後其澎漲系數的影響 ?

     以上這些結果都需要以較科學的研究來量測,
  單純的 … 就維修上來看,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解決方案 !

网友:
拆這就怕把面板打破~~厲害

网友F:
這招厲害,要學起來
新聞說書僮哥來岡山踢館,三太子躲起來說~

网友:
這招真的很棒~~不過真的要注意髮夾是鐵的~~短路問題是真的不能不顧

网友:
我要改行賣夾子了"""給您贊十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招厲害,要學起來
新聞說書僮哥來岡山踢館,三太子躲起來說~

什麼踼館~~~說這麼難聽~~
是砸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踼館~~~說這麼難聽~~
是砸場子~~

派鏡不通做啦!
怎沒把這台砸了,三太子也省點事說~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