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GA 直接加熱網 + 使用實例

楼主(2014-04-23):
我想應該發這區沒錯吧
直接加熱的BGA網好像比較小人討論,可能比較簡單,但小弟也介紹一下:

這些都是直接加熱的萬用網.

小弟使用萬用網來做一片gpu ,以下是植球使用實例:
這片是拆下來的芯片,還沒清理好

清理好後的芯片,可以看見每點都很平整.

把芯片和網對好位置,並在芯片涂一層BGA焊膏

準備好一個東西放進去,等一下要上球了.

上球的情況,這裏面有一些點是gpu 沒有的,也可以放上球,不用怕.

這個忘了怕照,使用風槍有鉛球用250度,打圈加熱,先會見到錫球變灰,再變亮就對了.

加熱後把網拆下來,還有把沒有焊點的錫球清理,沒焊點的球用一點力就會丟下來,不用怕.

完成後錫球的近照

网友A:
XBOX360的晶片!!??

能做這個BGA算熟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BOX360的晶片!!??

能做這個BGA算熟手了。

大大真的很利害,一眼就被你看出來了

网友B:
我沒用萬用的,我都是用專用的網子,只是每次要用時都要找很久,也比較貴要買很多網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用萬用的,我都是用專用的網子,只是每次要用時都要找很久,也比較貴要買很多網子 ...

大大可以試試使用,直接加熱的萬用網,我自己覺得也很好用,可以直接加熱,不用植球台,很便宜的選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試試使用,直接加熱的萬用網,我自己覺得也很好用,可以直接加熱,不用植球台,很便宜的選擇. ...

請問k大你是買幾種萬用網?是什麼樣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k大你是買幾種萬用網?是什麼樣的規格?

過客大大,我常使用的萬用網規格如下:
P=1.27 0.76mm
P=0.9 0.60mm
P=1.1 0.60mm
P=1.0 0.60mm
P=1.02 0.55mm
P=0.8 0.50mm
P=0.78 0.45mm
P=0.7 0.40mm
P=0.58 0.30mm
P=0.5 0.30mm
P=0.6 0.35mm
P=0.65 0.3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過客大大,我常使用的萬用網規格如下:
P=1.27 0.76mm
P=0.9 0.60mm

k大請問那個p=1.27這是什麼意思?p是指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大請問那個p=1.27這是什麼意思?p是指什麼?

過客大, p 是間距 ,即由一個孔的中心點到另一個孔中心點的距離.

网友:
感謝 k 大熱情的發文~~呵呵~~我覺得有些關鍵點沒說明到~~比如:
1.晶片上 pad 點原是無鉛的要如何變有鉛的屬性(假設您是植有鉛球~~)
2.晶片上 pad點跟鋼網要如何才能對的準呢~~

网友:
我也想買萬用鋼網(直接加熱型)只是不知道要買哪幾種~想一次同一個地方買齊(包括錫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