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有開機電路圖嗎,P5PE-VM

楼主(2014-04-23):
電路圖,P5PE-VM開機電路圖...
IC退下來,還是有短路現象,求助電路圖!
板子是網路上買的,以前有人修理過!
缺開機電路圖,無法查修!

楼主:
無法開啟jpg檔!
新灌的windows7無法開啟jpg檔
windows相片檢視器無法開啟!
有比較方便的開啟方法嗎?

楼主:
不用那麼麻煩吧!
有像xp的直接開啟方法嗎?

楼主:
記憶體DDR184PIN的定義是甚麼!
有人有DDR的PIN腳圖嗎!

楼主:
已找到PIN圖VDDSPD=184

网友:
嚴重違反本版區規定~~你距離資源回收桶不遠了

楼主:
剛在查!
目前查到PCI有問題!
3.3V的地方!
不知道板規,第1次查修,通融一下!
好久沒上網了!
2.一文多貼、灌水文、自推文等,或以不同帳號登入以偽裝成不同人士發言而擾亂發言秩序者,均屬不符合討論區使用精神的發言,將會逕行刪除甚至停權。
在痞酷網除了管理人員有特殊需求外,請遵守一人一個帳號的規定,若發現有其它會員有二個(包含)以上ID,管理人員會直接停權或刪除該帳戶。
是上面這條板規嗎?
我一邊看電視,一邊做其它事,有空再查修,才會有這種情形,下面查修結果,POST在這篇好了!
沒電路圖,懶得查修,沒辦法,慢慢查,第一次查修,新手!
找PCI圖中,有圖比較好查,懶得用電表!
某粒9T15GH懷疑中!
先到這邊,有空再查!
對一下PCI腳圖!有可能誤判!忽略掉BIOS設定!
有可能是電池沒電,BIOS設定跑掉,剛好某顆場效應晶體量起來有問題!
改天恢復,進BIOS重新設定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在查!
目前查到PCI有問題!
3.3V的地方!

a471兄說的應該是這條吧?

「4.提出問題或維修實例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通當壓縮7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本論壇有提供貼圖空間,電容以上等級就有此權限,請大家多多利用。
若是上傳軟體等檔案,每個檔案最大無法超過2M,如果超過2M請先用Winrar分割後再上傳。」

記得早期,版上有寶藏區,裡頭有許多線路圖,當時需要相當的身份才能進入,而我的資格不夠,所以就想辦法找、買線路圖。有了以後,才發現wish曾說過的話非常正確,沒有基本學識,有圖更不會修。

版上有許多舊文,有討論開機的基本觀念,查一下吧;先從有沒有5VSB開始,上電查PCR,不用電表,僅以肉眼,有點困難度吧?加油,修好後,那種快感,嘿嘿,非言語所能形容!

楼主:
其實我查到場效應晶體某顆有問題!
後來找了pin圖,查完後推翻自己想法!
想到是bios設定忽略!其實很多人應該有這經驗!
我直接把這顆晶體名稱post,可以省略圖片嗎?
晶體名稱=85T03GH
花了太多時間查主機板,忽略最基本的BIOS,冤枉阿
XP用的好好,沒事亂灌WINDOWS7,冤枉阿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寫的是過來人心聲!

网友:
hyhg大.建議用Ashampoo Photo Commander.精小簡便順手好用.我XP版用4.01已經用翻了.
大大用WINDIWS7.6-7-8-9-11版應該都可以.我搭配老舊的CG969山寨機拍照.都能交代過去了

网友:
新安裝W7不能開啟JPG圖很大條嗎?

安裝看圖軟體就好啦,有的甚至可以幫你改變解析度
大小調整圖片尺寸,800*600你就可以貼上來了...

電路圖不是萬靈丹,會修的人有圖紙可以幫助他縮短
跑電路的時間加速維修速度~

不會修的給你圖你起不了多大作用...

本篇建議停止討論,直到作者改善為止...

楼主:
有找到問題晶體點,只是不想再查!晶體退下還是短路!
沒重灌bios工具! 查線很累,所以不想再查!
有些可能有字形限制,目前是用小畫家開啟!一部分不能開啟而已!
晶體2腳短路,其中一腳是3.3v,短路晶體名稱=85T03GH!
pin圖我都有找到了,有pin圖腳位圖+電表+烙鐵,其實簡單的就能修了!
不是我的主機板,太太對我修別人的主機板有意見,也是我不想再修的原因!

楼主:
學貼圖,第一次貼,跑不出來一些功能,少了很多功能,(解析圖片鏈結....),可能IE的關係,改天再搞!

楼主:
有空再用電表查測!
發現85T03GH是主機板本身就設計成短路.
有問題的是9T15GH,發現這個故障點已有人發表過了!
進BIOS查看設定,沒問題!
等換完9T15GH零件後才知道是否修復!
這個障礙是簡單故障,可以不送電查測!
不送電單純以電表查測!
修完後,再送電確認!
工具就是電表+烙鐵+耐心+時間

楼主:
其實故障查修的重點,不是修理換零件!
由查修中找出保養方法,才是重點!
查修如果不小心,方法不對,反而容易造成其他故障!
送不送電,就是一項關鍵!
有些故障送電才好查!該如何送電,是查修的重要方法!
會保養的才是真正的查修!找出保養方法,一台電腦可以用很久!
原諒我,說得太清楚!
所有東西查修的原理大致相同!
人的健康也是如此,保養才是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