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買的到拆洗衣機軸心螺帽的超大型T桿呢?

楼主(2014-04-24):
請問哪裡買的到拆洗衣機軸心螺帽的超大型T桿呢?

長度高過洗衣機上蓋的那種
還是要特別製自呢??

网友:
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是否可以用長一點的接桿克服呢?

网友:
我本來是用套筒,連桿加上鐵鎚
不過敲了半個小時
放棄了

然後買衝擊起子
最近很出名的那隻
崩崩崩三下就開了.............
錢花下去就有差了..............................

网友:
SUPERSUNDAY7776:什麼好東東,您嗎講卡清楚什麽好家須,謝謝。

网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0&ctab=0

這是我用 套筒跟洗衣機,當關鍵字搜尋到的。
我記得還有看過別的賣家有在賣,您可以放大搜尋找看看!

网友:
如果廣告嫌疑請板主刪除
去露天搜尋
衝擊板手

套筒要先量一下
露天搜尋一下就有賣

网友:
用套筒扳手或特製角度的扳手+榔頭猛敲,要拆軸心那顆螺母還真的需要點運氣
有管道的話去借一隻衝擊式氣動扳手,按幾下就拆下來了,前提是需要有空壓機
電動的話,如果不是暴力型的可能力道不太夠

网友:
我買的是電動衝擊起子
還是便宜的那種的..........沒超過一千塊

如果洗衣機打不動
還能拆拆機車的一些零件

楼主:
很有名那個 因該是電動的 3千多 只是我都是背空壓器 算是有點累...所以想說看看各位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好方法拆軸心螺帽

网友:
我買那個七八百塊
應該屬於家庭用
如果拿去營業用應該很快就崩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