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notepad++軟體問題

楼主(2014-04-24):
這是我導電度計CON 110的軟體
本來都正常

然後我用擷取軟體開 之前是這樣

但是最近這次不知道為什麼變成這樣

然後點顯示所有字元

後來的那張多出很多跳行指令...
明明同一台電腦不同時間做而已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資料都千百筆  要用縱向選取
求高手指點...

還有  如果用我那導電度附的程式去開原本可以用的程式出來另存也會變這樣

网友A:
可能是notepad++ 字元編碼的關係,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 ... func_multi_en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notepad++ 字元編碼的關係,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rec_soft_npp/ ...

XD  我已經用轉碼的方式  把它用16進制碼直接修改了XD

网友:
其實這是 CR 和 CR+LF 的問題, 在 unix 和 WINDOWS 互轉時常見.
某些文字編輯程式儲存時會自動加上 LF 字元, 之後再用其他程式開啟就會有多跳一行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