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AC ADAPTER PK

楼主(2014-04-24):
現在新式的AC ADAPTER都是開關式電路,體積小 重量輕 電流大 ,反觀舊式用變壓器作的AC ADAPTER體積大 重量重 電流不大,是否都該成為資源回收的物件?

网友:
舊變壓器回收比較有價,銅很多

我從小到大,收集了一整箱變壓器和電源線
沒電供前,就是靠這些拼出電源來的XD

网友:
別急著丟

空間夠又有外盒   DIY 一下  很不錯的
這個可以 換下3端穩壓IC   加上 DC/DC模組  輕鬆升級

网友:
這款看起來其實比較像電池充電器

网友:
我是比較喜歡舊式的阿搭不搭,耐操又沒有那麼大的漣波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