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ED燈泡罷工了!----已解決

楼主(2014-04-24):
LED燈泡罷工了,打開後居然一閃一閃的,變成閃光燈了!
想請教大大們可能是哪個元件故障,謝囉。

网友:
C2換掉試試看......

网友:
電源有問題LED燈會閃,我家的也發生過,電視報過外面路燈整排都閃,常常在雨天。

网友:
用外灌直流電壓去檢查LED是否正常
小弟有遇過LED半死不活會變成閃爍的...

网友:
我也遇過同5#相同情況...LED半死不活會變成閃爍的...

原本是使用一般AA 3號乾電池3顆,半年一直都沒事。
後來用了鎳氫充電池3顆,兩三次後LED變成閃爍的。
換回乾電池後,LED照樣閃爍。

心想…鎳氫充電池電壓比乾電池低些,應該沒事,但它就是燒的半死不活。
再買新的LED再搞一次,使用乾電池兩組後沒事,再用充電池也沒事,見鬼了。
但是當我剛充完電池後,裝上使用, LED立刻就燒了變成閃爍的。
於是心裡猜想…電池內阻
充飽的充電池內阻比新的乾電池內阻低,那個LED模組並沒有加上限流電阻,
或許原設計是以乾電池內阻為限流,後來換新的LED自己加上限流電阻後就沒事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的回覆與提點,尤其要感謝ysc大大n_149| ,換掉C2後就恢復正常不閃囉。

比較納悶的是C2標示為4.7uf,換下來的C2容值量到4.3uf,只降0.4uf而已耶居然就讓LED燈泡罷工了!

 有痞酷網真好n_1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的回覆與提點,尤其要感謝ysc大大 ,換掉C2後就恢復正常不閃囉。

比較納悶 ...

那顆應該是PWM IC的電源電容,也可視之為啟動電容,剛開電時PWM IC處於低電流不工作狀態,當這顆電容被充電到達電壓上限時PWM IC開始動作,由於整個迴路還沒完全運作起來,這時PWM IC的工作電源完全靠這顆電容所儲存的電量供應,當工作起來之後變壓器線圈透過二極體對這顆電容充電,整個電源迴路就達到穩定狀態。

若這顆電容儲能不足,PWM IC開始工作到達穩定之前,電容電壓已掉到下限,於是PWM IC又進入低電流不工作狀態,如此循環下去才會閃一閃的。

有可能容值設計得太邊界,也有可能材質裂化,電容表測量的跟實際工作不會完全一樣,若可以的話換成10uF會較保險一點,只是開燈會慢一點點。

以上工作原理對一般開關式變壓器也適用,啟動迴路都大同小異。

网友:
小弟修過1顆7W LED燈泡,症狀跟您一樣,目測POWER1顆47U400V電容漲了,從省電燈泡殺肉更換完修

樓主您真幸運,所有LED晶粒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應該是PWM IC的電源電容,也可視之為啟動電容,剛開電時PWM IC處於低電流不工作狀態,當這顆電容被充 ...

謝謝這麼詳細的說明,燈泡已經恢復正常開始上工了,就懶得將他請下來換電容,等下回又開始閃的時候再來換大一點的電容試試。

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