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LCD] 半屏快速完修與偏方

楼主(2014-04-24):
兩位嫩媽合力搬這台送修
有撂話說:修不好,就送給三太子殺肉

機型: BENQ SQ4242 ,荽~ 才剛過保說

診狀:半屏

拜請~百年雷木槌伺候

畫面有改善說
女生不喝醉,男生沒機會

再槌一次,五分八秒完修~
PS 雷木槌,請慎選! 敲壞電視概不負責~

喜歡拆機查修者,請參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p14G-c9Yo

==================================================
2014.04.26 補充

漢克師傅及土地智公言中囉~
這台快速完修嫩媽早上來取件,就寫下58分返修的記錄

感謝木頭版主指導,先由底盤拆卸

分離電視後膠殼

回裝支座讓電視站立

這膠片準備對折V型,塞入縫隙

唉約!還是不能看到完整的麗子

只有照規矩來,拆卸面板鐵殼,同時故障也自動改正

故障來源出自這片PFC(軟排)

COF/COG壓按正常(本圖為示意,請勿模仿)。確認PFC上,是DRIVE IC接腳不良,透明膠帶黏一黏說

呵呵!下午茶,她真是貼心

麥筋啊啦~ 三太子等妳放手!

网友A:
如果只這樣敲的話,應該沒多久就會再返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這樣敲的話,應該沒多久就會再返修的

三太子功夫麥,累積太多滯修件,先清倉啦!
這台要殺肉也是要等時間、等空間說~
能看先湊活吧   三太子會等妳回來

网友:
來到痞酷真是開眼了
有髮夾完修
現在又有雷木鎚法
給各前輩一拜  太利害了

网友B:
............
哇塞...真的假的...
雷木槌....就解決了.....
手邊好像有這樣子的...改天來試試...
(一定有什麼秘訣....)

网友C:
其實這台機子用力壓就可以知道結果了,用敲的可能會得到反效果...
如果經費充足的話,可以買個土泡機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哇塞...真的假的...
雷木槌....就解決了.....

T-CON與玻璃面板之間那片板子,三太子暫且稱它位址板(有請先先進正名)
位址板在製程中上鎖力道不平衡或順序不符,或FPC軟性線路板(軟排)氧化
收視中產生的熱力很容易造成位址板曲翹、短路、接觸不良、微漏電.....
震力歸復是碰運氣的方法,不值得推薦說

网友:
有拜有保庇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與玻璃面板之間那片板子,三太子暫且稱它位址板(有請先先進正名)
位址板在製成中上鎖力道不平衡或 ...

彩虹還沒出來,還可以完修...摸一摸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這台機子用力壓就可以知道結果了,用敲的可能會得到反效果...
如果經費充足的話,可以買個土泡機來 ...

壓出位置還是需要拆修,三太子很懶說~
請教老師:T-CON與玻璃面板之間那板子名稱?

网友D:
就找時間教嫩媽怎麼敲~~首先花八百買太子加持過的棒子
然後念咒語一邊敲...敲過三次就會失效,回來儲值八百元
就可以繼續敲.....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出位置還是需要拆修,三太子很懶說~
請教老師:T-CON與玻璃面板之間那板子名稱? ...

這片面板基板..看看 wecan大分享的文章有無名稱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D%A2%E7%B4%9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D%A2%E7%B4%9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9D%A2%E7%B4%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找時間教嫩媽怎麼敲~~首先花八百買太子加持過的棒子
然後念咒語一邊敲...敲過三次就會失效,回來儲值八百 ...

雷木是雷擊樹木的統稱,再分樹質、樹材
雷木是道教法器的首選,雷木槌開800會不會太貴!
還是A大明天來教美眉怎麼使用你的如意棒說~

网友:
這樣也行~
三太子何時要示範用風火輪來壓 FPC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我這....只有....巧克力棒  發表於 1 小時前

呵呵! 巧克力棒~
那不是要用舔的說

网友E:
看完這帖(+回應) 整個開懷大笑 !!
感謝參與演出的諸位大大 使我頓時感覺年輕了好幾歲!!!

网友:
要敲之前....需不需要....

先往自己的頭.....敲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這帖(+回應) 整個開懷大笑 !!
感謝參與演出的諸位大大 使我頓時感覺年輕了好幾歲!!!
{:12_81 ...

人有三種年齡:
1. 實際出生年齡
2. 身分證年齡
3. 心理年齡

不然!三太子已經是千歲~

网友F:
是DRIVE IC接腳不良,透明膠帶黏一黏說
是怎樣黏?

网友:
真是特別的修法~學起來備用!

网友G:
才三年多的電視"通病"我也碰到一台"我得更慘"高壓版也燒壞"有高手幫我修好了"能夠撐多久?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DRIVE IC接腳不良,透明膠帶黏一黏說
是怎樣黏?

DRIVE IC 先用木筷壓或挑,確認改善的應力方向
貼膠帶要碰運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才三年多的電視"通病"我也碰到一台"我得更慘"高壓版也燒壞"有高手幫我修好了"能夠撐多久?不知??????????? ...

高手?
呵呵!桃園那位前輩嗎?
他是三太子的老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台開關機異常...修好了嗎 ?

公板到手,SH4242也上了手術臺
可是! 近日高雄雷雨天濕氣高,小家電收件太多
這台電視三太子還沒開工說~

网友:
我發覺三太子的頭殼很好,維修件都没有貼維修單。
也不會把章子怡的電鍋,錯拿給林志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板到手,SH4242也上了手術臺
可是! 近日高雄雷雨天濕氣高,小家電收件太多
這台電視三太子還沒開工說~ ...

恭喜不景氣下生意好...

网友(2014-05-27):
恭喜不景氣下生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