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這台點焊機要如何使用不知好壞

楼主(2014-04-24):
回收廠收的有過電
↓有換一顆電容
↓是否可以用這顆代用
↓正面圖
↓測邊圖
↓後面圖
↓上看圖
目前症狀會燒3A保險絲換到4A不會燒
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A:
先檢查全部的電容是不是正常吧~點焊機似乎很容易壞電容?

另外那顆電容似乎是0.47uF 250V的安規X電容~

网友B:
yung6313大大您好:

老灰狼...黑白猜....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全部的電容是不是正常吧~點焊機似乎很容易壞電容?

另外那顆電容似乎是0.47uF 250V的安規X電容~ ...

真是拍水
漏掉您的回文訊息
那顆0.47UF應該不是主要原因
檢查結果有多處短路
應該不是只換1~2顆零件可以完修的
而且有些零件不易取得
所以放棄惹~
還是要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ung6313大大您好:

老灰狼...黑白猜....給您參考看看!!!

不好意思
忘記掉有發此篇文章
老人痴呆了
剛剛不小心才發現
謝謝回覆
不過通知主人有空來帶走因為有些零件不便宜且不易取得

网友C:
看起來好像是 2kv 的電容式點焊機 arthur0518大說的沒錯 右是電流選擇 左是焊接選擇跟通電時間長短,前面完全量不到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好像是 2kv 的電容式點焊機 arthur0518大說的沒錯 右是電流選擇 左是焊接選擇跟通電時間長短,前面完 ...

有2顆SCR(矽控整流器)
其中1顆解焊3隻腳後測量板上腳位
不是零件是板上喔
其中2腳是短路的
目前症狀上電後無法觸發
在調整左邊檔位時會不小心點一下
不過電流應該很小觸極點冒一點煙後
會燒110v保險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2顆SCR(矽控整流器)
其中1顆解焊3隻腳後測量板上腳位
不是零件是板上喔

那2顆SCR是控制110電壓進入負載線圈的,類示1個TRIAC的作用,應該是控制觸發角的迴路有問題,你看上面是不是有1顆UJT很多都是用UJT控制觸發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2顆SCR是控制110電壓進入負載線圈的,類示1個TRIAC的作用,應該是控制觸發角的迴路有問題,你看上面是不是 ...

到工作室才有辦法看
不過映像中觸發腳位~G腳位是連到一顆橘色6腳類似繼電器的零件
你說的UJT會是圖中圈起來那顆嗎
還有紅色箭頭2腳是短路~不是SCR短路是板子內

网友:
這2顆 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yung6313大大您好:

老灰狼...黑白猜....給您參考看看!!!

阿舍大(ARTHUR):
  你真是瞎咪寶都有!! 看樣子粉捨得投資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舍大(ARTHUR):
  你真是瞎咪寶都有!! 看樣子粉捨得投資喔!!

阿錢師傅:

沒有啦!!!.....我從小在鐵工廠長大....家裡就有現成的點焊機....

從小看到大....當有師傅在修理機器時.....我都偷偷在旁邊"偷學"......

所以現在都會"黑白舞"....點焊機..鐵捲門....電梯構造...水電....都碼偷偷學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工作室才有辦法看
不過映像中觸發腳位~G腳位是連到一顆橘色6腳類似繼電器的零件
你說的UJT會是圖中圈起 ...

紅線是K極~~黃線是G極....

點焊機的線路大同小異.....這2條線.....通常會接一個電阻(1~2百歐姆以內)或多加個電容.......

繼電器的作用....有可能是控制點焊時間長短的.....

jinnhorng大大說的那2顆鐵殼晶體....有可能是UJT....拆下來量看看....

老灰狼...黑白猜....給您做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線是K極~~黃線是G極....

點焊機的線路大同小異.....這2條線.....通常會接一個電阻(1~2百歐姆以內)或多 ...

如果那2顆真的是UJT用我們團購的測試儀不知量的出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2顆真的是UJT用我們團購的測試儀不知量的出來嗎?

這我就不清楚了.....用"估狗"查一下...

我只記得....可以用指針式電表測量....好壞

至於方法....我還要翻一下書本....

老灰狼.....LKK...記憶力變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2顆真的是UJT用我們團購的測試儀不知量的出來嗎?

找到以前高職的時候一個非常好而且認真的老師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