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20MX原本螢幕接觸不良,現搞到沒有背光!!![已解決]

楼主(2014-04-25):
同事的微星CX420MX原本顯示正常,但是只要動一下轉軸畫面就全白了

原本以為只是接觸不良(紅圈處),想說把隔離網解開,看是哪裡接觸不良
一時手殘,太用力了,竟然變成黑畫面,解開隔離網發現接地(裸線)斷了
焊接上之後變成無背光,開機可以看到MSI的字

輸出端

螢幕端

螢幕線拆開測量30PIN(有一空腳)全都有接上

螢幕型號?好像是LED背光

外接正常

懇請前輩給個方向,或是有接腳的定義。

哪隻腳是啟動背光的?

謝謝各位!

換了新排線還是一樣

V_LED有18V、LED_ENABLE有3.3V

LED_PWM沒有輸出
對地只有6歐姆
也找不到哪裡輸出的

最後找到
KB3926QF D2可能掛了,輸出LED_PWM對地6歐姆
http://www.ene.com.tw/en/product_detail.asp?pid=366&id=2270

哪位前輩可以幫幫忙嗎?謝謝!

网友A:
這台屏線很容斷,我遇到都換一條就好。
你屏線再量看看..應該還有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屏線很容斷,我遇到都換一條就好。
你屏線再量看看..應該還有斷的。

阿水師,我量了不下3次了,有在沒屋頂看到有賣排線,不貴2xx元,會買一條回來試看看,感謝您

另外您上次給的ASUS訊息真是好用,已換回全新的ABC殼,再次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水師,我量了不下3次了,有在沒屋頂看到有賣排線,不貴2xx元,會買一條回來試看看,感謝您

另外您上次 ...

還有...搞屏線最好斷電~電池也要拔。
電池沒拔屏線那會有待機電壓...有短路到就GG了。

网友B:
還好不是本來接觸不良,搞到最後發現面板買單就好了。(哪真的欲哭無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搞屏線最好斷電~電池也要拔。
電池沒拔屏線那會有待機電壓...有短路到就GG了。 ...

感謝前輩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不是本來接觸不良,搞到最後發現面板買單就好了。(哪真的欲哭無淚)

還好還好!!!
不然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屏線很容斷,我遇到都換一條就好。
你屏線再量看看..應該還有斷的。

剛換了一條新的排線,結果一樣

网友:
這台無背光有可能是排線的問題,他的高壓好像直接做在主板上,另外也有可能是燈管接觸不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