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32-302TX 筆電螢幕的疑問? 希望有人幫解答一下

楼主(2014-04-25):
HP G32-302TX 筆電螢幕的疑問? 希望有人幫解答一下 很久沒上來了,最近想判斷一下這台可能是哪裡出問題。

HP G32-302TX因為背包背太重背帶斷掉,掉到地上,因為有包包保護 外殼和螢幕都沒事,

但是發現再省電模式,低亮度時螢幕,顯示會有上下偶爾跳動的狀況,低亮度出現頻率比較高,高亮度模式出現頻率就很低,

不太好判斷到底是面板 還是高壓 或是 燈管的問題,由於跳動的速度很快,就恢復正常,照片難拍,

只是希望知道到底是哪邊的問題,外接螢幕時則完全不會發生這個狀況。

不知有沒高手碰過這個情形,能給點意見 謝謝。

网友A:
i5的電腦應該沒有燈管的面板了吧,
既然是摔機你就看是不是排線鬆掉,
查一下如果沒過保就送原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的電腦應該沒有燈管的面板了吧,
既然是摔機你就看是不是排線鬆掉,
查一下如果沒過保就送原廠修 ...

謝謝回答,由於還沒過保就先送修了,雖然還滿想拆看看是否排線的問題,以後過保發生問題再拆來研究看看,新的LED面板沒拆過,所以不清楚內部構造才問一下的。

网友:
保內就趕快送修 , 不然筆電保固時間都很短 .

除非過保或被判斷是人為損壞 , 才自己動手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