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fdb-840b不能除濕 風扇正常(應該未完修)

楼主(2014-04-25):
sampo fdb-840b今天開始不除濕了,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檢查後發現壓縮機沒有電, relay沒有動也沒有電
8550(是這個沒錯吧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550/291/1/8550.html)
網路上最少是150個一拍,買一個要浪費149個,有違pigoo宗旨, 目前還在找料
請問可以用s8050代替嗎? 安培數不太夠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50/124/1/S8050.html

請問這個除濕機燈泡那裡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FROM  外觀 & marking style  --->HIT8550

目前測試是可以正常運作,但不知道長時間運作是否夠安全?
謝謝duncan大提供的資料

請問這個除濕機燈泡那裡有在賣?

网友:
一不做二不休~改5mm LEDn_08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是可以正常運作,但不知道長時間運作是否夠安全?
謝謝duncan大提供的資料

1.所以已經用S8550取代修復了嗎??

2.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FO&t=0&o=4

3.要是我一定用LED取代原來燈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是可以正常運作,但不知道長時間運作是否夠安全?
謝謝duncan大提供的資料

那是乃燈,材料行應該有賣
要不我這也有,有需要送你幾顆
我在中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以已經用S8550取代修復了嗎??

2.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hfrom=searchf&k ...

用S8050取代 不是S8550. 目前正常但不知道是否安全?

用led是否加限流電阻就好(R=(110-3)/0.5)=214(kΩ)? 要整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8050取代 不是S8550. 目前正常但不知道是否安全?

用led是否加限流電阻就好(R=(110-3)/0.5)=214(kΩ ...

S8550=PNP
S8050=NPN
兩者不一樣的地方

网友:
8550=PNP 、8050=NPN
手提CD或是DVD上有一對可拆說~

楼主:
仔細看了s8050 的datasheet 雖然寫pnp但是內容是npn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謝謝各位的提醒, 已下單買ss8550了

可是很奇怪為什麼除濕機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楼主:
今天換上新買的ss8550(pnp) 接腳是ebc跟原本的接腳是ecb不一樣,
所以轉個方向接了上去,不幸的消息,relay不動作沒有電, ss8550的eb腳有12v,c腳0v
換回s8050(npn)relay動作了,e腳有12v,b腳0v,c腳有10v
但是剛剛發現的接s8050(npn)時接錯了,
ss8550(pnp)位置是ecb,我接成s8050(npn)位置是bce
請問有人知道圖2的ic(ge-2000-3)的datasheet嗎?

网友:
乃燈有它的電器特性!! 建議從一般開關的指示登上取得就可以!! 乃燈不容易故障啊!! 他要接上100K的電阻!!  S8550 和 S8050記得特性 PNP NPN 應該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