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898A+溫控烙鐵一疑問請益各位前輩~

楼主(2014-04-25):
各位前輩~
小弟最近在使用這台898A+溫控烙鐵時常常傷壞一些元件,也不是小弟技術不好,已經用烙鐵焊東西約18年的經驗了,只是最近用了這台常把一些精密的IO輸出弄得沒有功能了~所以懷疑是設備端有問題,於是把898A+的接地也重新拉過,卻意外的發現這台在250度時(溫控烙鐵)烙鐵頭會輸出約AC0.06V的電壓,不知道是否是這原因造成我把IO弄傷的原因,所以想請問有898A+這台溫控烙鐵的前輩,可幫忙量一下~也幫忙提供一些對策給我~謝謝.

1.在250度時烙鐵頭是否對地會有AC0.06V的輸出呢?(電表轉AC一端對烙鐵頭~一端對機器外殼)
2.有無方法可讓那AC0.06V輸出消失,不要叫我開開關關呢(加熱後斷電~利用餘溫使用)
3.是否AC0.06V為感溫線的正常輸出,我若把感溫線線接地~會發生什麼事呢?

不要叫我送修~這台是跟台中那個賣家買的,還在保固期也愛理不理的~@@"~

以上麻煩各位前輩了~萬分感謝~

楼主:
謝謝~
目前好像跟那休眠開關有關係,因為我買的是有帶休眠功能的,目前正在查烙鐵第3隻腳進去是做什麼的~

楼主:
打開檢查的結果,令人咋舌
新手建議不要買這台~
老手會修理的,喜歡玩的可以買~
現在擁有的看一下內部接地吧~除了看那焊的接點(鎖在螺絲上那部份)接地PCB的背面一定要看~
靠~那是什麼接地~弄一弄後接近0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開檢查的結果,令人咋舌
新手建議不要買這台~
老手會修理的,喜歡玩的可以買~

其實你如果看過大陸的東西內部,和日製或其它知名牌子後就知道一分錢一分貨,買大陸的東西比較容易有奇奇怪怪的問題,如果預算夠可以買HAKKO 或GOOT或JBC,WELLER這些大廠的東西,不會讓你在真的要用時故障跳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如果看過大陸的東西內部,和日製或其它知名牌子後就知道一分錢一分貨,買大陸的東西比較容易有奇奇怪 ...

這台只是在家偶爾做做實驗用的啦~沒有摳摳買HAKKO 或GOOT或JBC,WELLER這些大廠的東西放家裡啦~
只是這台明明就有做接地~焊在O型端子並鎖在內部螺絲上,但鎖在那裡根本一點作用也沒有,鎖在去偶電容旁,也沒有跟去偶電容短路~所以接地沒有作用~只是接好玩跟兼好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只是在家偶爾做做實驗用的啦~沒有摳摳買HAKKO 或GOOT或JBC,WELLER這些大廠的東西放家裡啦~
只是這 ...

只是這台明明就有做接地~焊在O型端子並鎖在內部螺絲上,但鎖在那裡根本一點作用也沒有,那只能說是看起來安心的,但用起來不放心丫,對岸便宜的東西就是這樣,我也有買過大陸的可調電供,拆開後一看真的很像學生時代焊接的成果,焊的東倒西歪.焊點真的好慘n_033|,最後我還是把所有焊點都重焊過一次,從此之後我買可調電供都只買台灣的n_116|

网友:
店家的服務和態度也是購買的考慮因素

楼主:
雖然烙鐵那邊搞好了~但一接上熱風槍,烙鐵頭那邊就會有約AC0.1V~0.4V
沒看過這種的~
一拔掉就沒有~

照片那線路(紅線)一端到底下焊點經過PCB跟烙鐵的第3支腳短路,另一邊串一個電容到經過PCB到熱風槍的開關<--懷疑是這段的問題

我的問題可能就出在~圖片上的電容(紅框那顆)那顆我這台沒有~
(借一下Z大的圖)
我的怎麼沒有這顆電容~有前輩知道這顆電容是多大的嗎?(紅框那顆)

那電容焊的位置剛好是S3F9454的第1隻腳跟第19隻腳

S3F9454

S3F9454

借一下Z大的圖~我的怎麼沒有這顆電容~有前輩知道這顆電容是多大的嗎?(紅框那顆) ... ... ... ... ... ... . ...

借一下Z大的圖~我的怎麼沒有這顆電容~有前輩知道這顆電容是多大的嗎?(紅框那顆)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