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C5D 螢幕直線條XR板零件J637場效應管求救

楼主(2014-04-25):
LG 42PC5D  螢幕直線條(忘記拍)
拆機後發現 XR板場效應管一顆J637短路
網路找不到零件不知道有沒有可以替用的
以下是J637的數據

否提供加工定制:是        品牌:SANYO/三洋
型号:J637
应用范围:功率        材料:锗(Ge)        极性:NPN型
击穿电压VCBO:30(V)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30(A)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78(W)
截止频率fT:78(MHz)         结构:平面型        封装形式:DIP/SMD

网友:
有解焊下來量嗎?!

楼主:
有解焊下來了,你有嗎

楼主:
正常的J637
第一張是正常的
第二張場效應管變電阻

5/4T;62K7J637

5/4T;62K7J637

故障的J637

故障的J637

网友:
偶沒有這顆,沒有42x4a的基板.....xd
會燒這顆可能面板會有問題,且不知您這台的故障狀況,是電源跳保護還是畫面沒了一半?

楼主:
已經換掉一顆stk795 813之後點亮螢幕後才發現直條紋又發現XR這塊的排線會燙手量到j637短路
請問一下有沒有可代用的npn 30v

楼主:
畫面少了3分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換掉一顆stk795 813之後點亮螢幕後才發現直條紋又發現XR這塊的排線會燙手量到j637短路
請問一下有沒有 ...

VCBO:30 V ???

http://www.sm0vpo.com/_pdf/2SJ/2SJ637.pdf

FYI (不確定 D S  pin ouput 請自己確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92886835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r5410pbf.pdf

內阻較高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289593858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r9120npbf.pdf

------------------------------------------------
IC107  TND312S

http://datasheet.iiic.cc/sanyo/TND312S-TL-E.pdf

楼主:
我查查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