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響尾蛇spd-350ws輔助電路的ZD1是幾伏的?

楼主(2014-04-25):
最近練習修ATX電源,遇到的是響尾蛇spd-350ws,沒有5VSB輸出,發現輔助電路的MOS-FET STF2HNK60Z及ZD1都掛了,看不出ZD是幾伏的,請問友人知道嗎?另外STF2HNK60Z能用FS3KM替代嗎?

网友:
你好~~您發帖尋找解決之道,給您建議一下~順便拍個照片加上文字敘述,這樣能幫您的人才有個依據教您喔^^~~

楼主:
謝謝指導,附上圖檔,請協助,謝謝!

网友A:
拆下拍一張看看 ,順便量測一下好壞 ,

网友A:
貌似 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拍一張看看 ,順便量測一下好壞 ,

他已經死了,而且是斷成兩截,拿著放大鏡看都看不出啥,所以才發帖求助。猜想是18v的積納,但又不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1N4148

可能是積納,因為板子上是標ZD01,如果4148應該會標D01。

网友B:
猜想是18v的積納----------------那就換看看

那是限制MOS-FET 最高偏壓---------------

所以會一起壞

順便查5VSB輸出電容有沒有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想是18v的積納----------------那就換看看

那是限制MOS-FET 最高偏壓---------------

謝謝大大的建議,下星期抽空換換看。
會不會炸MOS出火花?我是新手請包涵!

楼主:
今天裝上FS3KM跟18V稽納,然後送電。
風扇轉了幾下就聽到”鞭炮”一聲,然後就安安靜靜。
結果FS3KM爆斷G腳,18V稽納也死了。。
前輩請指點,菜鳥繼續摸索。。。

网友C:
是不是還有哪裡有短路呀?

网友D:
看一下DATA  應該會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還有哪裡有短路呀?

我會努力找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DATA  應該會有答案!!

謝謝兩津兄提醒,我決定把data印出來逐項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DATA  應該會有答案!!

前輩晚安:
我找出兩顆mos的data,糗大了,看懂的沒幾樣。
                       VDS    VGS     ID    PD       Rds
STF2HNK60Z     600V    30V     2A   20W    4.4歐姆
FS3KM             800V    30V     3A    30W    2.5歐姆
我之前就看了這幾樣,覺得好像FS3KM應該可以勝任,結果把他冤死了。
是VGS(th)嗎?菜鳥半路出家,基礎不好,不知道替換的注意事項,請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晚安:
我找出兩顆mos的data,糗大了,看懂的沒幾樣。
                       VDS    VGS     ID    ...

我看DATA後   認為是用4.6V-6V的ZD,其他前輩不知有沒其他想法的???

网友E:
前人走過的路 , 緻過的學費 !!

如果你想再走過一次 , 再多繳一些學費 !!

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晚安:
我找出兩顆mos的data,糗大了,看懂的沒幾樣。
                       VDS    VGS     ID    ...

RDS 部分 替換可能會有問題!!

网友:
建議也查一下5VSB的震蕩電路.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繼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人走過的路 , 緻過的學費 !!

如果你想再走過一次 , 再多繳一些學費 !!

jeanshyen前輩好:
      前輩們的血淚經驗,當然要努力記取。不過瞎忙了這幾天,仍沒弄清楚前輩所指的是啥?
究竟是元件替代的血淚經驗?還是維修程序失誤的血淚經驗?不知前輩是否可以告知是哪方面?
前輩們的留言是在哪個區塊的文章?電源?螢幕?音響?謝謝指導。

网友:
[電源維修實例] 裡面全是寶 ~~

不知你看了幾篇 !!!

网友F:
我何你有一樣的問題機板相同但我的是蛇吞象300W我換2N60F,18V稽納(1N4148)都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何你有一樣的問題機板相同但我的是蛇吞象300W我換2N60F,18V稽納(1N4148)都無用 ...

我覺得STP2NC60FP應該可以替代。
另外1N4148是快速二極體不是稽納,這個需要注意。
因為我的那顆元件斷裂,所以看不出型號,但板子上是標示為ZD1,所以猜他是稽納。
你的那顆元件看得出型號嗎?

网友(2014-05-26):
我的zd1也是斷裂看不到

网友:
zd1這樣編號一定是稽納

看看

看看

网友G:
其他地方應該還是有短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裝上FS3KM跟18V稽納,然後送電。
風扇轉了幾下就聽到”鞭炮”一聲,然後就安安靜靜。
結果FS3KM爆斷G腳 ...

光藕壞會炸那顆變壓器前的驅動晶體
連帶附近的電阻也須檢查一下
不知道這顆power有沒有1次測的管理ic
如果有資料找出來量一下vcc對地~阻抗
如果太小~可判ic可能掛掉~
相對如果無限大也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他地方應該還是有短路~

感謝提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藕壞會炸那顆變壓器前的驅動晶體
連帶附近的電阻也須檢查一下
不知道這顆power有沒有1次測的管理ic

這顆應算低價版的PSU,一次測沒有管理IC。
光耦合IC還沒拆測。但有找到MOS G腳的控制晶體C945死了(BE斷路)。
以maxcar大大的電路而言,如果 Q6 BE斷路,有可能導致Q3 MOS爆裂嗎?謝謝!

网友I:
假設Q6 只是BE 斷路,那就不能有郊控制Q3 導通率和截止. 會否爆裂還得看看其它的參數,但很大機會他不爆,那就別的爆了.

网友J:
MOS要炸不簡單 要用到電瓶的阿 而且不是DS 居然是G

沿著整個G級看一次吧
建議用放大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設Q6 只是BE 斷路,那就不能有郊控制Q3 導通率和截止. 會否爆裂還得看看其它的參數,但很大機會他不爆,那就 ...

謝謝指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S要炸不簡單 要用到電瓶的阿 而且不是DS 居然是G

沿著整個G級看一次吧

感謝大大指導:
原來要炸MOS不容易啊,我竟炸了1顆
這次一定用放大鏡好好的找找,不敢再輕易送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原來要炸MOS不容易啊,我竟炸了1顆
這次一定用放大鏡好好的找找,不敢再輕易送電了。 ...

其實5vsb 沒多小元件,把炸了的先拆下來,再檢查剩下的東西. 應該很快找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實5vsb 沒多小元件,把炸了的先拆下來,再檢查剩下的東西. 應該很快找出問題. ...

收到,謝謝指點

楼主:
小弟把5VSB變壓器一次側元件包括電阻電容二極體光偶量測一次,好像沒問題。
所以把ZD1裝上18V,MOS裝上代用的IRF830(耐壓500v,原mos是600v),
功率晶體13009沒裝,交流略過第一級EMI,直接從2級輸入。
嗯,送電-->爆七-->斷電
火大,再送電-->噗七-->斷電

檢查災情:
IRF830 G腳爆斷
0.75歐姆(S腳電阻) 斷路
150歐姆(G腳到C945 B腳電阻) 斷路
ZD1    斷路
5VSB變壓器一次側焦痕
其餘元件量測OK,5VSB變壓器一次側阻抗0.2與0.5歐姆
************************************************
怪了,5VSB變壓器一次側焦痕應該是旁邊的兩顆耐高壓快速二極體造成的啊,
怎麼拆下用電錶量卻是OK的?那5VSB變壓器一次側焦痕式怎麼產生的???

這裡應是高頻高壓區,我的量測是否不合理呢?
電容,二極體真的拆下量沒問題,就真的是好的嗎?

前輩們,是否可以解惑,謝謝!

楼主:
附上近似的電路圖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上近似的電路圖

你可能採到地雷了 ~~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採到地雷了 ~~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我也有懷疑那個變壓器,
只是量直流電阻知道沒斷路,但卻不知合理的直流阻抗是多少,
而且直流阻抗ok也不代表交流阻抗就正確,沒東西試,先放著囉!
再次感謝大大的指導,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我也有懷疑那個變壓器,
只是量直流電組知道沒斷路,但卻不知合理的直流阻抗式多少 ...

簡易晶體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這個你没跟到有點可惜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簡易晶體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65-1-1.html

這樣的好工具沒能買到,確實可惜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上近似的電路圖

你先把高壓區的所有零件全拆測 !!

線囤 (變壓器) 先取下不裝, 確定所有零件正常後裝上 , 送電試試 ~~

正常的話應該不會爆了 ~~

那麼這個 變壓器 故障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

我記得沒 屋頂 的拍賣好像有 ~ 但不知合不合適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把高壓區的所有零件全拆測 !!

線囤 (變壓器) 先取下不裝, 確定所有零件正常後裝上 , 送電試試 ~~

謝謝前輩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