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電容替代 請教選擇

楼主(2014-04-25):
兩塊主機版(775 478腳位) 有3種規格找不到一樣的

請教1還是2 較適合穩定 謝謝

1800uf 6.3V *2
1000uf 6.3V 21
1500uf 6.3v *4

1.
CHEMICON  (KZH) 1800UF 25V                                *2
RUBYCON  (YXG) 1000uF 10V ±20% 105℃ 長壽命   *21
CHEMICON  (KZH) 1500uF 10V  ±20% 105℃ 長壽命 *4

2.
RUBYCON  (MBZ) 3300uF 6.3V  ±20% 105℃          *2
CHEMICON (KY) 1200uF 6.3V  ±20% 105℃ 長壽命 *21
CHEMICON  (KZH) 1500uF 10V ±20% 105℃ 長壽命 *4

网友A:
我會這樣用
1500/1800UF    >>>RUBYCON  (MBZ) 3300uF 6.3V  ±20% 105℃          *2
1000UF            >>>CHEMICON (KY) 1200uF 6.3V  ±20% 105℃ 長壽命 *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這樣用
1500/1800UF    >>>RUBYCON  (MBZ) 3300uF 6.3V  ±20% 105℃          *2
1000UF            > ...

( CHEMICON ) 8*20mm (KZH) 1500uF  10V ±20% 105℃ 長壽命
( RUBYCON ) 10*23mm (MBZ) 3300uF 6.3V  ±20% 105℃

3300uF 6.3V 寬了點會裝不下

1500uF  6.3V->1500uF  10V 可以嗎?

网友:
小弟不才V不是要一樣嗎?uF可以大不能小

网友:
買一樣的規格不就好唄~~建議不要買 TEMPO的電容~~你應該費心的是如何換電容而不會傷到主板~~

网友:
更換用在主機板上頭的電容時....
1.耐電壓規格只可以比原來的大,不可以小!....如6.3V~1500uf的可以用10V的代,
只能比6.3V高不可以低!!..另外要注意電容的尺寸(直徑與高度),某些同容量的電容
其直徑有粗細不同,只要放得下就不成問題.....

2.容量最好買一樣的,如果店家缺料可以選大一點的(大一階),別用大太多的...
當然容量也不可以比原來小的......

3.確認該電容器安裝於電路上時是一隻腳接地的,主機板大多是濾波電容,在電
路上呈現正極與負極安裝...如果一腳不是GND那代表不是濾波電容,不能亂換規
格。

在主機板上的電容大多用於濾波電路上,主要是撫平雜訊使電壓平穩,要求低ESR
特性,像NCC電容某些型號的產品就有針對這方面推出對應產品。然後能買日系的
就買日系的,材料行不知道你買來做啥用,他們可能一個規格有多種品項可選,若
可以挑就盡量選擇日系廠商的產品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