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t220g 改LED燈+電視公版

楼主(2014-04-25):
samsung t220g 故障   一直找不到問題點
面板 型號 ltm220m1-l01

今天  無聊  把它改一改  又有一台 螢幕可用

再來等有空  再來裝外殼 +挖洞

楼主:
組裝起來~~後面2隻銀色  是喇叭

因為位子的關係   先把它放螢幕 後方  到時分開 放螢幕2旁  應該滿不錯看 ~^^

网友A:
荒大~重點是裡面配線佈置及改裝後背面美觀與否~口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兩燈管?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荒大~重點是裡面配線佈置及改裝後背面美觀與否~口以分享一下嗎?

風嵐  裡面線已經組裝起來  我就不拆了
電視公版  LED點燈板  我都是在鐵框中 磚上小洞  用電腦主機鎖主機板機殼跟主機板之間螺絲
固定順便可以保持公版跟鐵板的距離

因為一開始 也找不到~小喇叭 所以就拉出線 用AV線外接喇叭

背後挖的並不好看  只是想說能用就好 所以就亂挖了

网友B:
哇,改好大喔.
改24吋以上的有Full HD才有價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改好大喔.
改24吋以上的有Full HD才有價值吧.

這台已經躺在衣櫃上 快一年了
才想說 不如拿來惡搞好了 這台一年前 回收場 買回 也不知道面板到底是好是壞 因為一直查不到原因
所以 就給他 改看看  順便想知道 面板 有沒有問題 有的話就打算再丟回收場了 不然一直擺在衣櫃上
要丟又不忍..要修..又找不到問題....

网友A:
改公板對我來說~真的事一件很累人的事~這台T220G我好像有3台~畫面故障問題都時好時壞很頭痛~就怕是面板問題~不然改成電視蠻好的~因為外型不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公板對我來說~真的事一件很累人的事~這台T220G我好像有3台~畫面故障問題都時好時壞很頭痛~就怕是面板問題 ...

小螢幕改應該比較不頭痛~_~
反正 就當嘗試看看  壞了就壞了  一直不敢動 ~就一直卡關在原點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