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am多重故障 +吃飽太閒維修實例

楼主(2014-04-25):
今天太閒沒工作,找了張手邊p5kpl-am來練修,本想說電路問題就修,結果還是換了南橋...有夠不符c/p值...

可上電、但不跑碼,4條 "幹"  ..是槓拉,且復位燈常亮 (表示全板沒rst,這個好修^^)

在測量各點電壓後,發現沒有VTT電壓,此VTT電壓是由as358運放來控制2顆mos輸出1.25v,在實際量運放1pin時並沒有電壓輸出
難怪沒有vtt

往前查條件,2pin和3pin電壓都怪怪的...
在往前查3pin電壓由何而來

在運放旁邊跑線 ,發現和3pin相連的一個電阻好像掉了...一邊是0.6v而另一邊 有3.3 v,網上找了相關資料後先補上一顆1k電阻

再量vtt的mos就有1.25v了^^
再次上機,結果還是不開,測量沒有vcore...XD(過程有點省略)
查到vcore ic 無en電壓,跑線後發現vtt經由一顆2極體送到en腳,一邊有正常1.25v,一邊則為0.6v
拆下2極體換一個
再上電,有vcore了,但竟跑"df" ...什麼代碼啊...XD,天啊那麼多問題...

在測完時脈、和復位等電壓後,並確定cpu得到復位,這時pcr以檢查完畢(過程省略,pigoo裡有很多相關文章)
在無頭緒時,突然看到診斷卡rst燈會再閃一下,又自已reset一次,仔細再看,固定一段時間就會自動reset,....往南橋方向查起,這時我先觀察南橋溫度,又有高溫但不至於燙手,再重壓後有反應了,診斷卡會跳df->d0.....
最後作橋 ...
再來一定要跑碼了=,=#  再不跑就賞你鐵槌

再裝個w7測試,終於修好...  有夠不划算,只是下次客人進門若主板壞,我可以有備品快速完修^^

网友:
好專業的維修好文

网友:
另外請教,這張RESET燈長亮,

若是不亮可以朝哪個方向查????    我是懷疑南僑的問題???

網路晶片發燙,供電MOS 也燙,都拆了,還是沒RESET訊號???

楼主:
您好,我的卡常亮為沒有rst,您的若為不亮,開機有閃一下就滅嗎?

网友:
詳細說明~~感謝分享

网友A:
報告,

請教一下,那個 80 port card 上的靜電袋~表面那些黑線是有阻值的耶~
這樣安全嗎?
一般不是不會用有導電的東西,用靜電袋包起來嗎?

謝謝。

网友B:
厲害的維修
我也有這一張神板   時脈超級快 分針當秒針跑  網路也說這一張同問題無解..磐石公司也是回修收800 然後換一張良品[ 不保證是好的 ]  進WIN7速度用雙核心比 I 7還快 ...XP執行是正常...
進WIN7的轉圈圈游標是快速  像是影片快轉那樣...給過外面修主機板公司也說沒遇過[ 換I/O 刷BIOS 換時脈IC ] 就是不敢換南橋...怕多做多錯 怕收不到費用....所以 一張好好的板子  靜靜在角落邊~~等待~~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

請教一下,那個 80 port card 上的靜電袋~表面那些黑線是有阻值的耶~

@@真的嗎?這我不知道,我只想說每次工作手都髒髒的,就順手拿來包,只是我裡面還有一層原來包的透明膠帶.時間久了倒也沒事,謝謝jojoling大,這回長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的維修
我也有這一張神板   時脈超級快 分針當秒針跑  網路也說這一張同問題無解..磐石公司也是回修收 ...

這板換南橋是真的不划算了,難怪外面的維修也退修。這片我還碰過一個神問題,就是系統怎麼都裝不起來,會在分割完硬碟後就死機...最後也是南橋問題

网友C:
這維修也太專業了吧~   順道問一下顯卡插槽後面凸出的那段有擋到南橋上方,這樣風槍加熱時不是會卡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維修也太專業了吧~   順道問一下顯卡插槽後面凸出的那段有擋到南橋上方,這樣風槍加熱時不是會卡到嗎?

不會啊,換小一點的風嘴剛好閃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