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蚊拍零件

楼主(2014-04-25):
冰了一年沒用~
結果~電池漏液腐蝕了

清潔和補焊線路

電路板正面零件<<壞掉的已經拆下

壞掉的~零件 << H SD 965 7L  (板上有線路圖~這顆也可以用C941嗎?)

壞成這樣也可以測到~

請問這顆可以用嗎?

本來已經修好了~用幾下就沒電換上18650的鋰電~用一星期後又壞了~

网友:
基本上這個用碳鋅電池就可以了~用18650可能是因為電流過大又燒了...?

网友:
你在 EC 之間並上一個1N4007, 正極接地
看看965還會不會容易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這個用碳氫電池就可以了~用18650可能是因為電流過大又燒了...?

是鎳鎘電池嗎?

一般充電補蚊拍裡面好像是兩顆串連的電池,

那兩顆容量是多大的?

另外可以用手機充電座來充鎳氫??

這樣只要柄裡面加入電池和接頭

沒電時直接插旅充即可充電,有人試過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鎳鎘電池嗎?

一般充電補蚊拍裡面好像是兩顆串連的電池,

字誤~應為碳鋅電池~
至於直接用旅充充電....應該不太可行~因為要看旅充的電流而且沒有保護...電池可能會過熱

http://www.holtek.com.tw/chinese/tech/appnote/uc/pdf/ha0097t.pdf   <<<充電器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誤~應為碳鋅電池~
至於直接用旅充充電....應該不太可行~因為要看旅充的電流而且沒有保護...電池可能會 ...

對喔!鋰電池都有過充電路保護...

不過我拆開充電式電蚊拍,發現裡面的充電電路好像沒那麼複雜??

网友C:
這個我常常拿去電同學呢n_093|

965燒毀的條件是 連續電擊 在他還沒對高壓電容充電好就放電 那時打回去的反電動勢就可以讓他裂開了
可以考慮加大 要用hfe一樣的 頻率一樣的 電壓電流更大的

鋰電池本身沒有保護一定要靠DW01+8025

充電式電蚊拍裡面大多是2槽鉛酸電池 4V
充電電路是 容抗降壓電路+整流

网友D:
2SC941  電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我常常拿去電同學呢

965燒毀的條件是 連續電擊 在他還沒對高壓電容充電好就放電 那時打回去的 ...

原來是連續電擊的原因阿~看來改得太好用也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SC941  電流小很多

好資料感謝提供~

在廢料堆還找不到可以用的~

网友B:
代用的有2SD826 2SD9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用的有2SD826 2SD966

謝謝你提供的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用的有2SD826 2SD966

想請問這個是跟965依樣電流還是有比965還要來的大,
我是想找比965還要大電流的

网友:
原本使用普通干电池,现在楼大使用18650 Li-ion 电池,是不是电压过大造成过流烧毁晶体管啊。
一般普通干电池最高电压才3.2V(两节),如果18650充足电后,要近4V!这时可以在供电回路里串上一个结压0.7V左右的整流二极管进行降压后使用看看。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在供电回路接入类似LT1117那样的LDO稳压IC进行降压到3.3V后,再看看效果(只是LT1117的输出电流只有800mA,而且输入电压必须≥4.75V,不适用18650的降压稳压,因此这只是个举例而已)。

网友:
我家也有一個電蚊拍壞了
我測量可能是像版大一樣那顆電晶體IC壞掉了
目前還沒拆下來檢測

网友:
這一個電路板很不錯的, 我也是改用18650鋰電池, 在一次電擊大蟑螂之後, 2SD965就掛了, 找了PANASONIC 原廠2SD965來用,順便改電螞蟻的工具, 這二天電擊數千下, 還有直接對鐵板連續電擊, 2SD965 都頭好壯壯

http://youtu.be/dtfd7TCVZrA

http://youtu.be/rLEIifH6wAc

网友:
  你真強!!    該叫你一聲      阿妮奇

18650  3.7V  基準電壓

充飽電可以到4.2V,

電蚊拍用3V電壓,你用18650沒做穩壓到3V,當然又燒嚕!!

网友:
要不就是反電動勢在搞鬼
可以考慮加PFC用的nS級二極體

如果在次級有1KV 那初級也會有1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