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EW243血壓計無法二次加壓

楼主(2014-04-25):
正常
開機之後會直接加壓到150
然後慢慢消氣並測量

如果有高血壓的人
加壓到150之後
會再加壓到170~200
然後慢慢消氣並測量

現在
如果是正常血壓
加到150後可以正常測量

但是高血壓的人
要再加壓的時候
馬達沒反應
所以數字歸零並當機

煩請高手給個指點

网友A:
多是漏氣
查環保橡膠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是漏氣
查環保橡膠先~

P大看來第一段加壓是正常的~故障點出現在第二段所以應該沒有漏氣問題

有可能是壓力傳感器FPN3-05G偵測第二段壓力時的問題?不過也要先找到規格書....

電池有換新過嗎?

网友C:
報告 popcon大~

馬達卡住了嗎?~MCU以為狀況不對就自己重啟了~
量一下馬達在打氣是怎麼打氣的~圖上是不是那2條黃綠的線?
是一般的送電打氣嗎?無動作的時後,是有電還是沒電啊?需要量一下~

网友D:
我認為是漏氣~~~

我玩過這麼多台數位血壓計都嘛是一次加壓到位,然後測量~

二次加壓代表壓力有問題.....機器會補壓一次

看手幣套有無問題、機體內塑膠軟管接頭....有時候用久了管子
被撐大處鬆了會漏氣..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回應,
回到老家的時候再拿肥皂水試試是否漏氣
或是其他經體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大看來第一段加壓是正常的~故障點出現在第二段所以應該沒有漏氣問題

有可能是壓力傳感器FPN3-05G偵測第 ...

家庭用血壓計比不上醫院等級
感覺家庭用血壓計就像"一顆燈泡的陰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報告 popcon大~

馬達卡住了嗎?~MCU以為狀況不對就自己重啟了~

嗯!對呀! 馬達的逆止閥CHECK VALVE也容易變形卡垢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對呀! 馬達的逆止閥CHECK VALVE也容易變形卡垢說~

如果2次加壓,那2條線有送電到馬達的話,板子就不用看了,沒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認為是漏氣~~~

我玩過這麼多台數位血壓計都嘛是一次加壓到位,然後測量~

有時候補第二次壓力會是因為沒有偵測到血管的收縮脈動才會再補上壓力
不一定是壓力有問題~

這是找到網友寫的教材~

水銀血壓計(Sphygmomanometer):
其原理使用氣囊壓脈袋綁在手臂上加壓充氣,使得壓力將動脈擠壓達到完全阻止血液的流動,接下來緩慢的洩放氣囊壓力,當氣囊壓力稍低於血管內的壓力時,血壓的壓力會將血管撐開一點形成小通道(如下圖),此時的血液會以噴射方式通過,此時以聽診器(貼著血管上方手臂)可以聽到血液噴射及亂流所合成的微小聲音,為了紀念柯羅特克夫(N.S. Korotkoff)的發現,稱為柯羅特克夫音(Korotkoff sounds),此時此時觀察水銀壓力計數值稱為收縮壓點,當逐漸洩放壓力使得血管通道恢復正常,此時噴射效應逐漸消失,此時觀察水銀壓力計數值稱為舒張壓點,此方式簡稱為柯式音測量法。

共振法血壓計(Oscillation method)或稱震盪法:
其原理也使用氣囊充氣擠壓動脈達到完全阻止血液流動再慢慢洩壓,在這過程中使用壓力感測器偵測氣囊上的氣壓與微小脈動,經實驗證明氣囊壓力的最大脈動振幅所對應的壓力值等於平均動脈壓(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之後隨著壓力下降噴射效應漸小使得脈動振幅漸小,經過臨床統計測得當氣囊內壓力最大振幅(MAP為中心,往前找出振幅約最大振幅的50%,此信號相當於收縮壓(如下圖),再以最大振幅往後找出75%約為舒張壓。
由於此方式會受到較多的限制(比如心律不整、躁動不安等),雖然此方式產生的誤差較大,但是因為設計上較為便利,因此近代的電子血壓計都使用使方式。

PS.同事都還是喜歡用水銀的來量血壓因為比較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補第二次壓力會是因為沒有偵測到血管的收縮脈動才會再補上壓力
不一定是壓力有問題~

"有時候補第二次壓力會是因為沒有偵測到血管的收縮脈動才會再補上壓力"

會不會是顛倒?  是在該壓力下,還偵測得到血管有流動音,所以判定還未到收縮壓壓力點
又死命的加壓

我自己在家裡使用電子血壓計,有時候會碰到這情況,也就是二次加壓,手超痛的啊

通常量程,電子血壓計會直接加壓到160左右,然後往下掉,直到出現柯羅特克夫音(Korotkoff sounds)
這時候觀察血壓計顯示心跳的符號,該心形符號會開始跳動,這時候的顯示血壓差不多就是收縮壓
直到舒張壓量出,快速放氣,顯示該次血壓及心跳

二次加壓的發生機會,我個人的猜測是
1.心跳不是很穩定的狀態,所以血壓浮動較大
2.突然的改變呼吸頻率,快速吸氣或是深呼吸,這個也會影響血壓值
3.手臂有移動

网友:
血壓計 漏氣 維修 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