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EXCEL DT9205A 2.3代 差異詢問?

楼主(2014-04-25):
EXCEL DT9205A 2.3代
差在有無
DH功能
3代沒有
請問DH功能差別在哪呢
選第三代比較好嗎
價錢差50左右 謝謝

网友:
DATA HOLD,就是把目前電表讀值固定下來方便讀取

网友A:
我有一台~
印象中有一代是可以量測電容值比較高?但廢掉電晶體
有一代是有電晶體~但電容只到200UF~
其他差異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印象中有一代是可以量測電容值比較高?但廢掉電晶體
有一代是有電晶體~但電容只到200UF~

請問容質大於200uf 就無法測量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容質大於200uf 就無法測量了嗎?

基本上是這樣!沒實際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這樣!沒實際測試

網路上看到的方法 不知可以嗎???

請教大大教學 謝謝

用三代電表

不管是數位電錶或傳統式三用錶,測試電容均有很多方法,僅就貴問如何充電 或放電量測是否正常回答
1.利用數位式三用電錶的電阻檔,x10檔,紅棒接電容正極,黑棒接負極,剛開始會有電阻讀值跳動,約五秒後讀值為無限大,該電容還堪用,如果超過十秒還有電阻讀值,則表示該電容漏電嚴重,可利用充電方式試圖修復,如測量的剛開始,沒有電阻讀值跳動或阻值很大,表示容量已嚴重便小,不堪使用囉!
2.另可以利用外加電源 ,數位式三用電錶用直流電壓檔,紅棒接電容正極,黑棒接負極,取一5V直流電源,負電接電容負極,正電串接一隻1K歐姆電阻接電容正極,約3.3秒(3300uFx1KR=3.3sec)電壓值在3.5V,約6.6秒電壓值在5V,表示一切正常
3.電壓升太快,表示電容量衰退變小了,電壓升不到5V,表示電容有漏電了,讓它繼續充電,電壓已可升到5V,表示電容漏電現象已好轉,將電容兩端短路放電後重測,如能符闔第2點的狀況,表示電容已修復

网友:
這是二代~你看電容檔最大只到220UF!!~右上角沒有可量測電晶體~六個洞
三代可上2000UF~右上角沒六個洞

一代~二代~三代!我也忘了!但我覺得你應該是!你的需求??並非哪一代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