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 GFG-813 FUNCTION GENERATOR 檢修完成--軟柿子好吃!

楼主(2014-04-26):
拜讀了前輩關於 GFG-813 的討論,都一致指向電容的問題,
所以在上電測試時量測了鉭質電容,發覺多數有短路現象,
因此將全部的鉭質電容以較高耐壓的電解電容更換,
換後再檢查,不再有短路現象,上電測試,波形漂亮!
可以上工作台正式服役了,檢到軟的!

在此特別感謝 et1109 大大的無私分享!

网友:
正旋波波型看起來挺不錯的.恭喜又獲得一部維修的好幫手.

楼主:
再補上幾張圖片供參考

^三角波,1Khz

^10Khz 三角波

^1Khz 方波

^方波 10Khz

^方波 100Khz ,出現振鈴

^方波 1Mhz,振鈴更明顯,counter 出現 over

^按下 gate select 消除 over counting error

結論:
方波的振鈴現象應是使用一般的同軸線,若用測試棒並作校準微調應可改善。

這台高齡多功能函數產器,經過這麼多年,整修後性能雖比不上現今市售的主力產品,
但是功能都夠用了,若能穩定地工作,也算是非常超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補上幾張圖片供參考

又一台修好可用真棒丫

网友:
修好一臺-地球更乾淨--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補上幾張圖片供參考

五燈大你那台示波器是iwatsu 100M還是200M的?這台示波器也是不錯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燈大你那台示波器是iwatsu 100M還是200M的?這台示波器也是不錯用喔

是100M,不錯用!
這得要感謝 minyau 提供的好物!

网友:
五燈大師:

看到您的正旋波波型.....整個人就都....爽起來了!!!

真希望...我這台修復後.....也能有這樣的...波波n_040|

网友:
超值得..看了多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