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有電烙鐵外熱鎳烙電熱絲的結構解剖圖?

楼主(2014-04-26):
網路上有稍微搜了一圈,不過都沒找到相關的圖!
像那種熱風槍的、一般電鍋的、熱水器的,其發熱絲都纏繞在陶瓷外框外圍,很容易一目了然!

可是電烙鐵外熱鎳烙電熱絲看起來似乎是包捲著雲母片等隔熱絕緣物質,不容易看出他是怎麼造成的!

雖然現在的電烙鐵外熱鎳烙電熱絲算是很低階或說是不流行的產品,不過還是處處可見這些低價產品。

想說了解一下這類外熱式發熱芯的組成結構也是小有趣味!

類似下面的這張外熱式發熱芯外觀圖是到處可見!將其攤開或解剖分析圖就不常見。
另外從外觀就可看到的那些捲成螺旋狀的金屬線圈是甚麼名稱?甚麼物質?

网友:
這東西有五層
最外圍那層是纏繞在雲母紙上的金屬絲 固定住雲母紙用的
第二層就是雲母紙 雲母特性是 絕緣 耐熱
再來就是鎳鉻絲 纏繞在雲母紙上 基本上是一種電阻 專門發熱 有熱就能融錫
又一層雲母紙
最後就是金屬管 烙鐵頭就是放在這

楼主:
這東西有五層
1.最外圍那層是纏繞在雲母紙上的金屬絲 固定住雲母紙用的
2.第二層就是雲母紙 雲母特性是 絕緣 耐熱
3.再來就是鎳鉻絲 纏繞在雲母紙上 基本上是一種電阻 專門發熱 有熱就能融錫
4.又一層雲母紙
5.最後就是金屬管 烙鐵頭就是放在這

雲母紙是較透明很易脆的那種麼?

一般常看到的外熱式發熱芯上好像有兩種像紙的介質,
一種是易脆透明的,應該是雲母,
好像還有一層是不透明的,比較不易脆的,不知道那是甚麼?

以前到材料行看到雲母片(分不清是雲母還是石英),好像還有分甚麼絕緣型(不怎麼耐熱隔熱的),耐熱型(絕緣性能不怎麼好的,印像中還說是導電),當時看到霧殺殺!

對外熱型電烙鐵的改造想法是(從電烙鐵的最外層說起)
0. 最外層固定在手柄上的金屬套筒
*. 金屬套筒內部和發熱芯最外部之間捲上一層雲母(絕緣耐熱隔熱)或雲母膠帶。
    作法大概就是在發熱芯的最外部直接以雲母膠帶纏繞,或用雲母紙捲發熱芯之後再用耐熱膠帶固定雲母紙,目的是想讓原本很容易生鏽斷裂用來固定原有發熱芯上雲母紙的金屬線不那麼容易生鏽,並且讓發熱芯產生的熱減少外導到最外層的套筒,並多一次絕緣保護。
1.最外圍那層是纏繞在雲母紙上的金屬絲 固定住雲母紙用的
2.第二層就是雲母紙 雲母特性是 絕緣 耐熱
3.再來就是鎳鉻絲 纏繞在雲母紙上 基本上是一種電阻 專門發熱 有熱就能融錫
4.又一層雲母紙
5.最後就是金屬管 烙鐵頭就是放在這
* 這邊想在金屬管和烙鐵頭間捲上一層絕緣耐熱性高但不隔熱(隔熱性差)的物質,這好像也是雲母片能發揮功用,請問還有甚麼物質是有良好絕緣性、也耐高熱,但同時隔熱性不佳(原本想說是導熱性高,不過導熱性高的物質通常也是良好導體無法絕緣)。
作法大概就是在烙鐵頭上包在套管的這一部分捲上一層這種絕緣耐熱低隔熱性的物質。
6. 烙鐵頭

想達到的目的是
減少熱量外散(包含透過金屬護套管)
降低並絕緣透過金屬護套與發熱芯的接觸所可能發生的洩漏電
保護纏繞固定發熱芯的金屬線,減低生鏽的機會,並降低其生鏽後與護管接觸而斷裂的機會,與因此而產生的可能導漏電
減少發熱芯與烙鐵頭接觸所產生的導漏電

不知道這種想法可不可行?

希望能有較詳細的圖可看外熱心的內部構造。

网友A:
可行
市面上的外熱式烙鐵 材質多為雲母  因為便宜
你要用高級的材料做 也OK
隔熱用石棉布
最內層的套管改用陶瓷  導熱又高絕緣 電阻絲直接繞在上面就好

我跟你講一個小故事好了
當初在60年代太空競賽時
俄國人跟美國人都碰到了一個難題
在無重力環境上怎麼寫字
液體會受到內聚力作用 變成球狀像水銀一般
如果發生在筆管內 那就會斷墨
美國人為此特地研發出一種不會斷墨的筆   耗費鉅資
俄國人怎麼做呢

用鉛筆

用鉛筆一樣能寫出字 而且很便宜

一樣的事 用最簡單的達成就好
做太多 反而會成多餘  倒不如把改裝烙鐵的錢 省下來 去買一支 帶接地的烙鐵就不用擔心漏電了
金屬絲就算斷了也沒關西 因為他還有一個外套管 連接握柄的

隔熱要注意一點不能讓它發生  那就是熱量散不去那就會一直累積 溫度會過高
陶瓷管怕摔 怕用力 像玻璃一樣 會碎的

网友:
還有問題或是其他想法
可以盡量提出來
然後要回文直接按回覆就好
這樣才會有通知
等到你變厲害的時候記得要多幫人解問題
不要當看文不回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行
市面上的外熱式烙鐵 材質多為雲母  因為便宜
你要用高級的材料做 也OK

石棉布要注意耐溫~因為最高只耐290度
最好用玻璃纖維布(耐溫550)不然就是陶瓷纖維布(耐溫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棉布要注意耐溫~因為最高只耐290度
最好用玻璃纖維布(耐溫550)不然就是陶瓷纖維布(耐溫1200) ...

原來只有290度
我還以為很萬能呢

网友C:
岩棉
常溫下導熱係數0.029~0.046瓦/米·開,在600℃以下為0.111~0.145瓦/米·開,
不燃、不霉、不蛀。
按使用溫度分普通岩棉(小於900℃);高溫岩棉(大於900℃)。優質岩棉能耐1250~1400℃高溫。

也是 水耕 材料之一  有賣水草的水族館內常能見到 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市面上的外熱式烙鐵 材質多為雲母  因為便宜
你要用高級的材料做 也OK
帶接地的烙鐵就不用擔心漏電了

只知道大略是焊台之類的才有接地,一般的電烙鐵常都是兩孔扁的插座大概都沒接地!
烙鐵廠商大部分也不會顯示插頭的圖,標示的規格有時也不一定都會提到是否接地,所以有時候就會變得有點困難要怎麼去事先判斷哪支烙鐵是某有接地!

好像以前有摔過某全新名牌電烙鐵的陶瓷發熱芯,傻傻的敲幾下就沒了,印象不清楚了,不曉得是不是就全新Weller的烙鐵芯,好像被打罵得很慘?至少也被唸或笑了一陣子??這條斷芯事件從我們這論壇開始有人貼要不要團購weller開始我就一直在懷疑了,不過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了。不曉得天火棒要不要讓我敲看看會不會斷?
美國人為此特地研發出一種不會斷墨的筆   耗費鉅資
俄國人怎麼做呢

用鉛筆

印度片印度甚麼理工學院三個傻瓜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岩棉
常溫下導熱係數0.029~0.046瓦/米·開,在600℃以下為0.111~0.145瓦/米·開,
不燃、不霉、不蛀。

確實是不知道要到哪裡買 與 怎麼塞入烙鐵護管 或 怎麼將發熱芯與護套管塞到 岩棉 裡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知道大略是焊台之類的才有接地,一般的電烙鐵常都是兩孔扁的插座大概都沒接地!
烙鐵廠商大部分也不會顯 ...

直接到店裡面去看實物不就知不知道有無接地了

陶瓷發熱芯我也有弄斷過 在玩焊錫的時候不小心太用力了 斷了
之後我老爸騎車帶我去買新的發熱芯 路上他是邊騎邊念我n_065|

至於我就針對你的四點訴求直接做開示
1.減少熱量外散(包含透過金屬護套管)
2.降低並絕緣透過金屬護套與發熱芯的接觸所可能發生的洩漏電
3.保護纏繞固定發熱芯的金屬線,減低生鏽的機會,並降低其生鏽後與護管接觸而斷裂的機會,與因此而產生的可能導漏電
4.減少發熱芯與烙鐵頭接觸所產生的導漏電

1.在外面包上陶瓷纖維布
2.改用內熱式發熱芯 發熱芯材質要是陶瓷
3.內熱式沒這問題 外熱式固定金屬絲 我沒看過生鏽的 有的人一支能用20~50年 都還好好的
4.漏電用接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