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沒有電烙鐵內熱式陶瓷發熱芯的內部結構解剖圖?

楼主(2014-04-26):
這個電烙鐵內熱式陶瓷發熱芯也是在網上搜了一番,同樣沒找到相關資料和解剖圖。
烙鐵頭的結構是有少許圖片,不過可找得到的相關解說資料似乎不多。

對這類發熱芯有認識的網友也請提供資料解釋一下!謝謝!

网友A:
連結錯誤?標題"另外,......",較容易令人誤解.
這貼應是續帖,原帖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結錯誤?標題"另外,......",較容易令人誤解.
這貼應是續帖,原帖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95- ...

想說內熱式的與外熱式的發熱芯分開來討論!

另外還有甚麼高週波的、紅外線的,目前還沒接觸到這些東西所以就沒問!

同一帖混太多種不同發熱芯可能不利以後的搜尋與閱讀。

像這類發熱的元件或組件有甚麼專書或資料可參考?

我們這潭子裡好像這方面的資料不多哦?(別的地方好像也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說內熱式的與外熱式的發熱芯分開來討論!

另外還有甚麼高週波的、紅外線的,目前還沒接觸到這些東西所 ...

這個參考看看.
http://www.ck365.cn/baike/1/1519.html

网友B:
我有拆過
一種是空心陶瓷管 裡面放電熱絲跟電熱偶 之後再用不知名的灌入封裝
一種是實心陶瓷管外面塗佈石墨電熱絲跟不知名的感溫絲 外層再噴上一層陶瓷保護 HAKKO A1321

高週波就是利用外層線圈 發出電磁場 使內層金屬發熱  (把它想像成次級短路的變壓器)
紅外線就是一種帶有能量的光  所以能量互換 光能轉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拆過
一種是空心陶瓷管 裡面放電熱絲跟電熱偶 之後再用不知名的灌入封裝
一種是實心陶瓷管外面塗佈石墨 ...
一種是空心陶瓷管 裡面放電熱絲跟電熱偶 之後再用不知名的灌入封裝

你說的這種比較像是仿的1321麼?
一種是實心陶瓷管外面塗佈石墨電熱絲跟不知名的感溫絲 外層再噴上一層陶瓷保護 HAKKO A1321

這種像是Hakko原廠的陶瓷發熱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這種比較像是仿的1321麼?這種像是Hakko原廠的陶瓷發熱芯?

不是仿1321 兩個可差多了

那個就是原廠的

楼主:
那是不同時期或不同等級的產品?
1321的是實心陶瓷(固定作用?)外纏繞發熱絲,然後再套上空心陶瓷管(絕緣保護作用?)?
T12之類的才是在實心陶瓷上印(塗佈)電路、發熱絲和感溫電路,然後再噴上一層陶瓷絕緣保護,然後在依不同產品套上落鐵頭和不鏽鋼管固化?(T12這種落鐵頭芯合一的整體直徑好像是較小,使用上比較方便?)

以前陶瓷發熱芯的烙鐵設計讓落鐵頭變得比較粗用起來很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