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cd4017差不多功能,但只有4輸出的ic

楼主(2014-04-26):
最近在找這種ic。 請問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A:
應該沒有,是為了哪種特殊考量?縮小體積?

网友:
我只知道有 CD4510 或 7493 比較接近。

网友B:
cd4017 接成下圖這樣可不可以 (沒試過)
[SIMON 00:28 編輯] 我該這樣寫: cd4017 接成下圖這樣可不可以 符合樓主 [..只有4輸出..] 的需求

网友:
您所謂的.....只有4輸出的ic ....含意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4017 接成下圖這樣可不可以 (沒試過)

CD4017可以這樣用而且很常見,將MR (RESET) 跟 4  輸出接在一起,則每次計數到 4 就會復歸到 0 ,只會在0->1->2->3 循環。

早期的多段電子開關有些就是用4017做的,也是利用這種方式來控制段數,後來都改用401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4017 接成下圖這樣可不可以 (沒試過)

可以啦.

請看以下的電路圖,我是要隔離,所以加CR電路,正常像你那樣加就可以了:
2組10 Pins 示波器萬用電表多工選擇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啦.

請看以下的電路圖,我是要隔離,所以加CR電路,正常像你那樣加就可以了:

TO: scottwang / YSC
唉!!  我還在想說樓主 需求寫的[..只有4輸出..]  不是很清楚

想不到 我自己表達能力更鳥n_158|
  我該這樣寫:  ...這樣可不可以 符合樓主 [..只有4輸出..] 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scottwang / YSC
唉!!  我還在想說樓主 需求寫的[..只有4輸出..]  不是很清楚

他動作可能沒有那麼快了,沒說清楚只能猜一猜了,猜對了也沒獎 ... 自己給自己打賞 ...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scottwang / YSC
唉!!  我還在想說樓主 需求寫的[..只有4輸出..]  不是很清楚

呵呵~~看來是誤會SIMON兄的意思了,其實一開始也想這樣回覆,只是不了解為何需要4輸出?所以才想說是否為了IC體積,要不然4017都做得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4017 接成下圖這樣可不可以 (沒試過)
[SIMON 00:28 編輯] 我該這樣寫: cd4017 接成下圖這樣可不可以 符合 ...

這方法我試試看。 應該可以滿足我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沒有,是為了哪種特殊考量?縮小體積?

不是為了縮小體積
是要做這種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04222354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為了縮小體積
是要做這種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042223540

以前的多段電子開關就是用CD4017做的,現在大都已改用CD4013,用4017來做比較直覺,但電阻數量會比較多,4013的自然二進位計數方式剛好符合多段切換需求,所以後來都改成4013。

還是同樣的疑問,是有特殊需求?為何想要自己做這東西?如您所貼拍賣網址一個才65元,自己做划不來吧?

雖然我對多段電子開關電路很熟,但還是會買來使用,畢竟價格很便宜,即使動作順序不符合需求,小修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