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某些烙鐵標示較高功率,但發熱芯功率較低,這什麼情況?

楼主(2014-04-26):
以前就聽過這種現象,最近查看一些電烙鐵的規格資料,覺得好像除了那幾間價錢很貴、有品質口碑的烙鐵廠商他們的發熱芯功率和其烙鐵筆的功率讓人覺得是相符的!(通常是焊台耗電功率減5)
比如說Goot PX-501 / 601 發熱芯是110V PX-60H,電烙鐵功率是耗電量85W-5W=80W。

其他和我們住的地區較能相通的地方的製造商,常見得到的好像是發熱芯的功率較低,但電烙鐵確標示60W或75W甚至85W,烙鐵筆功率無另外標示或相對應的標示70W (焊台耗電75W) / 80W (焊台85W)!

比如說,不少焊台仍舊採用A1321 / A1322 / 1323發熱芯,這三款發熱芯好像對應先前Hakko有鉛焊台55W發熱芯的機種(好像是936的樣子),一般看得到的說法也說是A1321發熱芯是55W!(1030429再次查找資料A1321是50W用於907/908/913/914)

可是同樣採用A1321發熱芯的不同廠商、(或同廠商)不同型號電烙鐵,有些就只標示其電烙鐵是60W!
照一般情況來看是可以理解其電烙鐵筆是55W足瓦!

有些卻標示其防靜電無鉛(可調)溫控(恆溫)焊台是75W,烙鐵筆的部分就不標示,或甚至標示是70W。

有些不標明其發熱芯是A1321,但實際拿到產品卻是A1321。
尤其是那些標示80W甚或是85W防靜電無鉛(可調)溫控(恆溫)焊台,可能就不標明其發熱芯型號,但標示其烙鐵筆功率是75 / 80W,或是連絡鐵筆功率也不標示。

請問這些現象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採用較好的電子元件和電路設計有可能讓原本55W的發熱芯變成可以讓烙鐵有70 / 75 甚至是80W的功耗麼?
如果可以的話,那用這類電烙鐵可能會有哪些特別容易發生的現象(症狀)?
烙鐵頭很容易壞?因為以提高烙鐵溫度來欺瞞替代多出來的功率?
發熱芯很容易燒毀?原因如上!
焊台電路板及其上的電子元件很容易燒毀?原因如上!

還是說也能像那些Goot或Hakko,甚或Weller那樣耐操、那樣耐用?

搞不清楚耗電功率和發熱功率的關係,這個觀念回去看教科書大概也看不太懂,所以,可以的話請懂得的網友教一下。(請針對耗電功率和發熱功率關係的理論說明 與 上述種種現象的說明!)

网友A:
歐姆定理 大三角 I  V R
V=I*R
I=V/R
R=V/I
P=V*I

( I=A P=W )

發熱芯  把它看成電阻

在24V他耗電55W
55/24=2.2A
24/2.2=10.9歐姆

若今天他耗電70W 在阻抗一樣下的的話 求 V I
70W 10.9歐姆
27/10.9=2.4 64W
28/10.9=2.5 70W
29/10.9=2.6 75.4W

V=28 I=2.5

過功率 電壓 電流 使用電子零件   會使壽命變短

楼主:
過功率 電壓 電流 使用電子零件   會使壽命變短

關於二樓陳述如若應用在電烙鐵發熱芯上,會有一個疑慮!
發熱芯的耐電壓能力到底有多高!?

原本Hxkko A1321是用於907 / 908 / 913 / 914 烙鐵頭900M / L (4mm內徑 6.5 / 8.5 mm外徑)
規格是24V / 50W           ; R=24*24/50=11.52 ohms  I=24/11.52=2.083A
Hxkko A1560 26V / 65W ; R=26*26/65=10.4 ohms   I=24/10.4=2.31A

假設A1321 R=11.52被非正規應用,加以26 / 28 / 32V三種不同電壓
(純粹請教與討論,因為先前在別的地方(對岸,文章也可能已被刪除)有看過類似的言論,但未見有較詳細的解釋,不清楚所見陳述到底合不合理!在這論壇所陳述均為假設與推論來討論此現象是否有可能!某些廠商的官網也自宣稱其產品被仿製!不過不清楚所說的模仿是甚麼!)

V=26得到P=26*26/11.52=58.68  ==>可標60W,但Hxkko標70W(65W)
V=28得到P=28*28/11.52=68.056 ==>可標70W,但CuSOJeFLeee 標80W(75W)
V=28得到P=28*28/11.52=68.056 ==>可標70W,但Sxike 928D / 942 標75W(70W) ==>粉像
V=32得到P=32*32/11.52=88.89  ==>可標90W,但XYzTronic標80W(75W)
V=32得到P=32*32/11.52=88.89  ==>可標90W,但Sxike 928標85W(80W)

經過以上的驗算,其實也沒辦法由此佐證有些電烙鐵W數是否有被虛標!
可能只是誤標發熱芯型號?但實際上用的是較高規格的發熱芯!

況且,24V / 50W的發熱芯被加電壓到26V / 28V / 32V來運作,難道不會馬上燒毀?
(對發熱芯的物理特性沒那麼了解,還得查找資料。也請網友提供。)

發熱芯有沒有甚麼規格書?
(好像是沒有啦?都是廠商自己取名、印型號、標規格!這方面我無知,還沒找到資料佐證,純屬假設,因為看別人量電阻時,數據好像差很大,很大是多大就說不清了。怎麼幹的就不清楚了!)

要怎麼確認買來的發熱芯正符合如賣家或廠商所標示的規格?
(自己用三用電表量電阻麼?誤差好像不小!然後再套用簡單的公式來推論麼?)

假設是有這樣的商品,那消費者買這種商品時,可能當場就虧(被剝)了兩次!不用等到什麼時候才會虧!
一是這種商品標價一定較高瓦數的正規品便宜,但較原本低瓦數的商品貴,消費者以為買到便宜貨,其實是買貴了。
二是這類商品可能故障率高,所出的故障可能無法修復。屆時若不是要常送修或自行維修,不然就是壞到要再買新品。
不過這類商品還是有其強烈的市場需求。

以上純粹在討論與釐清自己的思緒,請大家提供意見、糾正並討論,所述廠牌與型號也純粹舉例作為對比用,若有甚麼雷同的地方,僅屬巧合,並非事實。也都有做嗶‧嗶‧嗶嗶嗶‧嗶(多一個),難得是姐姐,釹的是哥哥處理了,不要再來威脅我!假設的事情就不要再多做額外的行動!

网友:
不要在標示上打轉了-----------------怎麼標是自由信不信就看自己---------有信用就標示標準的---沒信用就標示虛標這在市場是通責---------還有差那幾瓦不用那麼堅持因為成本多幾瓦不會較高在發熱產品上

我家沒超過一百元的電烙鐵-------------------一樣也在用當然都這樣價格還管他差幾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關於二樓陳述如若應用在電烙鐵發熱芯上,會有一個疑慮!
發熱芯的耐電壓能力到底有多高!?

你知道板上有人把12V燈泡 操到24V都還不燒毀的嗎?   但是太亮

發熱芯 也跟燈泡很像
他說他是24V但搞不好他到48V也不斷路  但是一定會整隻紅通通

還有電阻在溫度低時阻抗低  溫度高時阻抗也高了

你知道嗎  車子上面的電壓可是很不穩的  10V~17V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台電也很不穩    最低我量過95V  最高 130V

不會馬上燒毀 那是因為電壓不夠大 電阻類的約在2.5倍的功率下才會燒毀 時間可能是幾秒 甚至是幾小時

過功率使用 不一定每個都會在短時間內燒毀 超過一點點 壽命就短一點點  以此類推

如果你不相信設備內部所使用的零件   那就把它拆開來看看吧

楼主:
其實昨晚是想回覆四樓Maxcar:
關於二樓陳述如若應用在電烙鐵發熱芯上,會有一個疑慮!
發熱芯的耐電壓能力到底有多高!?

光看這句就知道跟信不信或計較多少瓦數是沒有很高的相關。
只不過想把一些觀念搞清楚,確定自己做的是怎樣的事,不必空口白話的說甚麼負不負責、要付怎樣的責任云云。
而且釐清與學到這觀念以後,也能將這觀念轉移到其他的應用。
如果在這邊討論的事都是有根據,也基本上是正確的,同時也沒被刪帖,那別人有相同問題的也就一目了然,不需要再多費多大的功來重新解釋一次。

昨天另外也聯想到為什麼有兩段式恆溫烙鐵?甚麼15/ 150W 或 20/ 200W的。
為什麼兩段或多段快熱式烙鐵可以平時15W,有需要又不需換發熱芯的前提下可以變成150W?
為什麼快熱式烙鐵可以或只可以按30秒來快熱?
為什麼超過30秒就很容易燒壞發熱芯或其他電子元件。

發熱芯一般就指電熱絲或鎳烙絲,他們和導線銅線,或鎢絲差在哪裡?
銅線要加很大電壓才能將其燒斷,那其他兩者的電壓要加到多大?

還有功率只和電壓、電流有關麼?
跟時間還有溫度變化有沒有關係?
(這樣的話也就沒有甚麼虛標的問題了?都是實標,但是不是穩定耐用可能就讓人有點質疑了!)

然後心裡面就有點雀喜,也有點嘀咕!
好像前面誤打誤撞的胡亂推論也全矇對了!?
難道真的全都中鏢了??
那到底要怎麼買啊?真是的!

難道就是買那種最多(副)廠商都有作相似型號、有最多零件來源可供替換的所謂"經典"機種?
(到現在才有點了解:甚麼叫"經典"機種!說得好像很有學問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板上有人把12V燈泡 操到24V都還不燒毀的嗎?   但是太亮

發熱芯 也跟燈泡很像
電阻類的約在2.5倍的功率下才會燒毀

其實是還很想多看些這種實例:
哪種零件在哪種條件下會燒毀!怎麼燒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昨晚是想回覆四樓Maxcar:光看這句就知道跟信不信或計較多少瓦數是沒有很高的相關。
只不過想把一些觀 ...

兩段式加熱的烙鐵我拿TQ-95來說它是使用陶瓷加熱體也就是內熱的方式
它總共有三條線~也就是說它有兩組加熱器~分別為15W跟150W
兩條是直接接110V做加熱也就是15W的部分~150W則是利用一微動開關與另一條線接一起
150W為何告訴你只能加熱30秒因為有可能會造成15W的電熱絲燒毀(不過我有看過日本有人快速加熱到整支發紅...http://blog.livedoor.jp/tetuya0213/archives/5229882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定理 大三角 I  V R
V=I*R
I=V/R

再找了下白光 A1321陶瓷發熱芯安裝說明上所寫的數據
發熱元件電阻值:2.5-3.5Ω ==>電壓是多少?
傳感器電值值  :43~58Ω

一般找得到的資料都說Hakko 936發熱心用的是24V / 50W ==>
50=24*24/R
R=11.52

如果以發熱元件電阻值:2.5-3.5Ω套用P=V*V/R那會得到超高瓦數
24*24/2.5=230.4
24*24/3.5=164.57142857142857142857142857143
如果套用V=IR
I=24/2.5=9.6

請問這其中有甚麼地方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找了下白光 A1321陶瓷發熱芯安裝說明上所寫的數據
發熱元件電阻值:2.5-3.5Ω ==>電壓是多少?
傳感器 ...

HAKKO A1321烙鐵發熱芯
輸出功率W:50W
適用電壓:24V
適用銲槍機型 :900M,900L,907,908,913,9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找了下白光 A1321陶瓷發熱芯安裝說明上所寫的數據
發熱元件電阻值:2.5-3.5Ω ==>電壓是多少?
傳感器 ...

你這個公式代用 有一個前提
發熱蕊電阻溫度曲線恆定 --->電阻值不隨溫度變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电阻
金屬特性好像不是這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公式代用 有一個前提
發熱蕊電阻溫度曲線恆定 --->電阻值不隨溫度變化
它總共有三條線~也就是說它有兩組加熱器~分別為15W跟150W

好像有點印象,先前有看過類似的說法!

不過當時也搞不清楚兩組加熱器是下面哪一種:
1. 粗細兩根加熱絲組成的呢?(好像也不太可能!兩根加熱絲就會有四隻腳!)
2. 還是說用同一根比較細(低瓦數)的加熱絲(相對來說不耐高溫,高溫下易燒斷)纏繞到15W的地方導出15W的接腳,過了15W後再繼續纏繞到150W再引出150W的接腳?(這種想法比較有可能,正好符合三根腳的外觀)。
3. 一根加熱絲中分為粗細兩條加熱絲來纏繞?(引出的接腳可能既不是加熱絲本身,所以也無法判別,沒解剖過這種加熱芯,沒真相,拆壞了的加熱芯除了機緣之外,有時因已損壞,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如果是2的情況,那5樓和8樓的解釋對兩段式烙鐵來說就都只有部分符合!
不過基本上就比較符合8樓的解釋,而不是用加電壓來達成較高瓦數和較高溫度。

所以,當加熱絲纏繞圈數較多的150W線路導通時,15W通到控制電路板的迴路可能是閉路,但因為是用原本不是用來做150W加熱芯的較細的15W加熱絲來做成這種兩段式加熱芯,所以當150W電路一直導通時,就會因為持續的高溫而容易燒斷這種原本正規用來做15W發熱芯粗度的較細的鎳烙絲。(相對原本用來做150W加熱芯粗度的加熱絲來說是較細的。正規一詞可能僅只是說先前沿用的產品規格。也或許是用較15W的粗,但遠不及150W的粗。)

這種燒斷加熱絲的主因是加熱絲粗細和持續高溫,不是因加過高電壓而導致的高溫燒毀。
說不是因過高電壓是針對原本用來做15W加熱芯的那種直徑的加熱絲來說。

如果是加高電壓來達成高瓦數的話,那可能加溫速度一般都會比較快,可是通常看到其他廠商做出相同等級甚或更高瓦數的電烙鐵產品,其加溫速度好像都只有自稱快速,但比不上最原始的原廠產品?(xxxxx 936)

到這邊還是沒辦法對那種被"誤認或懷疑"可能是"亂標或虛標"的產品有較準確的認識與分辨!

不過每個網友腦力激盪下,也多少有些收穫。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找了下白光 A1321陶瓷發熱芯安裝說明上所寫的數據
發熱元件電阻值:2.5-3.5Ω ==>電壓是多少?
傳感器 ...

常溫下的電阻跟高溫下的電阻   阻抗是不一樣的
一般都是正溫度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點印象,先前有看過類似的說法!

不過當時也搞不清楚兩組加熱器是下面哪一種:

我個人認為他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兩種電阻絲 一端共接 一端接市電 一端接開關
15W接市電 150W透過開關
150W會燒毀發熱芯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自己產生的溫度比自身熔點或是外覆材質允許耐溫還要高
所以就把自己給融斷了

就跟電湯匙運作時不能離開水是一樣的意思

一種就是一條電阻絲   就像可變電阻一樣 有三個端點
分為1.2.3
1.3阻抗比12還要高
所以13就是15W
1.2就是150W   只要透過開關把2.3短路就好了

還有如果你像看到各種零件怎麼燒毀的 那你可能就要去生個兒子 在他小的時候拿一堆東西給他拆
等到他國中時 大概每天就可以看到了

誤認或懷疑   亂標或虛標
這是廠商良心的問題  不在討論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公式代用 有一個前提
發熱蕊電阻溫度曲線恆定 --->電阻值不隨溫度變化

能推薦下哪本書有相關的公式推演及理論講解?
對這方面不熟悉,看的也少!

网友:
電熱絲的功率計算:如果不通電的情況下,就用萬用表歐姆擋測其阻值.公式P=V平方/R.會有點誤差.

這邊有詳細的介紹~
http://www.twwiki.com/wiki/%E9%9B%BB%E7%86%B1%E5%99%A8

楼主:
http://www.hnndii.com/Cn/InviteInfo.aspx?UserInfo_ID=445878
這網站上有一些關於發熱芯的相關常識,不過不知道他們的說法是不是都正確!
剛看了幾篇,其他等有空時再來繼續看!

楼主(2014-06-02):
如果有兩段式落鐵發熱芯的解剖圖,一看就能明瞭。

网友:
其實這個問題很專業 涉及到 產品實質 廠家良心度 消費者心理 以及 好不好用
真的想知道 那就去買一隻吧
或者是去買個 20W 2毆姆的水泥電阻  拿個槌子 加 裸絲起子 慢慢敲水泥
敲開了 你就會了解到一些你想知道的事

用歐姆檔去量 電阻絲 兩端跟 中間 的電阻值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