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0JP 有過電無法開機(BIOS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4-04-26):
各位前輩好.目前有個BIOS問題求助
機型:ASUS  A40JP
狀況:有過電無畫面
處理過程:1.按開機鈕後.有過電.但電流沒什麼跳變.關機後.再開一次.一.兩秒後斷電
         2.因主機板板號為A42J.剛好手上有A42JE的BIOS.雖然明知不合.但還是把A42JE的BIOS換上.沒聽過程序不對.主機板會燒毀的吧
         3.換上不合適的BIOS後.CMOS放電.接上電源後.自動開啟.接著電流開始跳變.心裡想.不會真的出現畫面吧....果然沒有......但是負載電流有大約2安培.先按關機.一下就關了.
                4.心裡有個疑問.就接上鍵盤.按開機.等到電流錶無跳變時.按......(你們都猜到了) CTRL+ALT+DEL.電流錶降低後又開始跳變....我想這應該是BIOS問題吧...可是就缺A40JP(K42JP)的BIOS.請那位有A40JP bios的前輩幫個忙    謝謝
筆電型號
主機板版號
asus官網 bios版本

网友A:
ASUS的BIOS要看內存記憶體插座那綠色貼紙
才是這塊版子相對應的BIOS
如可以正常開機要檢查裝置管理員的網卡是否有驚嘆號或者風扇是不是會狂轉
跟溫度高等問題

网友B:
應該在華碩網站搜尋 ( K42JP ) 才是你要的 BIOS 檔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在華碩網站搜尋 ( K42JP ) 才是你要的 BIOS 檔案 ..

嗯.謝謝.只是我無法開機.所以要再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的BIOS要看內存記憶體插座那綠色貼紙
才是這塊版子相對應的BIOS
如可以正常開機要檢查裝置管理員的網 ...

獅子魚大.將你提供的bios燒錄後.已經可以開機了.再次感謝你.我亦發了一篇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在華碩網站搜尋 ( K42JP ) 才是你要的 BIOS 檔案 ..

華碩的檔案是2MB不能直接燒BIOS是4MB
要跟自己原本的BIOS合成在燒錄不然會有問題
網卡是否有驚嘆號或者風扇是不是會狂轉
跟溫度高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