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一台瓦數較高(足瓦),內含變壓器的溫控焊台!

楼主(2014-04-27):
雖然這種問題會讓人有點莫名難以回答,不過這樣的問題可能還是在問別人用過哪些高瓦數焊台的使用經驗與心得!
雖然下面如果再繼續陳述希望哪一種高瓦數的焊台後,可能有人會開始笑說哪有那麼好的事,不過還是希望有相關經驗的網友來提供些意見。即使您買到的是灌水虛腫牌的烙鐵,也希望能聽到您對該烙鐵的記憶,如買的是怎樣的規格(瓦數、對地電位或洩漏電壓和對地電阻、常用多高的溫度焊接、多久的時間壞了哪些部件?)

基本上除瓦數較高之外,還對那種凹型烙鐵頭有興趣,可是好像只有900M系列的有這種凹型烙鐵頭!
而採用900M系列的較高瓦數電烙鐵,如85 / 80 / 75W,我目前無法理解其陶瓷內熱發熱芯的功率是否真與其標稱的85 / 80 / 75W (-5W)相符!(足瓦的意思)

那些很高貴的Weller、EDSYN好像沒有那種凹型烙鐵頭,同時也不想花那麼高的經費。

Hakko的888D價位仍可接受,做工品質等也都不錯,焊台內部好像也是有變壓器這種元件,但一方面888D沒有凹型烙鐵頭,另一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找到較高瓦數的電烙鐵。(當然也聽說過相同等級的Hakko 936用起來沒想像中或傳說那樣的好用,猜想可能瓦數還不夠高吧。)

希望有人能點下光!謝謝!

网友A:
如果你指的是對無鉛或散熱太好的PCB,那好像高週波就很強。

不過就我個人使用經驗,基本上936就很好了。至於不好用,那應該是沒有用焊油輔助吧!
如果不用焊油,確實烙鐵的能耐要更強。

有焊油的話,936在400~420已經可以處理很多事了。

另外,烙鐵頭的型式也會影響你說的好不好用。要是尖尖的,接觸面積小,當然某些狀況就不好用。

我目前覺得936很棒。

另外,仿936的溫度不要開太高,版上有慘劇的實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指的是對無鉛或散熱太好的PCB,那好像高週波就很強。

不過就我個人使用經驗,基本上936就很好了。至 ...

這一台如何?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如何?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25-1-1.html

等我樂透中了五億我就買十台n_089|

楼主:
齁,Wish老大,你真的想那台想到肖!比看到身材妙曼、臉蛋blink blink的絕世美女的反應還嚴重!
“New Weller WX 2
聽說它的烙鐵頭就可以買一台含恆溫烙鐵的二合一熱風槍了。”

這種好東西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都很想要的!

這種東西大概就好在在製造過程中對每個工序或工藝等等都很龜毛的要求要達到哪種規格水準!所以會花費很多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時間、人工或人事、製作機器等等成本,售價也理所當然的要貴上好幾倍
這樣做出來的產品才應該叫做正規商品。

其實烙鐵這種東西還算是小容易能在日常生活中聽到種種傳聞。
像烙鐵頭品質大約是德美製品>日製>台製,台製的越來越被陸製的趕上了!
不管是不是真聽得懂是甚麼因素讓商品品質有這種優異差別,但優劣的程度確實是存在的!
價錢差異就n級跳的一種比另一種貴上好多錢。

價錢的問題不光是購新品時的花費而已,還有後續維修,與使用耗材等等的計量!
很耐用,很耐操,很好用,很有質感,可是終究還是會故障、會壞阿!
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是較難以負擔的!(每次要一次性的花那麼高的價位都是很錐心肝的事!)

買了這麼好的東西來服務客人,大多數客人也不見得就能理解到他有得到甚麼優質服務!
反而還很容易被人莫名摳個甚麼黑店的名稱,就僅僅是你的收費比較高貴!
多數消費者只要聽到價錢較貴,便自動耳朵失聰、兩眼失明、鼻子失靈、觸覺隔離、頭皮發麻、腦袋凍僵,能發現到的就僅僅是高貴的價錢與該類商品所不能克服的共通缺失!
這個是很無奈的結局!

网友B:
TO:過客&MultiTang

我從這篇發帖開始,就在等有誰要跟我一起團購咧!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25-1-1.html

楼主:
猜得到wish大老很有耐心的見到機會就一直諄諄問大家要不要一起買那台Weller的用意!
我稱了下自己有幾兩重之後,謹慎的想下結果:嗯!大概還要多年後,自己某方面的種種能力、技術都有所提升後才可能花那個錢買Weller這種等級的產品!
目前只能說抱歉,謝謝您的好意!
(雖然心裡面那隻邪惡的美麗性感天使一直發話說:阿錢給他扎下棄就對了!有開那個錢,才有機會學到那種等級的技術!還想甚麼?)
(確實是想到以前見到學校老師或工廠作業員拿那種比較高貴的電烙鐵,除了他們本身技術就已經練到一定等級之外,有開那個等級烙鐵的錢,就是比較容易讓人看到確實做出來的成品就有那種烙鐵等級的水準,真的是錢在做人!)

网友C:
價位在5K以上的

其實沒有不好用的槍 只要你摸透他 爛槍也能百發百中

楼主:
問這帖問題前是有查過幾種可能的意中商品:

風焊合一的就暫時不考慮,
因為目前還是以單一功能為主要考量(價位稍低些)(風槍暫時用不到)(自己維修也比較容易)(還有就是那個價位的二合一焊台的烙鐵功率不高)

高價位的Weller暫不考慮(wish大別發毛,我是看到別人耐心、專注的執著一件事時會會心的一笑,不是那種不尊敬的嘲笑!即使是良善的執著也會有令別人和自己煩躁、氣餒的時候!)

早先一番搜查比對下,覺得Goot的PX-601AS似乎不錯,不過目前無貨。
想想台灣的氣候,覺得沒抗靜電的PX-601 (標稱85/80W)應該也合用!(有AS價差一千台幣)
不過PX-501 / 601沒900M那種凹型烙鐵頭,也不是用那種大顆的變壓器來降壓。

後來看到Wish和烏骨雞兩位先進團購a-bf的GS110D(標稱瓦數更高,也有數顯、溫控,價位更便宜),可惜太晚看到,跟不上團購。
同時GS110D和PX-501 / 601一樣都沒採用變壓器元件降壓。

到這裡有個問題不解:
用變壓器元件降壓的電烙鐵是不是像某帖提到的,
1.改110/ 220V電壓比較容易,
2.相對來講,在發熱芯出問題時比較不容易對要焊接的零件有較大的損傷?
(不是直接被110 / 220V這種較高的交流電電壞?)

那像GS110D和PX-501 / 601這類沒採用變壓器元件降壓的電烙鐵是直接用市電110V來加熱發熱芯麼?
還是說少了大顆變壓器來降壓的第一重保障,僅用TriAC(調光器?)直接調降市電電壓到發熱芯可用的電位?
還是尚有其他調壓方式?

楼主:
接著第二三巡的的比對查找,原本想說航與帆台灣專用90 / 120 W高周波SET203H的機種似乎也很不錯!
不過,高週波對健康的負面傳聞比較多,而且對岸的電子產品安規似乎比較不周全。
再來,沒支援的凹型烙鐵頭。
還有,對岸的網購相對本地網購,其負面傳聞比較多。

之後呢陸續看到
賽克Saike的928 (原廠標稱85W,有110V機種,但可能停產或台灣沒人進貨)
賽克Saike的928D(原廠標稱75W但台灣賣家都宣稱是85W,有110V機種)
賽克Saike的942 (原廠標稱75W)
COSO (似乎是原來的JFLi) 900ESD (110V / 80W,台灣南投,相對賽克的感覺比較有保障!)
這幾台好像都可用凹型烙鐵頭,也好像都有大變壓器,都有110V機種,在台灣都買得到!
最不理解這幾台的地方就是烙鐵發熱芯與耗電瓦數對比其烙鐵頭溫度是否相符合!
最不希望買到的是,用有鉛時代的50 / 55W發熱芯,讓烙鐵頭實際上以較高溫工作,但卻顯示較低溫度,然後將產品標稱為無

鉛時代的高瓦數!
不然便宜的東西大家都想買啊,哪裡會去想說所謂的不耐操、不耐用,外強中乾,便宜沒好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並不是在詆毀某些產品!有些需求還是要這樣的產品,只不過有人能明白,有人不怎麼明白,有人可能誤解了箇中原因。)

其實剛開始想採購新烙鐵時,最原先是想買Atten安泰信的AT-110D,這烙鐵與採購目的相左的大概就是:
220V改110V有種種困難。也不想再另買110V轉220V變壓器。
兩岸的網購民情不同,也沒對岸銀行戶口,付款難,所以也不怎麼打算申請淘寶帳號。
一樣也沒有支援凹型烙鐵頭。

請各位先進能針對以上所作的種種考慮給予補充說明和種種建議。
(請先不要建議我買兩台,雖然日後很有可能,但目前還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價位在5K以上的

並不完全贊同
其實沒有不好用的槍 只要你摸透他 爛槍也能百發百中

因為記憶中有印象在同一段時間內,看過某老師用不同等級的烙鐵焊相似的電路板,該老師對兩種烙鐵的熟悉度並不會差太多,可是用高級烙鐵就很順暢,用不怎麼好的烙鐵就常要多兔幾下!有技術的老師傅也會因此而讓人覺得"咁有影"?

网友:
雖然手上HAKKO 936/937用的還算好,但有在想高週波機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齁,Wish老大,你真的想那台想到肖!比看到身材妙曼、臉蛋blink blink的絕世美女的反應還嚴重!
“New  ...

買好工具是為了讓自己做事順手,用爛工具只是折磨自己而已。

至於那一點成本需不需要轉嫁到客戶身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能不能做出別人要的價值,那才是別人要不要花錢的關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著第二三巡的的比對查找,原本想說航與帆台灣專用90 / 120 W高周波SET203H的機種似乎也很不錯!
不過,高 ...

如果讓我重新買第一台烙鐵,至少會買Hakko的。。。。。。

不是因為有錢(也沒多少),是因為品質。特別是烙鐵頭,常用的一定買日製品。。。。。。

看得到也感覺得到品質的不同就不會心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過客&MultiTang

我從這篇發帖開始,就在等有誰要跟我一起團購咧!

所以等我中樂透就................可以了,五億我來了n_136|

网友:
使用好的工具是可以加快維修速度和品質,尤其是在做無鉛和有大接地腳的零件焊接時特別明顯,同樣的東西一次買好的(只痛一次),買到不好用的,使用起來不順手又容易故障.最後又要多買一次好的工具,等於是痛二次n_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著第二三巡的的比對查找,原本想說航與帆台灣專用90 / 120 W高周波SET203H的機種似乎也很不錯!
不過,高 ...

http://www.hakko-tw.com.tw/3/a/fx-951.htm  那這台也不錯~
http://www.hakko-tw.com.tw/3/pg/t12.htm   支援的烙鐵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www.hakko-tw.com.tw/3/a/fx-951.htm  那這台也不錯~
http://www.hakko-tw.com.tw/3/pg/t12.htm   ...

et大又要開始勸敗了n_089|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t大又要開始勸敗了

因為我有買一台n_116|
然後又從日本買了好幾支烙鐵頭回來~至於那個凹字型的頭太貴而且不常用就沒買n_15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我有買一台
然後又從日本買了好幾支烙鐵頭回來~至於那個凹字型的頭太貴而且不常用就沒買n_ ...

這個牌子的東西不錯,買烙鐵頭也方便,只要不是買到對岸山寨的東西就很好用n_116|

楼主:
總聽說遇到山寨Hakko,FX-951也有,如下: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 ... p;extra=&page=1
FX-888D某輸入商說目前沒仿製品。
真相如何也無法判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總聽說遇到山寨Hakko,FX-951也有,如下: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956917&extra= ...

基本上在台灣露天上的FX-951我是沒看過有仿品的現象
如果怕的話可以直接跟HAKKO代理商訂貨~如果在大陸怕的話可以要求現場拆機
你看內部機板的配置跟變壓器大概就可以判斷是否為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在台灣露天上的FX-951我是沒看過有仿品的現象
如果怕的話可以直接跟HAKKO代理商訂貨~如果在大陸怕 ...
如果怕的話可以直接跟HAKKO代理商訂貨~如果在大陸怕的話可以要求現場拆機

台灣搞Hakko烙鐵代理的好像至少有三家:
HAKKO, ELECTROLUBE, 宸碩企業有限公司www.chen-shuo.com
嶸杰企業有限公司 - rongjie.com.tw
HAKKO 臺灣白光牌貿易有限公司www.hakko-tw.com.tw

不清楚這三家和Hakko是怎樣的代理關係?
不知道誰對這三家有甚麼印象?
是不是這三家都絕對是有保證的正品,也沒甚麼以舊代新的傳聞?(一般來看應該是如此!)
(可能的話想對這三家有多一點認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灣搞Hakko烙鐵代理的好像至少有三家:
HAKKO, ELECTROLUBE, 宸碩企業有限公司www.chen-shuo.com
嶸杰企 ...

嶸杰企業有限公司 - rongjie.com.tw
HAKKO 臺灣白光牌貿易有限公司www.hakko-tw.com.tw
這兩家應該都是白光的代理商~尤其嶸杰它有放上與白光簽的經銷商證書更可以證明
HAKKO, ELECTROLUBE, 宸碩企業有限公司
這家光看它的介紹似乎是貿易商~而非經銷商

因為白光的網頁在亞洲只有在大陸或是新加坡等四個地方有設立公司(有白光的網頁http://www.hakko.com/)所以台灣部分只有經銷或貿易的方式

我相信這三家也都不小應該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去賣山寨品~

网友F:
日本HAKKO+FX-951數位顯示溫控烙鐵(焊台)75W

(含一支B頭烙鐵頭)

網上查要八千多塊
算算是高檔貨--------有人用過嗎--好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過客&MultiTang

我從這篇發帖開始,就在等有誰要跟我一起團購咧!

目前我就有在用weller的溫控焊台和電動吸鍚器,其實我是weller愛好者真的很好用,只是價格就不是平易近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日本HAKKO+FX-951數位顯示溫控烙鐵(焊台)75W

(含一支B頭烙鐵頭)

有上次買到新品5000(HP維修站多買的所以出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12294692729#qna 這裡有二手的4000含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118237911 新品6500
他支援的烙鐵頭不少~而且國外也不少人用所以應該好用(我的目前還晾在一旁用TQ-95先撐著~改天有空再來使用)

楼主:
繼續看了幾天,
先前是看到有人賣FX-888 / 888D的主板,
再來又看到
[工具展示] 某寶上買到的假白光FX-888D焊台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9423-1-1.html
甚麼事都有!

至於"某寶上買到的假白光FX-888D焊台"這文有多少可信度就不得而知了!

手柄護套好像也可更換,手柄轉個角度字就看不到了,手柄上的字是不是永不磨損?
落鐵頭沒拿下來看看是不是正品,
底座有可能區域產品或批次產品不同
電路板雷同
圖小,或沒真拿到手也不易分清真違!

請問各位網友對該文有甚麼看法?

這根才像是假FX-8801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續看了幾天,
先前是看到有人賣FX-888 / 888D的主板,
再來又看到

看了這麼多...我想您是怕買到假的吧.....
如同我上面所說的~怕買到假的就找原廠認可的代理商買~
要找便宜又是原廠的幾乎不太可能除非是電子廠淘汰下來(幾乎看不到因為早就被整批買走)或是損壞要賣
不然....原廠品價格帶就在正負500~1000而已

PS.何況您要做的是先看哪一台符合您的需求再來討論真品或山寨還有價格的問題n_109|

楼主:
原廠或大廠就不會有問題?
原廠要沒問題為什麼要整批賣出淘汰品(這不完全是成本和價格問題)。
如果會賣出整批淘汰品,那憑甚麼能說有仿到認不出的山寨。(有些元件只有原廠才有,不容易仿得出來!)
(那些山寨不就那種原廠自己出的?雖然說山寨和淘汰品不見得一定有甚麼關係!)
沒出大問題的還是消費者買單,出大問題才會讓退,而且有些還有條件退,甚至還得舉證!
其他還有一些潛規則或拉薩布!
不清楚種種由來,就容易花錢買到不想要的,或不需接受的缺點,或是買了後要盧很久的,這些都要平白受氣。
如果不知道種種這些煤角,哪很可能連需要的是什麼也不清楚了,那就沒法選擇,也沒有機會在吃虧後來要求補償!
除了真偽之外,還有後續使用與維修問題,尤其是那種只有原廠有的元件,保證沒多久就叫你另買其他全新機種來給你維修,看這麼多還不知道跟原廠有那些關係,沒哪些關係?

想買的人圭托拉古,想賣的人也是圭托拉古!

難得會有甚麼商品是符合需求的,總是要選的!
中幾百億歐元的彩卷可能才會有符合需求的啦!(賣的人總會讓商品不合需求!除非你購盡他們公司所有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或大廠就不會有問題?
原廠要沒問題為什麼要整批賣出淘汰品(這不完全是成本和價格問題)。
如果會賣出整 ...

原廠或大廠就不會有問題?   %  你認為明星會放他的素顏照給粉絲看嗎
原廠要沒問題為什麼要整批賣出淘汰品 % 原廠的設計師 是人 人會出錯的 出錯的產品就是淘汰品
但是原廠還是必須賣掉淘汰品
如果會賣出整批淘汰品,那憑甚麼能說有仿到認不出的山寨 % 這句話我不懂
沒出大問題的還是消費者買單,出大問題才會讓退,而且有些還有條件退,甚至還得舉證!
其他還有一些潛規則或拉薩布! % 廠商不是傻B 沒有想退就退這種事
不清楚種種由來,就容易花錢買到不想要的  %  所以才會有貨比三家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或大廠就不會有問題?
原廠要沒問題為什麼要整批賣出淘汰品(這不完全是成本和價格問題)。
如果會賣出整 ...

我指的是電子廠(如一些板卡生產製造的廠商)他們或許有汰舊換新的機制所以會有整批舊設備(如桌上型溫控烙鐵)要賣出~
不是指賣烙鐵的原廠.....
何況目前我尚未看過HAKKO或是GOOT的產品有出甚麼樣的大狀況需要整批招回
而且如同你自己標題所說跟我有說的~你鎖定哪一台烙鐵是你想要的了嗎?
你應該是先看哪一台功能是你所需要的或是你的預算大約是多少讓大家來推薦
然後再來討論妳所想購買的是否會買到山寨版的或是任何你有疑問的問題不是嗎??

楼主:
你應該是先看哪一台功能是你所需要的或是你的預算大約是多少讓大家來推薦

怕被強迫推銷或設計推銷!所以只好先到處找那些找得到的參考資料!

有些較小廠牌如coso 900esd、saike 928 (d)或942因為有些參數標示不明(希望能找到見證是否為蓄意),而且還找不到主電路板的圖(沒人貼過這些圖,先前有網友介紹coso 900esd,但可能因保固或該網友是某身分等原因,就沒貼其內部結構的圖),更讓人擔心是不是真有到80W!(要價錢便宜、東西也不差到哪裡去,那為什麼不買?如果便宜只是便宜在人工!)

像Wish團購的a-bf gs100d也是很讓人心動,不過那些團購的網友拿到手後也確實有人反映出一些原本先前聽說過的問題(雖然是少數,但可能因這邊的網友多數都有能力自行改裝,所以反映較少)!

像是溫度不准,調溫校正有可能調到最大也調不回來(可能表示其他種種品質指標像漏電壓、對地電阻、烙鐵頭、發熱芯等等都有點差距。知道有差距,但更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想賣東西的人就會用這點來說:買下來親身體會用過就知道了。這樣的話,那我們這邊網友討論說甚麼東西好或不好的話,不就可能全都變成是廢話。有點像a-bf gs110d的廣告還貼圖給你看個大概,並說有多好,結果拿到手上的就是這樣的好!)。()

當然,在不漏電且其洩漏電位不高的前提下,看在錢的份上,也就多少會想買這支來先暫時撐著用看看!
你說這其中的考慮範圍有多大!

問題出在哪裡會知道某產品拿到手後實際使用時的洩漏電位和對地電阻是不是真如廠商標示那樣!

提到這個問題大部分人就建議,那就買goot、hakko、weller。==>商業買賣導向

而不會提換哪個元件或改甚麼電路能改善問題。==>原理技術導向。(個人比較需要這類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被強迫推銷或設計推銷!所以只好先到處找那些找得到的參考資料!

有些較小廠牌如coso 900esd、saike 928 ...

你說你住台北對吧
改天我們可以聊聊  或者是用語音即時軟體  我們線上聊
你這問題已經不是
在這裡能解決的 這需居要人用講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被強迫推銷或設計推銷!所以只好先到處找那些找得到的參考資料!

有些較小廠牌如coso 900esd、saike 928 ...

你怕被強迫推銷或是設計推銷那就不應該要請大家推薦~

像這次團購的GS110D恆溫烙鐵雖有溫度補償的設計但是你還是得靠另一項設備才可以得知其真正發溫的溫度
而且光是手柄這一部分就有點讓我扣分了~手柄旋鈕殘料沒處理好結果當溫度跟顯示的搭不起來的時候
wish大發布了如何調整的訊息結果欲拆開調整其手柄下場你應該有看到

便宜的當然會有很多問題而且有些並不是說換個甚麼東西就好了
如果這樣那廠商就不必設計許多高端的設備了,會推薦你購買這些廠商的設備
是因為許多人都有實際用過他們的產品而且耐用度很高
再者你認為大家推薦你買goot hakko weller這些是屬於商業買賣導向那你要誰推薦你甚麼?
goot hakko weller這些廠商能在這塊領域經營這麼久並不是沒道理因為他們的設備足以讓人信任而且都有
可以更換的零組件而不是說一出問題一定要送回原廠而不讓你自行拆機檢修

至於漏電問題你也要檢視你的電源端是不是達到設備要求的一些規格?例如要防漏電勢必一定得將設備接地至於接地的設備你可以參考電工法規裡面有規定

楼主:
可以的話,多些參考文章,多貼些圖!並且以圖來講下那些電路板上那些設計好,哪些設計不好,如果不好的話可不可以做哪些和怎樣的變動。產品有哪些實質好壞的地方,好到甚麼地步,壞到甚麼地步。
用變壓器元件降壓的電烙鐵是不是像某帖提到的,
1.改110/ 220V電壓比較容易,
2.相對來講,在發熱芯出問題時比較不容易對要焊接的零件有較大的損傷?
(不是直接被110 / 220V這種較高的交流電電壞?)

那像GS110D和PX-501 / 601這類沒採用變壓器元件降壓的電烙鐵是直接用市電110V來加熱發熱芯麼?
還是說少了大顆變壓器來降壓的第一重保障,僅用TriAC(調光器?)直接調降市電電壓到發熱芯可用的電位?
還是尚有其他調壓方式?

以上是我先前問的問題,一直都還沒找到較周全答案!

電感式負載的保護 [url]http://bbs.pigoo.com/thread-51223-1-1.html[/url]

不曉得Hakko 936有沒有這種電路,或說電烙鐵適不適合這種電路?圖中紅字那顆有哪些作用,是不是這種負載保護電路?
有些溫控焊台看不到類似的電路,下面這張圖忘了是哪家的936,竟然可以簡化到這種地步。(價錢確實是比較便宜)

不曉得FX-888(D)/ FX-950/951有沒有這類負載保護電路?

有A-BF GS110D的能不能貼幾張正反面的電路板!

另外問下,在總截面積相當的前提下,多芯絞繞組成的電線和單心的有甚麼優缺點?(想說自己做亂偷雞還要看人有甚麼反應?)

网友:
這帖21樓那一組不錯http://bbs.pigoo.com/thread-50155-1-2.html

网友:
這個可能是利用類似調速電路下去做控制的山寨版....
這是936的控制電路

楼主(2014-06-02):
莫名其妙看到這篇,原先還以為都有看過的文章!
一看之下才發覺原來70W的PX-201被當作Hakko 936同等級來比較!
(PX-201好歹應該和FX-888(D)同等級吧?936會比PX-201回溫快麼?)
那85/80W的PX-501不就比75/70W的Hakko 950/951好不到哪去?
GOOT PX201 和 HAKKO 936差左那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1541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名其妙看到這篇,原先還以為都有看過的文章!
一看之下才發覺原來70W的PX-201被當作Hakko 936同等級來比 ...

他那篇有提到~對付大面積鋪銅兩支銲槍單獨使用都沒辦法對付必須同時使用(雙槍俠)
裡面也提到針對如非大面積鋪銅的電路上是很好用的
而且瓦數越大越有風險重複銲好幾次有可能這顆元件還沒拆下就已經造成銅箔脫落或其他元件損壞
因為銲槍算局部點加熱大面積鋪銅能夠很快將熱散掉
所以要對付大面積的鋪銅還是必須用熱風槍或預熱台大面積的加熱才會比較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