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TINGHOUSE電視 :一條線(可以麻煩各位前輩,指導解惑!)

楼主(2014-04-27):
請教各位前輩, 這故障怎檢修把故障排除!!

网友:
垂直線路出問題
一垂直IC是甚麼 查電腦 pdf 工作電壓是多少?
二查垂直IC輸出電容是否有變質

网友:
圈起來的部分即為垂直電路
看您所貼第一張圖電視故障狀況,畫面非完全變一橫線,仍有一點點張開
這多為電容出問題
您可先檢查一下那區域的電解電容看看有無肉眼可見的異常膨脹或漏液狀況
手上有電容表那最好,就把電容解下來量測看看
或是保險一點先全換掉,因為電解電容易受高熱影響導致故障變質,換掉是一勞永逸

楼主:
感恩....
謝謝!!!!
垂直電容都以更量測,不良都已更換,

网友:
先查看垂直ic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單電壓的約25v.雙電壓的約正負15v)
再看垂直線路上的電阻是否有被強力膠腐蝕.造成阻值變大

网友:
最壞的狀況就是偏向線圈絕緣不良or短路

网友:
這是普騰  西屋  富及第 的板子  這很好查

什麼數據都沒有~~~要隔空抓藥 實在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