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電變壓器故障維修

楼主(2014-04-27):
檢來的USB變壓充電器,應該是訂閱Bloomberg businessweek 送的,我想會丟棄掉應該是故障了
上電AC POWER LED 不亮,故障品
原變壓外觀,這個可以100V-250V 3A 輸入
先拆開來看看,原是英國UK插頭(香港)可拆成台灣的插頭

各部零件都量看看,好像都看不出什麼異樣
上電測400V電容,居然沒電壓
電壓都沒進來,所以懷疑是這顆限流電阻搞怪

請下來後發現兇手了,外觀有明顯穿孔且量測不導通
查了四環電阻色碼計算器為棕綠金金,阻值1.5歐

臨時找不到1.5歐的,拆一個省電燈泡上的電阻1歐(棕黑金金)的替代
不曉得這樣限流會不會有問題?
成功了,輸出有5V,不是這方面專業,有不正確的地方請不吝指教。

网友A:
我不用自帶USB孔的 因為都閹割太多東西的了

我都是找鐵盒子 或是 5V變壓器自己在加裝USB阜(主機板上有)
然再在上面加一堆LCL濾波電路(電源供應器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自帶USB孔的 因為都閹割太多東西的了

我都是找鐵盒子 或是 5V變壓器自己在加裝USB阜(主機板上有)

這個看起來很優,所以修起來充手機也不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自帶USB孔的 因為都閹割太多東西的了

我都是找鐵盒子 或是 5V變壓器自己在加裝USB阜(主機板上有)

大大請問加所謂的LCL濾波電路是要怎樣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問加所謂的LCL濾波電路是要怎樣弄?

http://score.ptivs.ptc.edu.tw/chenjy/ELECTRN/Electrn6.htm
http://www.keces.com.tw/3_audiodiy/C0211001/C0211001.htm

不懂一定要問我 我會盡量幫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