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7w 改 LED燈條

楼主(2014-04-27):
大家好,請問,Acer al1917w 改 LED燈條 須要找出12V嗎?

网友A:
至少要找出背光電源、ON/OFF腳位、ADJ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popcorn紅色圓圈那個接那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找出背光電源、ON/OFF腳位、ADJ腳位

請問港都狼仔,我的Acer al1917w 開機一下就滅,用電筒看到有畫面,應該是燈管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popcorn紅色圓圈那個接那裡的

LED點燈板有四條線要接至PI板,有
1.+電
2.-電
3. 開機ON/OFF腳位在紅圈內
4. ADJ(DIM)腳位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0771-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港都狼仔,我的Acer al1917w 開機一下就滅,用電筒看到有畫面,應該是燈管的問題嗎? ...

燈管壞會點不亮,但高壓板壞也會有同樣的症狀。。。。

到底是燈管還是高壓板,要用點燈器確認每一支燈管。

燈管都好的話,那就是高壓板。。。。。

网友D:
可以參考小弟之前的討論, 內有完整照片與站內重高手們的完整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71-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壞會點不亮,但高壓板壞也會有同樣的症狀。。。。

到底是燈管還是高壓板,要用點燈器確認每一支燈管 ...

但是有時開幾次是可以開到的,那燈管是不是沒事?

還有請問如果燈管只坏一支是不是也開不到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時開幾次是可以開到的,那燈管是不是沒事?

還有請問如果燈管只坏一支是不是也開不到機呢? ...

其實你都要改LED燈條了,所以燈管有沒有壞都不重要了

网友:
其實你都要改LED燈條了,所以燈管有沒有壞都不重要了+1

网友:
其實你都要改LED燈條了,所以燈管有沒有壞都不重要了+2

楼主:
各位好,還沒改,想改LED因為好處多,draculaxx回覆說高壓板壞也會開不到機,如果是高壓板壞了,那就不用改LED燈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參考小弟之前的討論, 內有完整照片與站內重高手們的完整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71-1-2. ...

多謝 Barlos,看了你的討論,螢幕的亮度無法調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好,還沒改,想改LED因為好處多,draculaxx回覆說高壓板壞也會開不到機,如果是高壓板壞了,那就不用改LED燈 ...

draculaxx指的是在不改LED的情況下.....如果你改成LED就算燈管高壓區壞掉也沒關係因為你另外的供電區是正常的~
這是信號的接腳圖

PS.你用手電筒看得到畫面就代表背光部分有問題所以直接改成LED就可以看到畫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aculaxx指的是在不改LED的情況下.....如果你改成LED就算燈管高壓區壞掉也沒關係因為你另外的供電區是正 ...

有時開n次是有機會可以開到機的,那燈管是沒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時開n次是有機會可以開到機的,那燈管是沒坏嗎?

因為你沒有拆開看~所以只能猜測有可能是電源板電容壞掉所引起的

网友F:
講了那麼多天大家也都有回覆了,可是依然不見樓主貼圖,或許連拆機都還沒拆吧!其實你沒有自己拆機量測,大家說再多也都只是空談而已,以Barlos 大大為例,至少他拆機-->>貼圖--->>測量,這樣下來最後他也從不會改LED到可以自己完修了,可是目前我只看見你有詢問但卻沒有動作,這樣要怎樣才能完修呢?

网友:
是啊,除非機器粉有價值.我也不會想去改LED.
性能和價格比,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講了那麼多天大家也都有回覆了,可是依然不見樓主貼圖,或許連拆機都還沒拆吧!其實你沒有自己拆機量測,大 ...

前幾天拆過機,電容外表沒異狀,這幾天沒空,要過幾天有空才能拆機.現在是先問清楚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aculaxx指的是在不改LED的情況下.....如果你改成LED就算燈管高壓區壞掉也沒關係因為你另外的供電區是正 ...

這是Acer al1917w 的信號接腳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找出背光電源、ON/OFF腳位、ADJ腳位

狼大:
不能調光LED就不用ADJ腳位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找出背光電源、ON/OFF腳位、ADJ腳位

港都狼仔 你好:

不好意思冒味請問:
我的螢幕22吋 CCFL燈管要換LED燈條而升壓板的ADJ(DIM)是接板子哪裡?

VX2235WM-4板子上有一個腳位名稱Brightness(亮度)是指接這個腳位嗎?

目前在測試LED模組是否能調整亮度,之後才要拆面板更換。

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港都狼仔 你好:

不好意思冒味請問:

沒錯!~那就是調整背光模組亮度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好,還沒改,想改LED因為好處多,draculaxx回覆說高壓板壞也會開不到機,如果是高壓板壞了,那就不用改LED燈 ...

wai4wai4wai 你好:

我的是開機一段時間才黑屏,但有時是一開機就黑屏,按一下電源鍵
會恢復但一下又黑屏,一直按電源鍵而按鈕感覺越來越鬆 = ="
看高壓版電容外觀正常,板子全部補焊還是一樣,只好買一塊新高壓版,
一樣黑屏,只好再買CCFL燈管試,一邊接螢幕燈管一邊接新的燈管,確
定是螢幕上下燈管壞了。也順便買LED燈條,目前在研究怎麼一次裝到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沒錯!~那就是調整背光模組亮度的

a471 你好:

謝謝,這樣解決一個疑問,只剩下升壓板正電問題,
去十甲路買22吋LED燈條升壓板,忘了要電路圖。
網路只找到類似升壓板,輸入電壓6-20V,晚點研究一下
電壓要接哪隻腳試(休息時間要結束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471 你好:

謝謝,這樣解決一個疑問,只剩下升壓板正電問題,

我不曉得你用哪種LED升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wai4wai4wai 你好:

我的是開機一段時間才黑屏,但有時是一開機就黑屏,按一下電源鍵

你買了新的燈管,為什麼還買LED燈條呀

网友:
wai4wai4wai 你好:

如果真的是燈管壞,反正都要拆燈管就順便換。
剩下零件當爾後測試用,備用零件不嫌多^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不曉得你用哪種LED升壓板..

a471 你好:

這部分已解決,用放大鏡看升壓板IC是DF6113 輸入電壓5-24v,
一個問題解決又出現另一個問題 = ="

繼續爬文測試研究,若想不通該如何解決再發問。

謝謝 ^ ^

楼主:
今天拆機,
燈管只亮一半,
之後發現電容有些凸起,第一次拆機時沒有凸起,更換電容後燈管全亮了,看來燈管沒壞
現在用一些時間就會黑螢幕一下子.不知那裡還有問題呢?

燈管只亮一半

燈管只亮一半

電容有些凸起

電容有些凸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draculaxx指的是在不改LED的情況下.....如果你改成LED就算燈管高壓區壞掉也沒關係因為你另外的供電區是正 ...

老會員了!以後請不要用外部貼圖空間,因為已經超過三天修改期了,我幫你補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會員了!以後請不要用外部貼圖空間,因為已經超過三天修改期了,我幫你補上了。 ...

wish大不過我是沒有地方可以點才先貼外部連結~(我也用圖片的功能)
等等來找看看是甚麼問題.......
IE11 選項都不見~難怪......找文章修改好了n_080|
google chrome正常..........

IE 11的畫面

IE 11的畫面

google Chrome的畫面

google Chrome的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 Barlos,看了你的討論,螢幕的亮度無法調嗎?

可以調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