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乾行動電源...這樣好嗎?

楼主(2014-04-27):
用柒電行動電源也一陣子了
每次都被我榨乾它
就連剩一點點電源也不放過

請問

這樣好嗎???

网友:
只要他過放電路是正常的

网友:
隨用隨充對電池循環次數是有幫助

网友:
電池的壽命是以0%-100%循環來計算
所以還是有用就充,必竟搾乾電力
對電池很傷,對升壓電路也很傷

网友:
那不是可以換電池的嗎?榨乾了再換電池~怕電路板掛了~就糗大了~

网友:
電池在低電壓狀態下,輸出大電流是很傷的
相同道理
升壓電路在相同負載下,低電壓電流會增加
所以通過mos與電感與二極體的電流增加

另外一般鋰電池充電晶片是線性控制
也就是輸入電壓與輸出電壓差越多,晶片所散發的熱越多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在一般情況下想要更換電池
沒電就拿去充,不會想要換電池
除非電池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