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七電QD-185-SX標準版18650電池盒行動電源簡介及測試

楼主(2014-04-27):
行動電源市場中,除了一般常見的不可更換式18650/鋰聚合電池行動電源外,也有廠商推出使用者可自行快速更換電池的"電池盒式行動電源",同樣也是採用常見的18650電池,當行動電源電池故障或是老化時,使用者可以不用透過複雜的工具自行快速更換,且使用者也可以依照自己手邊擁有的或是喜好來選擇電池廠牌及容量,以下是由七電推出的五顆裝18650標準輸出版電池盒行動電源QD-185-SX

外盒正面,左上為品牌及產品名稱,右下為型號,因為此款有分標準版(只輸出5V)及自定義電壓版(5V USB輸出 + 電池電壓固定輸出/5~13V可調輸出,型號後面多TY),這次測試的是標準版

外盒背面,有簡單的實體各部說明,其他並無太多資訊

本體及配件固定在內部透明塑膠殼,行動電源被裝在印有七
電商標的半透明塑膠袋中,避免在運送過程中摩擦到外殼

所有內容物一覽,有行動電源本體、使用說明書、產品合格卡、一條Micro USB充電線

本體外觀,除了左下商標外,另外一個比較搶眼的地方是右上的七段LED顯示器,電源/顯示切換開關為左上方的方型按鍵

本體背面,印有型號、輸入/輸出規格、輸入/輸出接口、專利號及一些認證/回收標章

兩組USB 1A/2A輸出插座、標示IN的充電輸入Micro USB及LED照明燈設置在本體頂部位置,可以看到照明燈的尺寸比起一般常見的5mm LED大上不少

本體側面,有設置一個啟動(Activate)開關,在更換電池後必須按下此鈕,內部電路才會接通電池,旁邊還有一個圓形DC充電孔(標示in),此款行動電源可以採用Micro USB輸入或是圓形DC孔兩種方式輸入5V來充電

無論行動電源有無開機,只要雙擊開關就可以啟動內部LED照明(如果此時行動電源為關機狀態,則點亮LED同時也會啟動)

與一般內建5mm LED照明的行動電源比較,此款的大顆LED照明強度大上不少

依照後方印刷箭頭處,可以推開電池室蓋子,但是為了避免太容易鬆脫造成電池脫落,卡榫設計的比較緊,第一次開時會比較不好拿捏施力的感覺及大小

電池室內部有五顆18650電池安裝位置,正負極皆朝同一個方向,有彈簧之處為負極,因為沒有設計任何防呆保護,所以使用者安裝時需多加注意,不可裝反,以免損壞行動電源及造成電池短路產生危險

沿著週邊的縫可以分離前後外殼,就可以看到內部電路板

電路板正面,一個大大的三位數七段顯示器佔走一半空間,左邊紅框內是鋰電保護用IC(右)及兩顆8205 N通道MOSFET(中/左),可避免鋰電因過充/過放/過電流造成損壞及危險

電路板背面,紅框處也是鋰電保護電路的另外兩顆8205 N通道MOSFET(正面+背面共四顆),淺藍色框為專用微控制器(左)及七段顯示器用74HC595D(右),微控制器負責行動電源內包括充電/升壓/保護/偵測/電量計算/顯示/功能操作等所有功能,角色相當重要
紫色框為充電用功率元件(MOSFET+SBD),藍色框為升壓用功率元件(MOSFET + SBD),兩者都直接由微控制器來驅動其工作

裝上五顆Panasonic NCR18650B 3400mAh 18650鋰電池,準備開機及進行測試

裝上電池後按下側邊啟動鍵,七段顯示器會先顯示三個"8"後熄滅,表示電路已經接通電池,除了按啟動按鈕,也可以透過連接充電器來啟動
之後就可以按一下面板正面開關,七段顯示器會出現"On",表示已經啟動準備工作

"On"閃爍三次後,會先短暫顯示電池電壓,然後就跳到顯示電量百分比,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因為此款行動電源的電池電量計算方式並非以電壓值作參考,所以一開始電池裝上去的電量是不準確的,必須要經過一次充電(充到100%不再閃動)→一次放電(放到0%並自動關機)→一次充電程序(充到100%不再閃動),才會校準完成,這時電量顯示才會正確,在期間若是有拔除電池、不正常關機(保護被觸動等)、放電到一半充電、太常按按鈕的話,都會影響容量校準準確性

這時按一下正面開關,會短暫顯示電池端電壓

再來會顯示電流,無論是在放電或是充電,按一下正面開關都會顯示電池電壓及放電/充電電流

要關閉行動電源的話,長按正面開關直到"OFF"出現就放開,行動電源就關閉輸出

此款行動電源還提供兩種輸出關閉模式:自動關閉或手動關閉,當選擇自動關閉時,只要是行動電源啟動後無操作或無負載、負載電流在150mA以下時,行動電源會自動關閉輸出,而手動關閉則是開機後一直維持開機,只有按下開關操作時才會關閉輸出
每次更換電池後原始預設模式是自動關閉,設定方法就是行動電源關機時,當顯示"OFF"後仍不要鬆開開關,就會顯示"Aut"或是"not","Aut"表示下次開機變成自動關閉模式,"not"表示下次開機後變成手動關閉模式

"Aut"與"not"是交替切換,也就是說如果是在"Aut"模式下,經過此操作顯示"not"後,下次開機就固定在手動關機模式;如果是在"not"模式下操作顯示"Aut"後,下次開機就固定在自動關機模式

當使用負載較小時(<150mA),則行動電源要切換成手動關閉模式,以免行動電源誤判為沒有負載自動關機導致斷電

此機充電時最大電流為1.7A(使用五顆18650電池下),充電中按下正面按鈕會顯示充電電流

輸入測試儀器顯示1.65A,與其顯示值十分接近

接下來就是針對0.5A/1A/1.5A/2A進行放電測試,電池容量採用3400mAh * 5顆 * 3.7V=62.9Wh計算

可以看到0.5A/1A可用Wh均在80%以上,表現尚可;1.5A/2A則只有76%/72%可用Wh,大電流輸出下表現較為偏低

0.5A放電圖

1A放電圖

1.5A放電圖

2A放電圖

平均輸出電壓均維持在4.98V(0.5A)~4.94V(2A)間

輸出負載測試

當輸出達3.2A時即關閉輸出,以其額定輸出2.6A來看,過流保護點為123%,動作範圍合理

1A輸出漣波測試,漣波Vp-p值為62mV

結論:
1.可換電池設計,使用者可挑選自己喜歡的廠牌及容量,電池異常/老化後可快速更換
2.五顆電池可組成相當的容量,續航力充足,但也表示體積與重量小不下來
3.顯示面板提供電量、電池電壓及輸出入電流,資訊實用
4.可自選採用手動關閉及自動關閉,提高低耗電裝置相容性
5.照明LED有一定強度,實用性較高
6.0.5A/1A輸出下可用Wh表現尚可,1.5A/2A則表現偏低
7.庫倫計讓電量顯示可以更準確,但每次更換電池後都要重新校正學習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