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KM-467 掛燙機

楼主(2014-04-27):
白天在學校作育英才,晚上回家就是賢妻良母
小家電壞了,還是要來給三太子看

診狀:不過電

請老師躺下來,內診

主板沒看到晶片,目視良好

1300W加熱圈、105溫度開關、 113度C/15A溫保(斷路)、帶燈POWER開關(斷腳)

插頭也老化

又是水管內的高鈣惹禍

通一通,卡虧活~

通電,開關指示燈亮了

大功率蒸臉,老師的臉蛋粉嫩說~

网友A:
標示中TH是 ?
therma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示中TH是 ?
thermal ?

沒拆錯~是溫度
也就是溫度開關跟溫度保險絲

网友B:
請問 popcorn老大,

此台是溫度開關被鈣化層抑制住的問題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popcorn老大,

此台是溫度開關被鈣化層抑制住的問題嗎?

應該不是.........

是因為電源開關接點不良而引起的.....接點碳化....溫度飆高...

造成電源開關塑膠溶化......進而燒毀溫度保險絲....這種機器的通病!!!

至於鈣化層......也就是所謂的"茶垢"......是因為水中的礦物質造成的.....

這種機器通常要加...純水或RO水...蒸餾水.......不可直接加入自來水....

日後會產生茶垢....堵塞水管通道....蒸氣就跑不出來了!!!.....

這種機器.....我們俗稱....蒸氣熨斗....

网友C:
大高雄地區水中礦物質多,不宜使用於管線式電熱裝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高雄地區水中礦物質多,不宜使用於管線式電熱裝置...

中部也不惶多讓~上次清理公司的熱水加熱器也是滿滿的水垢
然後往下看保溫桶底部也是滿滿的一堆水垢n_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popcorn老大,

此台是溫度開關被鈣化層抑制住的問題嗎?

高鈣堵塞是因、113度溫保斷路是果,其它是老化
高鈣是三太子的財神爺之一
奶媽的雞絲- 元山YS-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