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28NB室內機會噴水 排水管正常,有可能是哪裡出狀況呢?

楼主(2014-04-28):
在下近期有朋友說一台日立變頻冷氣 RAC-28NB 室內機不定時會噴水
廠商來測排水管是正常的 倒了很多水都有排出去
但當下測試還真的都不噴水…
廠商是說再吹看看

目前之到的是比較常發生在夜晚
朋友說一開始安裝還不會
用了一陣子就開始出現這問題
有去室外機看到比較細的管子上頭有結薄薄的霜(可能是高壓?)
比較粗的倒是都正常。過陣子結霜會自己退去(聽起來像是在壓縮機停機前)
請教這類情況會是冷媒有洩漏嗎?

网友A:
照片裡看起來好像包覆不完整,冷銅管接觸空氣中的水氣,凝結成霜.
天氣熱時又會化成水,使機器潮濕,容易損壞喔,可以的話用保溫材把銅管包好.
冷媒漏的話,那根銅管也沒機會結霜了!!!

网友B:
可能通的不夠完全,建議多通幾次,也許灰塵又卡住了

网友:
室外機銅管結薄薄的霜

這要問懂的人一下高壓管結霜到底正不正常

毛細管在室內機的應該不會結雙
如果在主機是有可能結雙

网友:
測量低壓壓力是否在4kg以上,
看到高壓結霜低壓壓力在2kg左右
冷媒不足。

网友:
冷媒不足+1
冷媒不足高壓管會結霜,室內機的蒸發器亦會結霜,
鼓風輪會將霜從出風口吹出,吹出時遇室內溫度較高,
因此霜融化成水,即形成噴水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裡看起來好像包覆不完整,冷銅管接觸空氣中的水氣,凝結成霜.
天氣熱時又會化成水,使機器潮濕,容易損壞喔 ...

安裝的店家這段原本沒包
我是把剪下來的白色泡綿管包住
所以才會有一段看起來比較沒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通的不夠完全,建議多通幾次,也許灰塵又卡住了

這台機器的排水管離窗戶大概30公分
窗戶外頭就是陽台剛好下方有排水孔
最近朋友又說沒發現會滴水了
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看排水管是一直都有水
有沒有開自體防霉功能會有這個差別嗎?

不過可以知道的是有狀況時
水會被風扇打出來用噴的,人站在冷氣前會被水滴噴到
室內機底部會滴水

不過上次廠商來都沒測壓力 只有拿寶特瓶倒水

网友:
6樓正解

网友:
叫廠商去測試冷媒,看是否正常,若冷媒正常,就是變頻機板參數有問題,導致結霜時內機就噴水

网友:
確定有漏冷媒

网友:
請用壓力錶測量壓力吧~
這是第一步!!!

网友:
妳開到強風~~吹吹看
有可能是風量不足

网友:
冷氣室內機,吹出口下方有發熱源...(電視,電腦...等)冷空氣遇到熱的冷凝現象 !

楼主:
在下手上沒有高低壓表、只能請店家測試
無奈店家只說會再噴水再叫他來,店家也似乎很忙
只好先請朋友用力吹  看能不能再次把噴水情況重現出來
這兩天似乎天氣可能下雨比較涼  一直都無法重現當初噴水的情況
昨日試著把冷氣開到18度  吹到整個房間冷吱吱
查看室外機接管處 高壓管一直冒汗滴水  但是沒結冰
昨晚氣溫約23度  雖然有下雨不過卻是沒發生滴水

因為是變頻機種
不知道會不會是跟壓縮機運轉高低頻有關係呢?

网友:
室內機集水盤排水倒流引起

网友:
EV不良 也會這樣

网友:
室內機會噴水.是水滴未循山型冷凝器滴落水盤.而滴落線流扇所致.
跟水盤無關.水盤問題不會噴水.
冷媒量不足或真空不完全.皆會造成結冰.導致噴水.
而溫度感應器插消過長.或鋁鰭片背面不整有毛邊異物.皆有可能.
注意噴水位置.不難找出問題所在.

楼主:
今天天氣回溫
晚點再來加緊測試
附上之前之前滴水的情況
上次遇到的是在機器左側有兩三滴
噴的話是不定時會噴出來
當時得出風口溫度

前兩天下雨天氣比較涼,大概22~23度
出風口最低有量到8度的溫度
出風口右側的溫度都會偏高一點點

另外有發現
上次廠商來有拆機
當時發現室內機的蒸發器頂端的部份凹凹凸凸的
不像其他地方都很整齊
這個也會造成滴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天氣回溫
晚點再來加緊測試
附上之前之前滴水的情況

如果出風口附近冒汗現象.即是高溼所形成的凝結水.
返潮氣候最明顯.

网友:
看19樓圖片
如同樓上老刺 所言
這樣是正常的,冷氣本就有除濕凝結水的功能
大多發生在悶熱潮濕環境,機體隔溫不佳低溫造成外盒凝結露水。
避免室內炊煮食物蒸汽蒸發。

楼主:
發生噴水當天有量一下室溫約27度
濕度大概65~70%
室內是只有一台個人電腦而已
倒是沒有在室內炊煮食物
濾網是新的,因為面板卡榫斷裂出保固換新殼
噴水情況是已經遇過好幾次了
在前陣子比較熱的那幾天

可以確定的是 站在冷氣出風口前方可以感受到有水滴再噴
離大概1~2步的距離 我有被噴到一段時間
不過噴一陣子就沒有了

如果太潮濕也會造成這樣嗎?
謝謝各位

网友:
會噴水就是有問題,保固內就請原廠來查看。一般住家是不會有噴水(除非西曬)。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言
因安裝店家很忙call不來,最後直接聯絡原廠日立,
今日日立原廠有來,是說可能有棉屑卡住冷排導致?
說可能太髒要把機器帶回去清洗,就把室內機拆回去了
(不過因為朋友不在家,所以也不太清楚廠商檢測的過程
機器也才裝快一年,這麼快就需要清洗了嗎?!朋友說濾網大概一週洗一次)
不過奇妙的是,安裝的店家上次來看(大概兩個禮拜前)
說機器內部很乾淨…
所以這我跟我朋友都很納悶…怎麼兩個說法都不同

而最近又發現出現了七段顯示器無法關閉的問題
(此機有調整面板顯示亮度、開關的功能)
朋友說調到關閉時 各位數字會有個2字微量
就只是亮個2

目前也只能先等廠商洗好 送回來再測了

网友C:
會不會有一種情形.....

問題不少或不能說的真正問題....
最後就變成A有A的說法,B有B的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有一種情形.....

問題不少或不能說的真正問題....

最怕就是怕這種的
後來仔細問了一下
服務人員有測試冷媒壓力正常。
但他說是風扇後方靠牆壁那側的黑色部份上頭有棉絮 導致滴水
(可能是消音棉之類的?)
而不是說前方的冷排那邊
他這個說法,總覺得怪怪的
不過也是測試時當場有滴水他們才會拆回去清洗
等機器洗好大概也得等個好幾天了

网友D:
請問大大您的室內機是在頂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您的室內機是在頂樓嗎?

朋友這台不是在頂樓、也沒有西晒
房間旁就是個陽台,室內機離室外機很近
距離可能只有約一米

敢問大大有什麼建言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這台不是在頂樓、也沒有西晒
房間旁就是個陽台,室內機離室外機很近
距離可能只有約一米

問題出現了~

應該就是管路太短了,室內機與室外機之間的管路,長度不要低於3米,
容易造成冷媒來不及蒸發而管路結霜,也會有漏水現象

网友E(2014-06-09):
個人經驗分享
機器-三線品牌「達可」(不知道算不算的上三線)
97-8年裝機,至今約清洗室內機2-3次
102年,發生出風口滴水及機體大量滴水情形,經清洗室內機後,仍不時發生出風口滴水情形(在開機後2-3小時發現水滴,使用到隔天早上水滴不見了),復請保養的朋友來看,也是用寶特瓶倒水測試,水有排出,但是,問題還是存在。
今年,開始使用冷氣後,慢慢的慢慢的出風口滴水的情形又出現了!
6月3日搬出了,在N年前抽獎抽中的乾濕吸塵器。
測試程序:
1.將冷氣機的排水管抽出來吹氣測試,室內機發出嚕嚕嚕的聲音,顯然有水沒有完全排出。
2.啟動冷氣,將排水管向上,讓水有點累積在管子內。
3.啟動乾濕吸塵器---對準排水管--吸
4.結果..吸出了一陀滑滑的、黑黑的水垢...
5.再測試..結果,出風口己經不再有水滴了!
--------------------------------------
6月4日晚上啟動冷氣不久,又發現了出風口有「1」滴水,重覆上述2-4,這次吸出了薄薄的、白白的水垢。
---------------------------------------
個人研判:
是室內機內的水盤水管有水垢,冷凝水累積的速度比排出的快,所以在冷氣啟動後1-3小時出風口會有水,而在啟動3小時之後,冷凝水累積與排出速度相等,故出風口不再累積水滴。

楼主:
近期日立已經洗好裝回朋友那
從洗好後他也吹了一陣子冷氣
不過他說不會滴水了
而且他說感覺排水管的水量較之前會噴水時多的感覺
可能真有哪裡塞住?
施工廠商說施工正確無問題…
日立則是拆回去洗…
不過洗好裝回到現在也差不多吹了兩個禮拜了
都還正常

网友F:
本人的經驗,出風口會噴水,請日立公司的人來處哩,結果是出風與入風口沒隔離好,導致入風沒有全部經冷排再經鼓風機排出出風口,一些空氣直接由入風口被鼓風機吸到,在與經冷排的冷風混合凝結排出,日立公司的人用一條海棉把冷排與外殼縫隙塞好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的經驗,出風口會噴水,請日立公司的人來處哩,結果是出風與入風口沒隔離好,導致入風沒有全部經冷排再 ...

或許日立的服務人員有做了這些動作?
到目前是真的還沒有再噴水
整台室內機帶回去可能也做了些修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許日立的服務人員有做了這些動作?
到目前是真的還沒有再噴水
整台室內機帶回去可能也做了些修正吧 ...

yes日立的人員現場施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個人經驗分享
機器-三線品牌「達可」(不知道算不算的上三線)
97-8年裝機,至今約清洗室內機2-3次

再次發表一下......
出風口又噴水了.......再吸也吸不出水垢,但為什麼又噴呢?
請人來看,排除結氷、水盤裂開等等情形,確定是「出風口隔溫不良」,造成冷風在馬達出風口處凝結水滴後,慢慢的慢慢的滴水,尤其是大熱天時更明顯.......,所以,現在就撐用,等裝冷氣旺季過了之後,再把室內機拆下清洗並在出風口處,貼上可以隔溫的海棉,避免再次凝結水滴...。
哎....哎.....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