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ermaltake曜越科技-TR2-430 毀損零件型號請教

楼主(2014-04-28):
thermaltake曜越科技-TR2-430  毀損零件型號請教

^銘牌

^故障零件位置為高壓端

^故障的零件,已經碳化了

請教  有先進知道這顆元件的型號嗎?

目前懷疑應該是使用   1N60   不知是否正確???

這顆元件導致橋整、保險都燒了,災情如何還在測試中!!!!!

网友:
如果是+5sb的應該會是用2n60

网友A:
前輩,你這顆的慘狀比被我爆掉的FS3KM還嚴重,居然碳化,厲害啊!
修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輩,你這顆的慘狀比被我爆掉的FS3KM還嚴重,居然碳化,厲害啊!
修好了嗎? ...

待料中!!   還沒上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