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廣告改換G廣告,位置改變測試

楼主(2014-04-28):
各位會員早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下圖這個功能?

我一上來論壇如果沒有短消息,我就是先按上圖那個紅色框的按鈕,為什麼?因為它會列出新帖,如下圖︰

眼尖的會員或許知道上星期這個廣告被我換了,是從雅兄換成谷兄,為什麼要換?這是因為這陣子雅兄在換新的碼(code),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就常常停頓,所以就換成谷兄的。

而自從換了谷兄的之後,不知道是我的瀏覽器的緣故還是其它原因,第二張圖右邊紅框這個地方的廣告也常常出不來,請問大家的會這樣嗎?

网友A:
wish大我到很少點那個地方,有點也都沒在注意,都是進帖子看,剛剛查看新帖點了進去,位置是在右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我到很少點那個地方,有點也都沒在注意,都是進帖子看,剛剛查看新帖點了進去,位置是在右邊

如果在你那邊每次都會顯示,那可能就是我這邊的問題。
謝謝你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你那邊每次都會顯示,那可能就是我這邊的問題。
謝謝你幫忙

wish大剛剛又點了幾次,的確有時會無顯示該廣告,我是用google chr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剛剛又點了幾次,的確有時會無顯示該廣告,我是用google chrome

我也是用google chrome,看來你的也會這樣,我再等其它會員反應看看?如果其它會員反應也是會這樣,那就得跟谷兄說了。

网友:
我用 ie8 ,顯示都正常!

更正:早上還正常,現在不正常了!

网友:
我用火狐 ~ 測試OK

网友:
現在正常了!

网友:
chrome 時有時無
我有裝 Adblcok plus. 它有關掉這頁的廣告~

网友:
我也是用google chrome瀏覽的~右邊廣告有出現~~我建議用窄版瀏覽

网友:
用xp,chrome 開了約10次沒有問題

网友:
XP+FIREFOX 印象中那各廣告都正常

网友:
.

试了几次,一切正常。

网友B:
iOS
沒看到有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
沒看到有廣告

請問你的瀏覽器有擋廣告嗎?

网友:
老大
請看看螢幕快照

网友:
這個有廣告

网友:
在Win7 下  IE 正常,用Chrome 開10次約有2-3次會不顯示。
Linux下 Chrome 跟 Firefox都正常。

网友:
XP系统的IE8浏览器: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看來好像是對方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