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CPU供電的設計種類及名稱。(台南搖搖機)

楼主(2014-04-28):
最近搖搖機陸續故障,台南這裡同樣華碩板子,CPU供電設計卻不一樣,
有人知道這種供電設計該用什麼名稱去搜尋嗎?

記得以前在板上看過,翻來翻去找不到文章, 感恩

例圖是同一主機板的1代與2代, 供電晶體分別是2顆與3顆

更新圖示:

原圖示:

网友A:
請問~~您就醬肯定cpu供電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就醬肯定cpu供電有問題?

我想問這種電源設計的稱,而不是說供電故障哦,

常常看到板子有差異,所以問看看。

莫非多一顆只是能提供比較多的電力?

网友:
大家來找碴??????????找看看兩張圖片哪裡不一樣....

楼主:
把圖改成這樣,以方便瞭解,

這2張圖都是同一張主機板,使用ADP3180+ADP3418
按照3180規格書,應該如下圖3顆,但實際上卻用了2顆,不知道差異在哪裡?
還有這個供電電路的中文名稱該用什麼去找比較好呢?(英文太爛)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圖改成這樣,以方便瞭解,

自己回覆自己,英文查到叫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圖改成這樣,以方便瞭解,

自己回覆自己,英文查到叫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但是英文太差看不懂。
如果想知道這種設計的細節,該查哪些中文名字呢?

网友:
應該是設計得時候多估了電流量或是low side MOS沒剛好的
low side MOS只好用兩顆去增加電流量

小弟非power EE,有錯還請指正,謝謝!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e2f78fc40c22590102029dfb.html
這一篇也講得蠻不錯的

tone大,有時候不一定是設計時没估算到電流量

您看,板子上面其實有預留電路,比較像是,省料 (廠商會說是優化)
最基本的,上管,下管各1個就能動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回覆自己,英文查到叫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但是英文太差看不懂。
如果想知道這種設計的細節 ...

基本上需從標準降壓式開關電源說起,但因其在低壓輸出時效率偏低,故需作改善,而有了同步式電源電路(將續流二極體改為MOSFET_下管,利用Rds的極低導通電,來減少二極體的壓降).詳細說明請參考
http://www.powerdirect.com.tw/po ... ck%20Regulator.html
下管的作用式提供上管在關閉時,L電感所產生的反電動勢(反向偏壓),構成一個電流迴路.而同步的意思,應是指上管與下管不可同時開啟,以避免上下管不慎燒毀.

网友:
用料上的差異通常發生於產品剛量產時~~

剛出貨的前幾批用料會比較足,後續沒有出問題後
廠商就會拿掉些省成本,於是出現了有空位卻沒上
料的情況...

网友:
以我之前公司的主機板處理方式來說, 會有以下幾種狀況:

1. 出自有高階品牌或幫其他大廠貼牌的散裝貨, 用料會相對完整,
畢竟不知用戶會搭配哪一款CPU及週邊配件, 而且要顧名聲.

2. 出白牌或幫它廠貼牌的低價散裝貨, 用料會嚴重精簡, 完全價格導向;
反正會來買這種的都是心裡有底或摳摳不足沒其他選擇.

3. 出標案機種, 不論自有品牌或OEM給其他大廠, 用料會高度精算,
主因於規格已標定, 以剛好符合特性與保固要求為第一要件, 零件特性都是嘟嘟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回覆自己,英文查到叫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但是英文太差看不懂。
如果想知道這種設計的細節 ...

謝謝大家指點迷津,
尤其幾位外部的超連結,非常有用,
原來這叫同步式 降壓降電源,資料有點難度,我不是工科看起來有點難,要試看看
尤其效率部份。

晚一點再上來貼心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指點迷津,
尤其幾位外部的超連結,非常有用,
原來這叫同步式 降壓降電源,資料有點難度,我不 ...

精華區有2篇相關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100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6-1-1.html

提到cpu供電設計。

請教大家:可不可以用頻率產生器+多個mosfet晶片+12v電源供應器+led燈泡來模擬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華區有2篇相關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100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6 ...

最新問題:
研究這些老主機板的時侯,發現新的問題。我另外發一篇討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華區有2篇相關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100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6 ...

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DkhG9X00s
有好多集,有興趣至少要看到第4集.
新手建議使用N-CH MOSFET當成下管來驅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DkhG9X00s
有好多集,有興趣至少要看到第4集.

謝謝,內容很豐富,雖然也很多地方看不懂, 找時間搞懂中....

最近想把一台舊的麥克風機改一改,原本吃AC 19V變壓器,機子非常燙,想改成直流供電,
希望能試成功。

网友C:
通常比較大電流low side mos會用2顆並聯
降低mos的消耗同時溫度也可以分攤掉

有些設計會用1顆比較好的,而有些會用2顆普普的mos
當然有時比較好的1顆mos價格會>2顆普普的價格..

所以設計時會用2顆mos,但有可能1顆mos就可以了,只是life time沒這麼久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內容很豐富,雖然也很多地方看不懂, 找時間搞懂中....

最近想把一台舊的麥克風機改一改,原本吃A ...

機器本身內部應有內含整流/濾波電路,所以外部可接AC電源,這和使用直流電源是一樣的道理,至於過熱問題就還要更進一步確認問題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器本身內部應有內含整流/濾波電路,所以外部可接AC電源,這和使用直流電源是一樣的道理,至於過熱問題就還 ...

謝謝指點,

早上拆開唱歌機,線路比我想像中的複雜很多,因為機板是多層的,看不出走線
這個1990(?)年的機器還可以用但是Aux1軌有時無聲有時雜音有時怱大怱小,看來得研究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比較大電流low side mos會用2顆並聯
降低mos的消耗同時溫度也可以分攤掉

原來有這種用法,剛剛看low side2顆晶片型號不一樣,當初選料不知是costdown 或其他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