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衰退會增加耗電量嗎?

楼主(2014-04-28):
早上去送機台,客戶打算找人量看看新舊系統的耗電量。

用途一樣是繪圖機,「舊系統」是「P4全新備品」,新系統是雙核心的主機。
客戶提示,P4全新備品如果電容放太久,可能會變得很耗電,

請問:如果電容衰退到只有原來的70%,耗電量會增加多少呢?
(客戶跟我都不是這一行的)

网友A:
如果沒有過熱, 電解電容在使用過程中是會自我修復的, 漏電也會隨使用時間減少
這個在很多文獻都有資料
但是過熱就煮乾了電解液, 壞了

网友:
電容應該不是產品耗電來原,應該是故障來原。

网友:
機板原則上放一年是OK的,超過一年的充電1~2小時就行,一開始充電的前10分鐘耗電量是比較大的,隨著漏電流的降低後,一般就恢復正常了.

楼主:
請問,有些新古機板擺6~7年,這種電容會因為久了就很耗電嗎?

找時間翻翻文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過熱, 電解電容在使用過程中是會自我修復的, 漏電也會隨使用時間減少
這個在很多文獻都有資料
但是 ...

請問google用什麼關鍵字去查比較能得到相關資料? 我想找點入門資訊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google用什麼關鍵字去查比較能得到相關資料? 我想找點入門資訊讀看看。 ...

capacitor self healing

网友B:
電容對耗電量影響不大吧
反而是新舊系統,製程上的差異與效能
對耗電量才會差很多

假設跑同樣一張圖,舊系統可能要一小時
新系統卻只要10分鐘
這對公司運作的效能與耗電量就差很多了

网友:
如果電容ESR因為老化而提升,理論上的確會消耗一些功率,可是這要讓人感覺的出來我認為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對耗電量影響不大吧
反而是新舊系統,製程上的差異與效能
對耗電量才會差很多

我也覺得新系統比較省電,不過源因不清楚,

事情順利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acitor self healing

謝謝提示,找時間研究看看。

网友:
電容自我修復可以恢復到剛出廠的幾%啊?

我找不到比較詳盡的文獻數據,只有這個,
https://www.reliabilityanalysislab.com/tl_hd_0302_selfHealing.html

可以麻煩有找到的先進多提供一些嗎?

网友C:
鋁電解電容器的自我修復(氧化皮膜的生成),只要電解液沒產生變異,一般來說充電1~2小時就跟出廠一樣,只是其壽命會衰退. 像機板放了6~7年,其內部電解液幾乎快失效了,在自我修護過程就會變很慢,相對耗電會增加;電解液說白一點就像是生氧劑,沒氧氣了你叫它怎麼呼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鋁電解電容器的自我修復(氧化皮膜的生成),只要電解液沒產生變異,一般來說充電1~2小時就跟出廠一樣,只是其壽 ...

『一般來說充電1~2小時就跟出廠一樣,只是其壽命會衰退. 』
這句話不太懂,可以詳細一點嗎?

我的理解是充電1~2小時後,esr、容值都和出廠時一樣,
但是電容壽命一樣在扣,時間到就瞬間不能用。

是這種情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充電1~2小時就跟出廠一樣,只是其壽命會衰退. 』
這句話不太懂,可以詳細一點嗎?

任何產品都有期限,鋁電解電容器也是如此,一般這產業庫存期都設一年(充電篩選完成到存放倉庫的時間),如超過期限就會重新再充電篩選一次,當再存放一年時,也是再重新,當然每一次的重工勢必造成df(esr) cap 的衰退,但衰減度不大(符合標準),但如超出標準就會報廢;至於要重工幾次內算良品,這要依系列的不同及壽命測試去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