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視連科 行車紀錄器 VICO DS1 維修 零件-已修復

楼主(2014-04-28):
當初花了5張小朋友 在01  大力推薦的 高畫質
用不到一年 偶爾 關機再開機 之後又正常~
最近 很頻繁
爬文 不只我受害者 01 網站 一堆 使用者 同樣 情形
聽說 電容換了就好 01 有人換過
規格 特殊
2.7V 4F   不是 UF
人家 說超級電容
看到電容 都流湯囉 還有綠綠的氧化在角內側~

先更換看看~~~

露天有在賣 1顆25元 已經下標囉
SAMXON(香港萬裕),DRL SERIES,2.7V,4.7F
等 東西到了再來報告
這電容表 量不出來 有辦法量嗎?

這種 電容 電子材料行買的到碼?
這種 過保 就壞的 商家 以後絕不考慮購買..一年多 就壞
當初是看上 高畫質 才買的

以前新品 我買到第3台 才正常~

聽說寄回公司修理要價840 不含運費
很多受害者 01 很多 抱怨文

网友A:
之前我在01看半天,也很想衝這一家的產品
現在看很久反而完全不知道要衝哪一家了
感覺每一家都有一些怪問題,不是電源這類故障就是錄影問題

第三張圖的那兩顆微動開關的生鏽程度,真誇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在01看半天,也很想衝這一家的產品
現在看很久反而完全不知道要衝哪一家了
感覺每一家都有一 ...

這家不建議~DS1 DS2 都有 類似問體~..
大陸的工板機 反而 比較好 ~最多 電池 膨脹~ 畫質 差一點 這樣

网友:
01 推薦的東西~越來越不敢想信了~

楼主:
東西換了就好囉~

更換小心 銅箔 很脆弱~直接剪掉 電容腳 焊上 注意 + - 就可以
~
這台 講真的 當時看上的是 高畫質~ 畫質真的很不錯~
想不到  電容用料 台灣的~
夏天 車上都很熱 換上的電容 也不知道 品質如何 可以撐多久~C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東西換了就好囉~

超級電容的介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304842506

网友:
(7)超低温特性好,温度范围宽-40℃~+70℃    --->不耐高溫

代表日曬下就有開始進入高溫模式   使用壽命變短
吹冷氣降溫吧
http://www.manyue.com/edlc_catalogue.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東西換了就好囉~

大大可以考慮找看看用日系大廠的,

Rubycon DMC Series

Nichicon_Evercap UW Series

ELNA DZN Serie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超級電容的介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ZoYf8Q&id=35304842506

看了介紹,上面說大電流放電能力超強,可是又看到Nichicon UW系列的規格中,ESR與DCR又超高(1F/2.7V竟高達4歐姆)。這不是表明1A放電時壓降早已超過2.7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介紹,上面說大電流放電能力超強,可是又看到Nichicon UW系列的規格中,ESR與DCR又超高(1F/2.7V竟高 ...

首先要考慮的是此電容在電路中有何作用,是當備份電池(可記錄但無法啟動顯示幕/省電作用)?或可當外部電源供電(當外部供電斷電時)?超級電容一般是當成備份電池使用而非主供電.至於內阻高低,應只是說明瞬間可產生的最高電流量,而並非是指如乾電池的持續供電能力(容量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考慮的是此電容在電路中有何作用,是當備份電池(可記錄但無法啟動顯示幕/省電作用)?或可當外部電源 ...

ciko大大,

請參考以下影片ultracapacitor
影片中2:30時有介紹電池(0.12歐姆)與該超級電容器(0.0007歐姆)的內阻產生的壓降,所以UW系列的高內阻的確會限制大電流放電。(無論是瞬間還是持續供電) 這類的電容器如果並聯(降低ESR),應該是很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iko大大,

請參考以下影片ultracapacitor

大大您好, 因不知這電容在記錄器電路中的作用, 所以只是依電壓容值及尺寸找這幾個品項供樓主參考.

大大有心去詳讀Ciko版大所提供的資料並提出討論, 讓我也從中瞭解到這幾個廠牌規格的差異, 感謝!
雖然這類二重層高容量的電容可選擇種類不多, 但各大廠都有開發個幾款, 剛補上ELNA的DZN規格,
其內阻約只有UW系列的1/10, 如果真是用在大電流放電上, 相信特性會優於UW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 因不知這電容在記錄器電路中的作用, 所以只是依電壓容值及尺寸找這幾個品項供樓主參考.

大大 ...

沒什麼,剛好產生興趣,順便找了點資料。我想你的行車紀錄器採用此電容是為了在突然斷電時能繼續將資料寫入flash中(避免資料損壞),這跟許多server上的RAID卡類似,也是採用超電容來繼續供電(早期都用電池,但是有壽命限制),將斷電後的CACHE資料暫時儲存到flash中,等到下次開機時再回寫至硬碟中。我的行車紀錄器內部有顆鋰電池,也是為了預防電力中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iko大大,

請參考以下影片ultracapacitor

沒錯,若用相同容量做比較,內阻可降低許多,但卻需使用2600顆1F電容並聯,才好做比較(但價格與體積顯然不佳),此時內阻=4/2600=1.5m歐姆.而你所提供的視訊連結,實在是個極佳教材,尤其是其中能量的計算公式更是要做好筆記.這也是我今天最好的收穫.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錯,若用相同容量做比較,內阻可降低許多,但卻需使用2600顆1F電容並聯,才好做比較(但價格與體積顯然不佳) ...

ciko兄言重了,小弟只不過碰巧看過這個影片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可以考慮找看看用日系大廠的,

Rubycon DMC Series

台灣 露天 只買到 圖片這種~對岸濤寶有~但是也不知道品質~
所以日系的電容` 也不知道如何買到

楼主:
這個有辦法~改線路 讓他不使用~ 一般電容嗎?.~~
這種電容 如何測量 一般電容表 量不出來~?

网友:
當初也有看這台沒買-----------買另外一牌用到現在沒壞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