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恆流板問題

楼主(2014-04-28):
有大大能幫忙確認此電阻嗎?
是81C=68.1K嗎?
我拆下量是0.999K應該是壞了

网友:
duncan大大說的是對的, 這是 01B 1Kohm 1%

楼主:
目前查到R03跟R04這2個電阻阻值不太對
下班再去買來換看看

网友:
R7沒有壞,你量0.999K是對的,這是1K的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查到R03跟R04這2個電阻阻值不太對
下班再去買來換看看

請問R03跟R04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R03跟R04在那裡?

紅框處2顆並連應該要1.5歐姆現在變2.7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框處2顆並連應該要1.5歐姆現在變2.7K

3R0就是3Ω,你不用拆下來量,你直接在板上測量,數值小於3Ω就是正常。

你量出來是2.7K當然是不對的,請你換DIP型的電阻上去,以後有買東西我請烏骨雞學姐補別的東西給你,否則光是郵資都浪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R0就是3Ω,你不用拆下來量,你直接在板上測量,數值小於3Ω就是正常。

你量出來是2.7K當然是不對的, ...

沒差啦修得好就可以

另外請教這套件是不是關插頭電時
會出現鬼火的現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差啦修得好就可以

另外請教這套件是不是關插頭電時

我.........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關插頭電時會出現鬼火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關插頭電時會出現鬼火的現象"......

亮一下再滅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亮一下再滅掉

我們沒有在做維修,當然也沒有改裝,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不過這套烏骨雞學姐賣很多,可以請教有改裝經驗的會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沒有在做維修,當然也沒有改裝,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不過這套烏骨雞學姐賣很多,可以請教有改裝經驗 ...

了解因為是第一次接觸LED套件以前都是換CCFL所以問題比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因為是第一次接觸LED套件以前都是換CCFL所以問題比較多

每個老手都是從新手開始,把問題都解決了,新手也就變成老手了。
不過你的方向是對的,不要第一時間就懷疑是IC壞,除非是電壓加錯,否則這種東西還真耐用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亮一下再滅掉

我改led(燈條)也是會亮一下再滅掉..可能接的點有電容剩餘電量.電容會放電所造成.應該不會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led(燈條)也是會亮一下再滅掉..可能接的點有電容剩餘電量.電容會放電所造成.應該不會怎樣.. ...

那應該大家都一樣吧
我正在研究降壓成12V看看能否改善

网友C:
不好意思問一下題外話,你是用什麼相機,可以把SMD拍那麼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問一下題外話,你是用什麼相機,可以把SMD拍那麼清楚?

SONY TX的手機拍的

网友D:
經驗
我改高壓版也會插上會有火花~~
所以要全部先接好在上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經驗
我改高壓版也會插上會有火花~~
所以要全部先接好在上電~

eereer12大..板大所說的鬼火.不是火花.而是拔掉插頭或關掉延長線開關時.螢幕會先閃屏.在熄滅.如果是改ccfl高壓板時.是不會有這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