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示波器應用於UC3842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4-04-28):
一般示波器使用者,較少拿來作開關式電源維修的實例.剛好隔壁維修同好,帶來一片故障電源板,要我幫其檢測故障來源.而此板使用的PWM_IC編號,正是最常用的UC3842系列.按理說第一招,應是先更換第7腳的電源濾波電容(此處為100uF/25V),剛好他就漏掉了此元兇,讓我有機會將此IC的各腳位電壓波形圖,來個正確與故障的大比較,藉由示波器的波型示意,讓大家更親近PWM_IC一大步.
此電源板的3842配線基本上可參考datasheet,而此處要說明的是 本IC的第2腳為接地,第1腳接光藕器的C腳,可能與常見線路稍異.
測試時已使用隔離變壓器,可避免觸電及示波器的安全操作.
檢查重點腳位:第8腳需有5V穩定電壓輸出,此表示該電路可正常工作.
1.維修電源板示意:

2.各腳位故障波形圖

3.ESR測試儀量測結果(故障100uF/25V電容器)

4.各腳位正常波形圖

5.維修分析
根據示波器的波型示意,得知PWM_IC已嘗試要正常工作,但因外部周邊元件故障,造成其保護電路動作,因此電路是處於一開一關的循環動作,而造成電路的異常.3842開啟電壓約16V,關閉電壓約10V,而因電容故障造成的電壓為15V(接近最高開啟電壓),正常時約僅為13V.你發現了其中的差異嗎?

网友A:
開關電源不亮燈,最怕PWM IC派呀
一顆都要價20~50.-, 再加運費貴貴說

UC3842 接腳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電源不亮燈,最怕PWM IC派呀
一顆都要價20~50.-, 再加運費貴貴說

是的,店面售價差不多是20-50.掏寶就便宜許多,品質也還好.可參考看看.

网友B:
以前生產線一天要修80台power
沒用示波器真不知如何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生產線一天要修80台power
沒用示波器真不知如何修起

是的,能夠善用儀器,對維修工作會起一定的助益.

网友:
示波器真好用~
量一下就基本可以判斷波形有沒有狀況了~
馬上可以分折問題是在前還是在後~

网友C:
看到ciko 老師的波波解說,提醒了我,datasheet 的後面都會附有圖,
以前看這些附圖都是看了就過了,沒有用心地去核對波形的差異,可判斷故障點,
現在終於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ciko 老師的波波解說,提醒了我,datasheet 的後面都會附有圖,
以前看這些附圖都是看了就過了,沒有 ...

5燈大的附圖中,第4腳的輸出與來自Vr,sense合成後,做為第3腳的Isense輸入控制,此舉可將工作週期擴充至50%以上.這剛好也是此電源板所採用的電路.(第8腳有接入一顆NPN電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