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thermaltake曜越科技-TR2-420 維修

楼主(2014-04-29):
thermaltake曜越科技-TR2-420  不啟動維修

故障狀況:上電不啟動

初步查修,有+5VSB電壓,短接啟動無動作

所以問題在啟動電路這區域

來看一下圖吧??

^銘牌

^故障的元件是躲在膠底下的?????

^這個位置

^它變成這樣???

更換  1N4148

^啟動--電壓正常--   謝謝!!  請指教!!

网友:
恭喜ㄚ兩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好厲害,怎麼查到那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怎麼查到那裏的?

因為沒電阿???

查線的時候要巡線,一拆膠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