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pad++ 好用的文字編輯器

楼主(2014-04-29):
Notepad++ 好用的文字編輯器
相信應該有不少人有聽過,也有用過這一套,
這裡是首頁:http://notepad-plus-plus.org/zh/
這裡是下載:http://notepad-plus-plus.org/zh/download/v6.5.5.html

以下是這套的自動字詞完成功能:

首先先定義好自己用使用的程式語言:

再來執行使用者自訂環境:

這裡有兩個地方要改,改的地方如圖:
一、先改「開新文件設定」,使用utf-8編碼格式,這樣中文字才不會亂掉:

二、「Auto-Complettion] 設定,設定如圖,也可以試著使用「Auto-Insert」,自動加上括號功能:

再來,就可以測試囉:

因為學習片語程式設計,有感而發啊!
謝謝大家觀賞。

网友:
F大:
   找時間玩玩看,我也來博愛一下!!

网友:
我只看到 fatzeros 隱藏在心中的~ we wish wish will rich....

网友A:
大胖....您遇到剋星了!!!.........jojoling(救救您)

趕快找個人.....救救您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胖....您遇到剋星了!!!.........jojoling(救救您)

趕快找個人.....救救您

那個是我故意留的彩蛋啦!
「我們都希望希望會好樣啦!」

我自己是沒差啦!互相漏氣求進步啦!

网友:
三年前有下載5.8.7版的,但是一直都沒有安裝,剛剛下載6.5.5版的安裝來試,功能還蠻多的,有多視窗功能,同時可以開幾個檔案,這個跟ultra editor一樣,也能變成左右視窗,還能把字左右互換,有點像在鏡子裡看文字,字是相反的,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功能,還不知使用在那裡,沒玩過的可以下載來玩看看.

网友:
對我個人而言,因為要看各種各樣不同的程式~最上手的,還是只有一個。
Source Insight 加上自己獨特的設定檔~
唯一的缺點就是不支援 unicode 的檔案~

楼主:
這個太高貴了啦!
http://shopping.pchome.com.tw/prod/AIAG6O-A59939250

用用一般人用得起的啦!

网友:
沒辨法~
我剛開了一個新專案導入~你自己看這些數字

网友B:
為何不用免費的Eclipse? 就寫程式而言上述都是小工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不用免費的Eclipse? 就寫程式而言上述都是小工具而已。

我知道eclipse很好,
但是,我找不到auto complete字串和語法的功能!

可以的話,請phuang3兄賜教一下!
謝謝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eclipse很好,
但是,我找不到auto complete字串和語法的功能!

我是寫Java,不曾遇到你說的問題。 我查了一下,可以到Editor->Content Assist->Advanced 將Parsing-based Proposals打勾試試看。 打幾個字然後按Ctrl+ Space應該會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寫Java,不曾遇到你說的問題。 我查了一下,可以到Editor->Content Assist->Advanced 將Parsing-base ...

困擾就是困擾在這個ctrl+space啊!
會和中文輸入法衝突啊!

感謝phuang3兄賜教!
我會再試試的啦!
謝謝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困擾就是困擾在這個ctrl+space啊!
會和中文輸入法衝突啊!

Key binding是可以改的,到 Window -> Preferences -> General -> Keys查一下content assist並改成你要的方式(如Alt+Space),要注意word complete與content assist是不同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 binding是可以改的,到 Window -> Preferences -> General -> Keys查一下content assist並改成你要的 ...

我是裝這個版本:
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
Version: Kepler Service Release 2
Build id: 20140224-0627

他有word completion在edit底下,快速鍵是預設是ctrl+alt+/
更改快速鍵在window-->preferences-->general-->keys下

雖然有word completion的功能,但是不太直覺。

感謝phuang3兄的賜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裝這個版本:
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
Version: Kepler Service Release 2

沒什麼啦,可惜我已經脫離C++很久了,不知道eclipse的C編輯器如何。以前都是用MS Visual C++,那時也沒content assist這種東西,隨時都要一本工具書在旁邊。 其實有content assist不但效率增快,程式學習也有很大幫助。

网友:
Notepad++用很久了...
都用來改Android app裡的smali....
另外Notepad++轉換編碼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