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K130離心機維修

楼主(2014-04-29):
此設備為醫院實驗室用儀器,因我只負責維護,請不要問我使用用途.
此設備基本功能類似家用脫水機,開機後設備可設定轉速及運轉時間,主馬達採3相驅動,並由MP6750的IGBT模組負責.
此機維修過程總共返修了4次(因只送來主控制板,並無法實際上機測試),其中主要問題卻是由原代理商維修人員(上手)的疏失造成,而此問題卻無法由肉眼檢出.各位維修同好,更應記取如下教訓,以避免雙方人力與財力的損失.
結論: MP6750_IGBT模組共換3顆(1500*3),IR2130更換了2顆,損失慘重.

維修紀錄如下:
第1次:確認了MP6750故障,直接更換.送回客戶端測試再度燒毀.
第2次:確認了MP6750故障,直接更換.送回客戶端測試又再度燒毀.
在做上述維修時,已做了板上其他元件的初步檢測,並無明顯問題.

第3次:確認了MP6750與IR2130故障,直接更換.並拆除板上部分IC座(被上一家加上的).果真發現了2個IC座底下有斷線情形,經補齊後,實機測機,通過了第1次的15分鐘運轉測試,再做第2次的15分鐘測試時,卻發現在快結束時,設備發出異常聲音,LED畫面並顯示異常.

第4次:確認了MP6750與IR2130故障,直接更換.並發現板上有部分銅箔線路及電阻燒毀,經查是使用了劣質助焊油(本身顏色稍暗),因其在高溫下會融化成液體,造成相鄰元件部分導電(這也是可通過第一次測試的原因),經清洗擦拭後,狀況已解除.

在此維修上,希望你能從中學到錯誤的舉止,常會造成續修人員的困擾,請不要把問題點擴大,你用心了嗎?

你該如何簡易測試3相(或單相)IGBT(MOSFET)模組?

參考圖片:

网友A:
版大, 一般維修送件應該都是全機送廠, 少有單送主控板的狀況吧!
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無法上機實測, 如何證明已修妥?

殊不論上一家維修人員處理不當, 若是整機送來, 相信版大維修的標準流程應該也會容易查明並確實清潔.
不致於造成來回返修, 徒增人力與物力的損失.

不知這樣的零件損耗與來回返修成本, 廠商願意承單嗎? 還是又開始討價還價的煩人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 一般維修送件應該都是全機送廠, 少有單送主控板的狀況吧!
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無法上機實測, 如何證明 ...

剛好我這邊多是只送來故障主板,也可能是整機不易搬動或借出吧.故處理這類案件常有返修機率,在估價時我是取平衡,當然常有超出預期心理準備,就當作買經驗吧.一般報價介於2000-4000區間,重大零件費用另計.若是測試儀器類,則報價就會高出許多,兩相平衡下,日子與興趣也可相互照應.

网友B:
這樣有點盲目在修-------------如馬達故障那一定又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有點盲目在修-------------如馬達故障那一定又反修

客戶已先確認過問題在主板,當然有時也難免會碰到拿錯板子的.

网友C:
有線路圖還比較好查修~通常離心機在實驗室拿來做血清分離用比較多n_131|
我在公司裡收到單位送修的東西幾乎都沒線路圖(機器是以前留下來的)~
所以造成查修困難~而且有些零件更是已經停產找不到......例如DS5000 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線路圖還比較好查修~通常離心機在實驗室拿來做血清分離用比較多
我在公司裡收到單位送修的東西 ...

剛查了DS5000 8-8,就是89C52系列的替代品,難的應是內部程式可否被讀出並覆製.汲取他人的專業領域及見識,是增進自己技能的最高準則,多與人善意交流,就有機會可逐步達成.此類單晶片經常故障原件為石英或第9腳的RESET電容異常造成,可先做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查了DS5000 8-8,就是89C52系列的替代品,難的應是內部程式可否被讀出並覆製.汲取他人的專業領域及見識, ...

我比較擔心是裡面供應的3V電源無作用(類似金電容)~造成韌體消失或是毀損...
廠商說國外報價一塊板子至少要100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線路圖還比較好查修~通常離心機在實驗室拿來做血清分離用比較多
我在公司裡收到單位送修的東西 ...

DS5000 8-8 由規格來看,是有機會被 89C52/89S52取代的,且不需要更改程式~

1. 這顆標號沒有+,所以沒有RTC~可不需考慮。
2.你想取代它,代表你有 BIOS~此顆所有的跟保護有關的功能可以忽略。
3.此顆如你必須考慮不再線上更新,如原有這個功能。
4.紅色部份是比較重要的,需要證明此 BIOS 沒有任何區域會更何資料,可替換後,操作任何需被記錄的動作來檢查。

FEATURES
ƒ 8-Bit 8051-Compatible Microcontroller
Adapts to Task at Hand
8 or 32 kbytes of Nonvolatile RAM for
Program and/or Data Memory Storage
Initial Downloading of Software in End
System via On-Chip Serial Port
Capable of Modifying Its Own Program
and/or Data Memory in End Use

ƒ Crashproof Operation
Maintains All Nonvolatile Resources for 10
Years in the Absence of VCC at Room
Temperature
Power-Fail Reset
Early Warning Power-Fail Interrupt
Watchdog Timer
ƒ Software Security Feature
Executes Encrypted Software to Prevent
Unauthorized Disclosure
ƒ On-Chip, Full-Duplex Serial I/O Ports
ƒ Two On-Chip Timer/Event Counters
ƒ 32 Parallel I/O Lines
ƒ Compatible with Industry Standard 8051
Instruction Set and Pinout
ƒ Optional Permanently Powered Real-Time
Clock (DS5000T)

第4點如必須要完成,可能就需發包給專業BIOS人員與估價,直接從 BIOS 修改移植到另一個有此功能的相容晶片。
通常成本不低。

网友D:
to ciko大,

好奇請教一個問題,客人之前應該原來送原廠修。
是因為過保固了呢?還是剛送原廠一陣子後又壞了,才決定外修?
因為看起來在你接手修這台之前,線路好像就因短路而斷過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ciko大,

好奇請教一個問題,客人之前應該原來送原廠修。

這是客戶先送代理商修護不成功,才由代理商送過來維修,已先被其處理過了,並擴大了故障範圍.線路在其更換IC座時弄斷了銅箔(藏於IC座底下,若不拆除IC座是無法發現的),經補齊線路後,已可正常運轉一段時間,但在重複試運轉後(板上溫度升高),因其使用的劣質助焊膏未清除乾淨,遇熱溶解成液體,才造成後來的短路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5000 8-8 由規格來看,是有機會被 89C52/89S52取代的,且不需要更改程式~

1. 這顆標號沒有+,所以沒有 ...

jojo大我手中只有IC一顆~如要韌體就得想辦法跟原廠要~
因為這一型的電動床(重症型的)已經年代久遠~而且價格不斐(當時新品購入價是250K)

网友E:
呵呵!三太子修100台,老師搞定一台就追過了
老師以後遇到這種難纏的,寄過來..............殺肉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三太子修100台,老師搞定一台就追過了
老師以後遇到這種難纏的,寄過來..............殺肉說~ ...

三太子作的是社區人群服務工作,屬積德行善任務,收費自然隨意,我等只是平凡人,尚未練到此境界,希望有天也能跟隨三太子腳步,作些行善服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