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較器請教

楼主(2014-04-29):
請教各位大大

底下是火災/瓦斯偵測電路,小弟參考網路資料然後彙整之後的線路,
正常情況下LM393第1腳與第7腳,應該是要高電位,有火災或瓦斯漏氣時
這兩腳才會變為低電位
但不知為何動作剛好相反,正常時第1腳與第7腳變為低電位,有火災或瓦斯漏氣時
卻變為高電位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另外再請教火焰傳感器(紅外線接收器)有分正負嗎 ? 正負端
應該如何接  謝謝大家

网友:
5,6 and 2,3 腳接相反嗎?

网友A:
根據感測器特性,此兩者將輸入物理量,轉化為阻抗輸出,並呈反比特性,當火焰強度或瓦斯濃度增加時,其輸出阻抗變低,則5,6腳需相反,而瓦斯部分的電路是正確的.

网友B:
to tsao0427大,

你可能需要先對一下,電路圖IC那與你實際接的腳,有沒有接相反喔~
小心圖的是對的,結果銲板的當下,相反了。

网友C:
請您將
第1腳與第7腳變為低電位/高電位 當時的第2/3, 5/6腳電壓量出吧!!
第1腳變為低電位 第2/3腳電壓?
第1腳變為高電位 第2/3腳電壓?
第7腳變為低電位 第5/6腳電壓?
第7腳變為高電位 第5/6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將
第1腳與第7腳變為低電位/高電位 當時的第2/3, 5/6腳電壓量出吧!!
第1腳變為低電位 第2/3腳電壓?

第1腳變為低電位 第2/3腳電壓?   1腳:0V  2腳:0.21V  3腳:3.14V

第1腳變為高電位 第2/3腳電壓?   1腳:0V  2腳:不管輸入0V或5V第1腳始終0V  3腳:3.14V

第7腳變為低電位 第5/6腳電壓?   7腳:0.15V  5腳:3.13V  6腳:3.65V

第7腳變為高電位 第5/6腳電壓?   7腳:4.94V  5腳:3.13V  6腳: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tsao0427大,

你可能需要先對一下,電路圖IC那與你實際接的腳,有沒有接相反喔~

接腳檢查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感測器特性,此兩者將輸入物理量,轉化為阻抗輸出,並呈反比特性,當火焰強度或瓦斯濃度增加時,其輸出阻抗 ...

試過反接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反接還是一樣

2/3腳那組比較器確定是故障的.可換顆新的393,或將1腳輸出隔離,先不要與後方的328相連(pin4).

网友D:
既然是:"正常時第1腳與第7腳變為低電位,有火災或瓦斯漏氣時卻變為高電位"...

這就表示LM393動作正常、而且火災和瓦斯偵測器也都正常!!

如果要1和7腳的輸出電壓正好相反,只需將5和6腳對調、2和3腳對調即可。

火災和瓦斯偵測器種類很多,都有感測到狀況時變成高阻抗或低阻抗的產品,
只要依據其實測的動作、改變LM393的輸入腳,即能改變其輸出狀態。

另外,如果只是要做火災和瓦斯偵測器,使用ATMEGA 328這類的微電腦晶片,實在有點像用防空飛彈打麻雀,--只要用個電晶體推動蜂鳴器就可以啦。

以上小弟個人淺陋的見解,謹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正常時第1腳與第7腳變為低電位,有火災或瓦斯漏氣時卻變為高電位"...

這就表示LM393動作正常、而 ...

這樣可以賣的比較的coco啦,因為伊是用電腦挑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正常時第1腳與第7腳變為低電位,有火災或瓦斯漏氣時卻變為高電位"...

這就表示LM393動作正常、而 ...

因小弟最近在學習AVR軟體,這是我第一個成品

网友:
第7腳變為低電位 第5/6腳電壓?   7腳:0.15V  5腳:3.13V  6腳:3.65V
5(+)                <   6(-)腳             7腳(Out): 低電位
5(+)腳:3.13V  <   6(-)腳:3.65V   7腳(Out):0.15V

第7腳變為高電位 第5/6腳電壓?   7腳:4.94V  5腳:3.13V  6腳:1.5V
5(+)                >   6(-)腳           7腳(Out): 高電位
5(+)腳:3.13V  >   6(-)腳:1.5V   7腳(Out):4.94V

==> 所以第5/6/7腳 這組OK ;
因該是 SENSOR  變化方式跟你想的不同;
你從新檢視一下  火焰傳感器 變化條件 比照一下  反應在6(-)腳電壓
5和6腳對調即可

------------------------------------------------------
延續9# ciko ciko 老師說法...2/3腳那組比較器確定是故障的  ...   我看法相同
但第1腳( LM393) 圖示接到PIN_6_AT328

考慮第1腳( LM393) OC 輸出 也許有外在因素將其拉成LOW電位
  PIN_6_AT328  ; 或其他如C1

网友E:
提供點小意見
如果是用Arduino的話,他有提供類比輸入偵測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輸入0-4.95V,然後設定門檻值進行比對.
這樣應該可以省了393,且電路也簡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點小意見
如果是用Arduino的話,他有提供類比輸入偵測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輸入0-4.95V,然後設定門檻值進行 ...

我知道啊...可是我初學軟體,用類比輸入我功力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可是我初學軟體,用類比輸入我功力不夠.....

to tsao0427大,

你應該也是程式初學者吧?如果是的話,我建議你買一本 C 語言的學校教科書來看。
C 語言的教料書教你一些你必須知道的 C 語言常識及知識~就像以硬體來說,你必須看的懂什麼叫電阻電容一樣~

如不知選那本,那就建議你一本台大大學部資工系的教科書
由片語學習 C 程式設計- 作者: 劉邦鋒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58590

PS: 我沒讀過這本,但我相信這個書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可是我初學軟體,用類比輸入我功力不夠.....

tsao0427大:
   那就跟我一樣吧!! 先從附送的程式了解 模仿 開始!! 不了解的地方上網查 買書看 向痞酷網同好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可是我初學軟體,用類比輸入我功力不夠.....

tsao0427大,若是初學,最好學51,比較好入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