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2274 開機過電不開救助(己決解)

楼主(2014-04-29):
上電後待機電壓正常0.01A
按PW鈕可開機,開機後電流無上下跳動直接停在1.01A
此主板己換過北橋216-0674026
繼上次的4730Z板子經眾大大的指導後
學會了先測量基礎電壓
板子上電後的3.3V和5V正常輸出
開機後測量其它電感上電壓也都有輸出
BIOS有刷過~
狀況還是一樣開不了機
小弟的功力只到這裡
無步丫~~只好又上來請教各位大大

麻煩給個方向指導一下
MS2274 SJV50-PU_4bx01-08260_0225A_Final.pdf (782.98 KB, 下載次數: 17)

网友A:
CPU座清潔一下看看
AMD的橋在CPU座旁的做完BGA都要清潔一下CPU座看看
假如有AMD638帶燈測試的話
看看燈號正不正常
也有可能北橋做的不好

网友B:
AMD的CPU容易壞
確定它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座清潔一下看看
AMD的橋在CPU座旁的做完BGA都要清潔一下CPU座看看
假如有AMD638帶燈測試的話

大大您好
明天就去買個638的帶燈測試座
北橋明天也再重做一次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D的CPU容易壞
確定它是好的?

大大您好
有換過CPU了
情況一樣
謝謝指教~

网友C:
您好
如 "獅~大" 用AMD638帶燈測試看看燈號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應該是顯示晶片(M92-M2),讓它卡住不跑bios 程式,才無電流變化

网友D:
cpu 都試過那就是 北橋應該沒做好 , AMD 機子最好 cmos 電池裝上在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如 "獅~大" 用AMD638帶燈測試看看燈號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應該是顯示晶片(M92-M2),讓它卡住不跑bios  ...

大大您好
此主機板是集成的,沒有獨立顯示卡
顯晶座是空的沒有晶片
帶燈測試座等買回來再跟您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座清潔一下看看
AMD的橋在CPU座旁的做完BGA都要清潔一下CPU座看看
假如有AMD638帶燈測試的話

獅子魚大大您好
北橋重新做過了
也有換回原本主板上的北橋
狀況還是一樣
CPU座方面等帶燈測試座拿到再上來跟大大報告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 都試過那就是 北橋應該沒做好 , AMD 機子最好 cmos 電池裝上在試 ,

oscar168大大您好
看到您的回文我馬上就去檢查電池
果然沒電了,換上新電池就好了
看來一開始應該就只是水銀電池沒電而己
感謝大大指導
也很感謝其它大大的指導
以後遇到AMD的機子會注意電池的
謝謝~

网友:
居然會是此小........問題????!!!!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