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msi cx420拆解

楼主(2014-04-29):
大家好:
小弟筆電msi cx420花屏,想自己買線換拆,面板會拆,但卡在鍵盤上方塑膠板不會拆,可否請各位大大提點一下,謝謝!!

网友:
那是整塊C蓋的
紅色圈圈部分拆掉裡面有螺絲 就可把屏分開 讓屏倒下
C蓋就會比較好處理
這台要換屏線最好是整台拆他屏線是從主機板下繞過去
那是整塊C蓋的 把散熱模組拆下會比較好拿
偷懶方法是把屏軸座螺絲先拆下 把底蓋靠近屏線那邊的螺絲拆掉 把C殼拆一點縫隙 就可以把屏線抽出來了

网友A:
換排線螺絲要全拆,不然不好穿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64-1-1.html

可以麻煩大大幫我量一下這根腳對地的阻抗

感謝!

网友:
花屏不一定是排線~ 你有測試過了嗎?

楼主:
我沒有測試,如果換上去不行我就認了........

楼主:
幾經波折,終於買到線了,可是感覺怪怪的,原因是排線黑色部分感覺很薄弱,原廠的線感覺有用膠帶層層纏繞比較硬,請問各位先進更換前有用膠帶加強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排線螺絲要全拆,不然不好穿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64-1-1.html

這位大大,我量起來是6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位大大,我量起來是6歐姆....

感謝!大大相助,那看起來我的好像不是這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幾經波折,終於買到線了,可是感覺怪怪的,原因是排線黑色部分感覺很薄弱,原廠的線感覺有用膠帶層層纏繞比較硬 ...

大大您可以屏幕排線換新的後、拆後蓋,先把排線裝上去測試看看,OK後再移除電源(含電池)再拆螺絲,更換牌線。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可以屏幕排線換新的後、拆後蓋,先把排線裝上去測試看看,OK後再移除電源(含電池)再拆螺絲,更換牌 ...

不好意思,您買到的線是不是軟趴趴的,感覺很薄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您買到的線是不是軟趴趴的,感覺很薄弱?

是的,軟軟的,不像原廠的紮實。您有換上了嗎?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軟軟的,不像原廠的紮實。您有換上了嗎?OK?

這樣會不會撐不久又掛點?可是有找不到合適膠帶纏繞,我正在問其他人的意見......

网友:
貼好固定好就可以,應該可以撐很久